[技术问答] M487 修改堆空间之后引起的异常问题

楼主(2025-02-21):
M487, ap, he, DHCP, HC, ip
SDK默认的Heap_Szie大小,我修改为0x00002800去调试,
修改Heap_Size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发现malloc失败,想修改一下堆空间。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不修改Heap_size的值,通过DHCP获取IP正常,修改了Heap_Size后,通过DHCP 拿不到ip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2025-05-10):
在M487JIDAE开发中修改堆空间(Heap_Size)后导致DHCP获取IP失败的问题,通常与内存分配冲突或动态内存管理异常有关

网友B:
默认Heap_Size(如0x1000)可能已被SDK的底层网络协议栈(如LwIP)静态分配了一部分内存,修改堆空间后可能覆盖了协议栈的关键内存区域。

网友C:
DHCP协议依赖动态内存:DHCP过程中会频繁调用malloc/free,若堆空间不足或与其他模块重叠,会导致分配失败。

网友D:
链接脚本(.ld文件):检查RAM区域的分配是否合理。

网友E:
恢复默认Heap_Size并排查malloc失败原因

网友F:
检查内存泄漏:使用malloc/free的调试工具(如mtrace)确认是否有未释放的内存

网友G:
可以考虑在malloc失败时打印剩余堆空间

网友H:
优化内存使用,减少全局变量或大数组,改用动态分配。

网友I:
可以考虑调整LwIP内存池大小(如MEM_SIZE、PBUF_POOL_SIZE)。

网友J:
调整堆空间并验证内存布局,在链接脚本中显式划分堆、栈和LwIP内存池,在代码中初始化堆时传入正确的边界,检查LwIP配置,确保lwipopts.h中的内存配置与堆空间兼容

网友K(2025-07-05):
修改 M487 堆空间后异常,可能因堆大小超出 RAM 范围或破坏栈空间导致。

网友L:
修改 M487 堆空间后异常,可能因越界、大小不当或与栈冲突导致内存错误。

网友M(2025-08-28):
M487 修改堆空间后易引发异常,多因堆大小设置不当。堆过大可能挤占栈或其他内存区域,导致栈溢出或变量覆盖;堆过小则会在动态分配时失败,引发内存不足错误。此外,堆边界未正确对齐也可能导致访问异常,需结合实际需求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