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482的USB能接USB镜头拍的照片吗

楼主(2025-02-21):
请问482的USB能接USB镜头拍的照片吗

网友A(2025-07-14):
请问usb摄像头需要被枚举成什么设备?视频类(Video Class)设备‌吗?

网友B:
482型号若指ASI482天文相机,其USB 3.0接口可直接连接电脑传输照片,但需专用软件;若为其他设备如芯片或测量仪表,则无法直接连接USB镜头。

网友C(2025-09-14):
新唐 M482 能否接 USB 镜头拍照,取决于镜头类型与软件支持。若镜头为USB UVC 免驱摄像头(符合 USB 视频类协议),硬件上通过 M482 的 USB Host 接口连接,软件需移植 UVC 驱动与图像采集库,配置参数后可读取并存储镜头拍摄的照片;若镜头非 UVC 协议,则需针对性开发驱动。

网友D:
若 “482” 指支持 USB Host 功能的设备(如部分嵌入式板卡、终端设备),且 USB 镜头符合 UVC 标准,通常可接入使用。需设备端有适配驱动,搭配图像采集软件读取镜头数据并保存照片;若设备无 USB Host 或驱动不兼容,则无法直接接镜头拍照,需先确认硬件接口功能与软件支持情况。

网友E:
新唐 NUC482 系列 MCU 的 USB 若配置为 Host 模式,理论上可支持符合 USB UVC(摄像头类)标准的 USB 镜头。但需在固件中移植 UVC 驱动,实现图像数据采集,再通过文件系统(如 FAT32)将照片存储(如存至 U 盘)。需确认镜头 UVC 兼容性,且 NUC482 硬件需满足 USB Host 供电要求,可参考新唐官网 482 系列 USB Host 例程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