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JIDAE设计了一个电路板,但是跑USB例程识别USB失败

楼主(2025-02-22):
M487JIDAE设计了一个电路板,但是跑USB例程识别USB失败

网友A(2025-05-09):
程序卡在HSUSBD_Open()函数,无法满足if (HSUSBD->EP[EPA].EPMPS == 0x20ul)条件,导致无法跳出初始化循环

网友B:
USB PHY需要稳定的12MHz时钟信号,若晶振未正确起振或频率偏差过大,会导致初始化失败。虽然频谱仪检测到晶振有输出,仍需确认频率是否精确为12MHz

网友C:
M487JIDAE的USB PHY需要外部3.3V供电(HUSB_VDD33),若未提供稳定电压,PHY无法正常工作。部分用户发现此问题后,补充3.3V稳压电路后解决

网友D:
USB差分线(D+/D-)未按高速信号要求走线,可能导致信号完整性差,影响通信

网友E:
确认12MHz晶振负载电容匹配,并测量实际频率是否准确。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检查晶振是否起振(可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网友G:
测量HUSB_VDD33是否为稳定的3.3V。检查HUSB_VDD12_CAP(USB PHY内部1.2V LDO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H:
测量D+和D-对地阻抗(正常应有约15kΩ上拉)。检查D+/D-是否短路或反接

网友I:
M487JIDAE的USB必须使用外部12MHz晶振,不能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J:
部分用户发现HSUSB_ID(R7/C10)悬空可能导致问题,需确认是否需上拉/下拉

网友K(2025-08-28):
M487JIDAE 电路板跑 USB 例程识别失败,可能是硬件问题:USB 引脚电路布线不当、阻抗不匹配、缺少上拉电阻;也可能是软件问题:固件配置错误、时钟设置不对、USB 驱动未正确加载。需检查硬件连接,确认软件配置与芯片引脚定义匹配,排查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L(2025-10-17):
检查硬件:确保 USB 引脚(D+、D-)接线正确,有无虚焊,串联 15kΩ 下拉电阻是否到位,VBUS 供电稳定。软件方面:确认例程适配 M487JIDAE,检查 USB 时钟配置(48MHz)、引脚复用设置,关闭不必要中断。用示波器测 D+、D - 信号,排除信号干扰,尝试换 USB 线或端口重试。

网友M:
M487JIDAE 跑 USB 例程识别失败,可能原因:硬件上,USB 引脚(D+、D-)接线错误或未接 1.5kΩ 上拉电阻,电源纹波过大;软件上,例程时钟配置(如 USB 时钟源)错误,固件未正确使能 USB 模块。需检查原理图、测量引脚电压,核对时钟树配置及固件初始化流程。

网友N:
检查硬件:确保 USB 引脚(D+、D-)正确连接,有无虚焊,串联 15kΩ 下拉电阻是否接对;排查供电,VBUS 电压是否稳定,3.3V 电源是否正常。软件上,确认 USB 时钟配置正确,例程中 USB 模块使能及中断设置无误,重新烧录固件,或换端口测试,排除硬件损坏可能。

网友N:
排查 M487JIDAE 的 USB 例程识别失败:检查 USB 硬件电路,确保 D+、D - 引脚接线正确,有无上拉电阻;确认固件中 USB 时钟配置正确,端点描述符无误;验证 USB 线缆和主机端口正常;尝试更换固件版本,排查焊接虚焊或芯片引脚功能复用冲突。

网友N:
排查 M487JIDAE 的 USB 识别失败:检查 USB 硬件,确保 D+、D - 线路正确,上拉电阻(通常 1.5kΩ)焊接无误;确认固件中 USB 时钟(如 48MHz)配置正确,端点描述符无错;测试 USB 线和主机端口是否正常;排查引脚复用冲突,确保 USB 引脚未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O:
M487JIDAE 跑 USB 例程识别失败,先检查硬件:USB 引脚(D+、D-)有无接错,是否串联 15kΩ 下拉电阻,VBUS 供电是否稳定,滤波电容是否到位。再查软件:确认时钟配置(USB 需 48MHz),例程是否匹配芯片型号,固件是否正确烧录,逐步排除硬件接线和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P:
M487JIDAE 跑 USB 例程识别失败,先检查硬件:USB 引脚(D+、D-)有无接错,是否串联 15kΩ 下拉电阻,VBUS 供电是否稳定,滤波电容是否到位

网友Q:
M487JIDAE USB 例程识别失败,先检查硬件:USB 引脚接线是否正确(D+、D - 有无接反或虚焊)、是否接 1.5kΩ 上拉电阻;软件上确认时钟配置(USB 时钟是否使能且频率正确)、例程是否匹配芯片型号,尝试更新固件或换 USB 线 / 端口,排除供电不稳问题。

网友R(2025-11-17):
M487JIDAE USB 例程识别失败,核心排查方向集中在硬件和配置:
检查 USB 电源供电是否稳定,VBUS 引脚是否接对,差分线(D+/D-)有无虚焊、阻抗匹配是否达标。
确认固件中 USB 时钟配置正确,USB 模块已使能,例程引脚映射与电路板一致。
排查 USB 设备地址分配是否冲突,或未安装对应驱动,可换端口、换线缆交叉验证。

网友S:
M487JIDAE 跑 USB 例程识别失败,可能因硬件问题:USB 差分线阻抗不匹配(需 90Ω±10%)、未接下拉电阻(D + 接 1.5kΩ 到地)、电源纹波大。也可能是软件配置:未使能 USB 时钟、端点描述符错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检查硬件布线和例程初始化参数。

网友S:
M487JIDAE 的 USB 例程识别失败,硬件上可能是 USB 差分线阻抗未达 90Ω±10%、缺 1.5kΩ 下拉电阻(D + 到地)、电源纹波超标;软件上可能是 USB 时钟未使能、端点描述符错误、中断配置不当。需排查布线阻抗、元件焊接及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