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 505 PA全部引脚都不能用来唤醒掉电模式嘛?

楼主(2025-02-22):
NUC 505  PA全部引脚都不能用来唤醒掉电模式嘛?例子的PB10是可以的。

网友A(2025-05-09):
这个芯片没用过,但是你说例程PB10可以,估计PA引脚应该也能可以

网友B:
PB10是按照什么配置实现唤醒掉电模式的呢?

网友C:
你看看配置呗,估计都可以吧

网友D:
NUC 505 的 PA 引脚是否全部不能用于唤醒掉电模式需结合具体型号的硬件手册和电源管理配置判断,而 PB10 通常可通过外部中断或事件唤醒,因其与电源控制或外设唤醒功能相关

网友E:
在低功耗模式(如掉电模式)下,MCU 的大部分外设和时钟会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F:
外部中断,通过配置 GPIO 引脚为外部中断输入,触发中断唤醒 MCU。

网友G:
如果 PA 引脚未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或硬件设计不支持将其用作唤醒源,则无法唤醒掉电模式。某些 PA 引脚可能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 ADC、PWM 等),这些功能在掉电模式下可能不可用,导致无法唤醒。如果 PB10 被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如 EXTI 线),且硬件支持通过该引脚唤醒,则可以用于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查阅 NUC 505 的数据手册,确认哪些 GPIO 引脚支持外部中断功能。确认 PB10 是否支持外部中断,以及 PA 引脚是否支持唤醒功能。

网友I:
试试配置 GPIO 引脚为外部中断输入模式。启用相应的中断线(如 EXTI10 对应 PB10)。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唤醒逻辑。

网友J:
PB10 可能被设计为支持外部中断,而 PA 引脚可能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模拟输入),导致无法用于唤醒。

网友K(2025-07-18):
不是,NUC505 的 PA 引脚均可产生外部中断,能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L(2025-09-23):
NUC505 的 PA 引脚并非都不能唤醒掉电模式。部分 PA 引脚可配置为唤醒源,具体需参考数据手册,通常外部中断引脚(如 PA0/PA1 等)支持下降沿 / 低电平触发唤醒。配置时需使能对应中断,设置唤醒模式,确保引脚在掉电前处于正确电平状态,以实现唤醒功能。

网友M:
NUC 505 的 PA 引脚并非全部不能用来唤醒掉电模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PA 引脚专门用于唤醒掉电模式的功能,但根据新唐单片机的特性,部分 PA 引脚可以通过配置为外部中断引脚来实现唤醒掉电模式的功能。

网友N:
NUC505 PA 系列并非全部引脚都不能唤醒掉电模式。其特定引脚(如外部中断引脚、RTC 闹钟引脚等)支持唤醒功能,具体需参考数据手册中 “低功耗模式唤醒源” 章节,明确可用于唤醒的引脚编号及配置方式,非指定引脚则无法触发唤醒。

网友O:
NUC505 的 PA 引脚并非都不能唤醒掉电模式。部分 PA 引脚可配置为唤醒源,需在掉电前设置对应引脚的唤醒功能,如将 PA 口特定引脚设为外部中断输入,使能该中断的唤醒功能,即可在引脚触发信号时唤醒芯片。具体需参考数据手册中可作为唤醒源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