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a0系列cmake+mingw+pyocd开发第一弹(驱动篇)

楼主(2025-02-21):
驱动源码
  1. https://github.com/nczyw/hc32f4a0-drivers

纯cmake写的,使用方法TopCmakeLists.txt中有详细例程。支持的功能
1:支持3种功能,1:bootloader;2:app;3:normal
2:可以配置为bootloader模式,此模式下flash的前64KB为boodloader空间,其余为app空间
下面是编译及下载成功并运行截图

保证驱动是没有问题,bootloader还在未完成,目前只是半成品,完成后会一并开源出来,目前仓库中已经有了。
这也算是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心愿,学习嵌入式时,一直用的gcc和arm-none-eabi编译的程序,非常不喜欢keil这样的IDE,几年前就说要用arm-none-eabi来编译,当时是直接写的Makefile,直接写的Makefile发现灵活性太差了,就没有开源出来,也放弃了,今年,打算用cmake来重新构建,发现还是可以成功的,这样跨平台开发,就又多了一种方式,也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后续计划
1:这次说明写的不够详细,需要有一定cmake基础的人,才能看懂,以后有时候会完善说明
1:bootloader使用SD卡更新程序开发
2:app程序开发

找到同好:也是cmake+gcc+pyocd 纯linux开发

网友A:
这种开发模式适合喜欢纯Linux环境开发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模式适合喜欢纯Linux环境开发的工程师

非常适合vscode开发的

网友B:
谢谢LZ 但我觉得keil界面好看

网友C:
支持楼主的想法与行动,期待楼主大佬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想法与行动,期待楼主大佬成功!

谢谢,其实已经成功了,只是在完善bootloader程序,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同学,他们用的mcu都只支持cmake了,连stm32cubemx也添加了对cmake的支持,如果这里有官方,能为他们以后支持cmake做个参考,因为cmake几乎跨了所有平台,代码从github下clone下来就可以随时修改,编译下载,及版本管理。

网友D:
佩服楼主的毅力。我是咋方便快速开发就咋来,不想提高学习成本。

网友E:
这是高手

网友F(2025-06-09):
你好,谢谢你分享的成果,但我在使用pyocd,daplink, 配置vscode插件cortex-debug,进行调试时,无法在断点处暂停,请求你遇到过吗?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这是我的launch.json文件内容:
{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cwd": "${workspaceRoot}",
            "type": "cortex-debug",
            "request": "launch",
            "name": "pyocd-dap",
            "servertype": "pyocd",
            "executable": "./build/myproject.elf",
            "runToEntryPoint": "main",
            "svdFile": "${workspaceRoot}/drivers/cmsis/Device/HDSC/hc32f4xx/Source/GCC/svd/HC32F4A0.svd",
            "device": "hc32f4a0xi",
            "toolchainPrefix": "arm-none-eabi"
        },
    ]
}

网友G:
这种开发模式会不会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开发模式会不会太复杂了

不复杂啊,同样是全平台,可以用命令行,可以在github上面,使用CI/CD,来自动化编译和发布固件

网友H:
修改链接脚本消除此警告不支持 11 版本以下编译器

网友I:
使用 Git 克隆:git clone https://github.com/nczyw/hc32f4a0-drivers.git
直接从 GitHub 下载压缩包。

网友I:
3 种运行模式:bootloader(引导加载程序)、app(应用程序)、normal(普通模式)。

网友J:
Flash 前 128KB 用于 bootloader,其余空间分配给 app。

网友K(2025-08-31):
可以考虑在示例中加入一些基础外设的使用 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