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5-02-23):
在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应该是(起启位,有数据位,有校验位,停止位)为一单位,一个一个接收的
我们平时只用到了数据位,我想使用取出每个字节对应的检验位,怎么能把检验位给取出来呢?

网友A(2025-05-08):
没必要吧,自己定个协议,算一下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不校验的吧,好像是这样

网友C:
我觉得就是定个协议自己校验,这样比较好用

网友D:
你想用串口接收数据的校验是么?那不是硬件很直接给做了吗

网友E:
在串口通信中,校验位是用于数据校验的附加位,通常与起始位、数据位和停止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传输单元。若需提取校验位,需从硬件协议层解析,并结合软件实现

网友F:
一个完整的串口数据帧通常包含以下字段(以8-N-1格式为例)

网友G:
通过串口中断或轮询方式逐位接收数据,并提取校验位

网友H:
部分MCU的UART外设会自动剥离起始位、停止位和校验位,仅提供数据位给软件。此时需通过硬件手册确认是否支持直接读取原始数据位(含校验位)。

网友I:
若硬件不支持,需通过外部逻辑或软件模拟逐位采样

网友J:
校验位通常位于数据位之后、停止位之前(即第9位,LSB为第0位)。

网友K(2025-08-28):
串口接收问题需从多维度排查:先核对硬件,检查 TX/RX 引脚是否接反、接线是否松动,确认电平匹配(如 TTL 与 RS232 需转换);再查参数,确保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与发送端一致;软件上,排查接收缓冲区是否溢出、中断优先级是否合理,同时需排除电磁干扰,可增加屏蔽或滤波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