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2025-02-21):
每当芯片复位键按下不松手的时候(无论是硬复位,或者用软件调试来复位),芯片的串口Tx引脚 ,总是会对外输出高电平,还不知道其它引脚会不会也是这样,这会导致串口总是对外输出一个字节0x00,当松开手以后,程序开始运行,Tx引脚就变成低电平,一切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25-07-14):
引脚上电时的默认功能是高组态输入。请检查是否在config里将默认功能改成了准双向。

楼主:
芯片复位时,GPIO引脚可能被初始化为高阻态或默认电平。若Tx引脚在复位期间被内部上拉电阻拉高,而外部无下拉负载,则引脚电平为高,可能被误认为发送数据。

网友B:
复位后初始化顺序错误?

网友C:
复位期间,串口外设可能未完全初始化,但时钟已部分启用。此时Tx引脚可能由未初始化的寄存器控制,或被硬件逻辑强制输出高电平。

网友D:
手动复位时,按键抖动或复位电路设计不当可能导致复位信号不稳定,使芯片多次进入复位状态,引发引脚电平波动。

网友E:
联系厂商技术支持。

网友F:
检查串口控制寄存器中是否设置了空闲状态电平。

网友G:
若芯片支持复位中断,检查中断服务函数中是否意外操作了Tx引脚或串口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