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A0设置为准双向模式做按键,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5-02-24):
NUC472芯片,想用PA0做一个按键。
省掉了不相关的部分,程序如下:
SYS_UnlockReg();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0MFP_Msk) ) | SYS_GPA_MFPL_PA0MFP_GPIO  ;
..................................................
SYS_LockReg();
..........................................................

GPIO_SetMode(PA,BIT0,GPIO_MODE_QUASI);
    PA0 = 1;
     if(PA0 == 0)
    {
        if(PA0 == 0)
        {
        SPIflshUpload();
        }
    }
按钮一直没有做用,就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不管我的按钮按不按下去PA0都是低电平的(另一个按键PI3口相同设置一直都是高电平)
如果用GPIO_SetMode(PA,BIT0,GPIO_MODE_OUTPUT)A0上才会有一个上升到芯片供电电压一半的短脉冲。
后来加了一个10K的上接电阻,按键才算正常了。是我漏掉了什么设置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25-04-08):
你已经在代码中将PA0配置为GPIO模式,并且设置为准双向模式(GPIO_MODE_QUASI)。这个配置是正确的,但需要注意准双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引脚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当作为输入时,引脚内部有一个弱上拉电阻。如果外部电路没有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引脚电平不稳定。

网友B:
虽然准双向模式内部有弱上拉电阻,但这个电阻的阻值可能较大(通常在几十kΩ到几百kΩ之间),不足以抵抗外部干扰或漏电流。

网友C:
如果你没有在外部电路中加入上拉电阻,按键按下时引脚会被拉低,但按键未按下时引脚可能会因为内部上拉电阻较弱而无法稳定保持高电平。

网友D:
你已经通过添加一个10kΩ的上拉电阻解决了问题,这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E:
在按键电路中,通常需要在按键和地之间加入一个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到10kΩ)。这样,当按键未按下时,引脚会被上拉电阻拉至高电平;当按键按下时,引脚会被拉低至地电平

网友F:
如果你希望引脚在没有外部上拉电阻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可以考虑使用输入模式(GPIO_MODE_INPUT)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如果芯片支持)。

网友G:
你可以优化一下代码,确保在按键检测时加入去抖动处理,以避免误触发

网友H:
你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PA0引脚在没有外部上拉电阻的情况下无法稳定保持高电平。通过添加外部上拉电阻,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优化设计,可以考虑使用内部上拉电阻或加入去抖动处理

网友I:
其实估计是你的IO没配置或者不支持配置上下拉的状态吧

网友J:
一般都是外置上下拉,其实也是对的

网友K(2025-08-28):
准双向模式下,引脚默认弱上拉,按键按下时需外部下拉到地。若按键未按下,引脚电平由弱上拉维持高;按下时被拉低。但准双向模式输入时需先写 1 激活内部上拉,若未正确初始化,或按键电路无合适下拉,可能导致电平不稳定,误判状态。此外,若引脚同时被其他电路影响,也会导致按键检测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