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M4)無法燒錄nulink?

楼主(2025-02-23):
之前安裝過NUC100(M0)的nulinkme驅動安裝正常

也已經下載最新版的nulink也讀到NUC505(M4)的ICE了

但燒錄時出現 Error :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使用的軟體是Keil4

出現這個狀況有哪些可能另外有什麼解決辦**求指教,謝謝!

网友A(2025-04-08):
在Keil4中烧录NUC505(M4)时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错误,可能由驱动问题,nu-Link驱动未正确安装或与Keil4不兼容。

网友B:
你看看你是不是安装了最新版本的Nu-Link驱动。检查设备管理器中Nu-Link设备是否正常识别。如果驱动异常,卸载后重新安装。

网友C:
Keil4中的目标芯片配置与NUC505不匹配。打开Keil4,进入 Options for Target -> Device,确认选择的芯片型号为 NUC505。检查 Flash Download 配置是否正确(如Flash算法是否支持NUC505)。

网友D:
Nu-Link与NUC505的连接不稳定或接线错误。检查Nu-Link与目标板的连接是否牢固。确保SWD(或JTAG)接口接线正确(如SWDIO、SWCLK、GND等)。尝试更换连接线或Nu-Link调试器

网友E:
目标板供电不足或不稳定。检查目标板的电源电压是否符合NUC505的要求(通常为3.3V)。确保电源电流足够,避免因电流不足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Keil4的调试配置或Flash下载配置错误。进入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确认调试器选择为 Nu-Link。检查 Flash Download 选项卡中是否添加了正确的Flash算法。尝试重置Keil4的配置(如删除项目中的 *.uvopt 和 *.uvproj 文件后重新配置)。

网友G:
芯片可能因错误操作被锁死或硬件损坏。尝试使用Nu-Link的 Unlock 功能解锁芯片。如果芯片损坏,更换新的芯片。

网友H:
Keil4版本过旧,不支持NUC505或Nu-Link。升级Keil到最新版本(如Keil5)。确保使用的Nu-Link驱动和固件是最新版本。

网友I:
出现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错误时,通常与驱动、硬件连接、Keil配置或芯片状态有关。

网友J:
你最好是用keil5试试,更新一下编辑器,也可能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