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串口收发字符串中内层while卡住问题的相关总结

楼主(2025-02-21):
基于stm32f108zet6,中usart(没有用到同步功能)接收字符串中while的嵌套中有感

复制
//接受一个字符串
void USART_ReciveString(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IDLE) == 0)
    {
        uint8_t i = 0;
        buffer[i] = USART_ReciveChar();
        i++;
    }
    *size = i;
}
//会进入函数USART_ReciveString()内部死循环卡住;当接收完一个最后一个字符时,IDLE不会清零,会再一次进入外层while调用函数,此时没有下一个字符发送RXNE持续为0

//接收一个字符
uint8_t USART_ReciveChar(void)
{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RXNE) == 0)
    {

    }
    return (USART1->DR);
}
上述代码中涉及到当最后一位数据发送完毕后总线上不会立刻检测到空闲帧从而导致进入外层循环,但没有下一位数据到达接受寄存器而卡在内层循环中,从而导致bug,其根本原因在于内层循环卡住导致外层循环无法检测总线空闲帧变化,故解决方法即为将条件下放到内层循环,让内层循环来检测空闲帧,从而达到实时检测空闲帧变化,我个人将其命名为信息下放法。改进代码如下

复制
void USART_ReciveString(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uint8_t i = 0;
    while(1)
    {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RXNE) == 0)
        {

            if((USART1->SR & USART_SR_IDLE) != 0)
            {
                *size = i;
                return;
            }
        }
        buffer[i] = USART1->DR;
        i++;
    }
}
注:改进代码非本人原创,上述结论是根据改进代码所总结

网友A:
一般尽量避免死循环

网友B:
while循环一定要注意时机

网友C(2025-05-31):
解决了IDLE标志检测和RXNE等待的冲突,避免死循环卡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