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双目视觉处理系统开发实例-基于米尔安路国产DR1M90开发板

楼主(2025-02-21):
1. 系统架构解析

本系统基于米尔MYC-YM90X构建,基于安路飞龙DR1M90处理器,搭载安路DR1 FPGA SOC 创新型异构计算平台,充分发挥其双核Cortex-A35处理器与可编程逻辑(PL)单元的协同优势。通过AXI4-Stream总线构建的高速数据通道(峰值带宽可达12.8GB/s),实现ARM与FPGA间的纳秒级(ns)延迟交互,较传统方案提升了3倍的传输效率,极大地提升了系统整体性能。

国产化技术亮点
  • 全自主AXI互连架构,支持多主多从拓扑,确保系统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 硬核处理器与PL单元共享DDR3控制器,提高内存带宽利用率(可升级至DDR4)
  • 动态时钟域隔离技术(DCIT),确保跨时钟域的数据交互稳定性,避免时序错误
  • 国产SM4加密引擎硬件加速模块,为数据加密任务提供硬件级别的支持,提升加密处理效率

图一 系统架构框图

如图一所示,系统架构通过“低内聚,高耦合”的设计思想,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方式,完成了以下工作。

1.     通过I²C对OV5640摄像头进行分辨率,输出格式等配置。

2.     双目图像数据进行三级帧缓存,FIFO——DMA——DDR。

3.     客制化低延迟ISP(开发者根据场景需求加入)

4.     VTC驱动HDMI输出显示

2. 系统程序开发2.1 DR1固件架构设计

GUI设计界面,类Blockdesign设计方式,通过AXI总线,连接DR1的ARM核与定制化外设,包括以太网,RAM模块,PL DMA和VTC。

图二 FPGA底层架构框图

2.2 双目视觉处理流水线
2.2.1 传感器配置层

为实现高效的传感器配置,本系统采用混合式I²C配置引擎,通过PL端硬件I²C控制器实现传感器参数的动态加载。与纯软件方案相比,该硬件加速的配置速度提升了8倍,显著降低了配置延迟。

// 可重配置传感器驱动IP
module ov5640_config (
input wire clk_50M,
output tri scl,
inout tri sda,
input wire [7:0] reg_addr,
input wire [15:0] reg_data,
output reg config_done
);
// 支持动态分辨率切换(1920x1080@30fps ↔ 1280x720@60fps)
parameter [15:0] RESOLUTION_TABLE[4] = <font color="#98c379">'{...};</font>

该配置引擎支持多分辨率与高帧率动态切换,适应不同应用场景需求。

2.2.2 数据采集管道

系统构建了三级缓存体系,确保数据处理的高效性和实时性:

  • 像素级缓存:采用双时钟FIFO(写时钟74.25MHz,读时钟100MHz),实现数据的稳定缓存和传输。
  • 行缓冲:使用BRAM的乒乓结构(每行1920像素×16bit),减少数据延迟。
  • 帧缓存:通过DDR3-1066 1GB内存支持四帧循环存储,确保图像的持续流畅展示。
// 位宽转换智能适配器
module data_width_converter <font color="#5c6370"><i>#(  </i></font>
parameter IN_WIDTH = 16,
parameter OUT_WIDTH = 96
)(
input wire [IN_WIDTH-1:0] din,
output wire [OUT_WIDTH-1:0] dout,
// 时钟与使能信号
);
// 采用流水线式位宽重组技术
always_ff @(posedge clk) begin
<font color="#c678dd">case</font>(state)
0: buffer <= {din, 80<font color="#98c379">'b0};
1: buffer <= {buffer[79:0], din};
// ...6周期完成96bit组装
endcase
end</font>

2.2.3. 异构计算调度

系统通过AXI-DMA(Direct Memory Access)实现零拷贝数据传输,优化内存和外设间的数据交换:

  • 写通道:PL→DDR,采用突发长度128、位宽128bit的高速数据传输
  • 读通道:DDR→HDMI,配合动态带宽分配(QoS等级可调),确保不同带宽需求的动态适配

2.2.4 VTC显示引擎深度优化
  • PL DMA输出显示优化
  • 显示时序的优化对高质量图像输出至关重要。通过VTC(Video Timing Controller),本系统能够实现多模式自适应输出。
axi_hdmi_tx<font color="#5c6370"><i>#(  </i></font>
.ID(0),
.CR_CB_N(0),
.DEVICE_TYPE(17), // 17 <font color="#c678dd">for</font> DR1M
.INTERFACE(<font color="#98c379">"16_BIT"</font>),
.OUT_CLK_POLARITY (0)
)
axi_hdmi_tx_inst (
.hdmi_clk (pll_clk_150),
//.hdmi_clk (clk1_out),
.hdmi_out_clk (hdmi_clk ),
.hdmi_16_hsync (hdmi_hs ),
.hdmi_16_vsync (hdmi_vs ),
.hdmi_16_data_e (hdmi_de),
.hdmi_16_data (/*hdmi_data*/ ),
// .hdmi_16_data (hdmi_data ),
.hdmi_16_es_data (hdmi_data),
.hdmi_24_hsync (),
.hdmi_24_vsync (),
.hdmi_24_data_e (),
.hdmi_24_data (/*{r_data,g_data,b_data}*/),
.hdmi_36_hsync (),
.hdmi_36_vsync (),
.hdmi_36_data_e (),
.hdmi_36_data (),
.vdma_clk (pll_clk_150 ),
.vdma_end_of_frame (dma_m_axis_last ),
.vdma_valid (dma_m_axis_valid ),
.vdma_data (dma_m_axis_data ),
.vdma_ready (dma_m_axis_ready),
.s_axi_aclk (S_AXI_ACLK ),
.s_axi_aresetn (S_AXI_ARESETN ),
.s_axi_awvalid (axi_ds5_ds5_awvalid ),
.s_axi_awaddr (axi_ds5_ds5_awaddr ),
.s_axi_awprot (axi_ds5_ds5_awprot ),
.s_axi_awready (axi_ds5_ds5_awready ),
.s_axi_wvalid (axi_ds5_ds5_wvalid ),
.s_axi_wdata (axi_ds5_ds5_wdata ),
.s_axi_wstrb (axi_ds5_ds5_wstrb ),
.s_axi_wready (axi_ds5_ds5_wready ),
.s_axi_bvalid (axi_ds5_ds5_bvalid ),
.s_axi_bresp (axi_ds5_ds5_bresp ),
.s_axi_bready (axi_ds5_ds5_bready ),
.s_axi_arvalid (axi_ds5_ds5_arvalid ),
.s_axi_araddr (axi_ds5_ds5_araddr ),
.s_axi_arprot (axi_ds5_ds5_arprot ),
.s_axi_arready (axi_ds5_ds5_arready ),
.s_axi_rvalid (axi_ds5_ds5_rvalid ),
.s_axi_rresp (axi_ds5_ds5_rresp ),
.s_axi_rdata (axi_ds5_ds5_rdata ),
.s_axi_rready (axi_ds5_ds5_rready)
);

  • 动态时序生成器
  • 通过PL-PLL动态调整像素时钟,确保显示无卡顿、无闪烁,误差控制在<10ppm内。
// VTC配置代码片段(Anlogic SDK)
void config_vtc(uint32_t h_total, uint32_t v_total) {
VTCRegs->CTRL = 0x1; // 使能软复位
VTCRegs->HTOTAL = h_total - 1;
VTCRegs->VTOTAL = v_total - 1;
// 详细时序参数配置
VTCRegs->POLARITY = 0x3; // HS/VS极性配置
VTCRegs->CTRL = 0x81; // 使能模块
}

3. 硬件连接与测试
  • 硬件连接

米尔的安路飞龙板卡采用2 X 50 PIN 连接器设计,可灵活插拔多种子卡,配合子卡套件,可扩展成多种形态,多种应用**。

图三 使用模组,底板,子卡和线缆搭建硬件系统(使用米尔基于安路飞龙DR1M90开发板)

  • 显示测试

实测双目显示清晰,无卡帧,闪屏。

图四 输出显示效果

  • 系统集成
  • 在FPGA硬件描述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在Linux下实现双摄,为复杂系统调度应用铺平道路。
  • 内核加载5640驱动下通过dma搬运ddr数据,在应用层中通过v4l2框架显示到HDMI上,完整数据流如下:
  • FPGA DDR → AXI-DMA控制器 → Linux DMA引擎 → 内核dma_buf  → V4L2 vb2队列 → mmap用户空间 → 应用处理

三路DMA设备树HDMI、camera1、camera2代码片段:

//hdmi
soft_adi_dma0: dma@80400000 {
compatible = <font color="#98c379">"adi,axi-dmac-1.00.a"</font>;
reg = <0x0 0x8040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83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axi_dma_clk>;
<font color="#5c6370"><i>#dma-cells = <1>;  </i></font>
status = <font color="#98c379">"okay"</font>;

adi,channels {
<font color="#5c6370"><i>#size-cells = <0>;  </i></font>
<font color="#5c6370"><i>#address-cells = <1>;  </i></font>

dma-channel<a href="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 target="_blank">@0</a> {
reg = <0>;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width = <32>;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type = <0>;
adi,destination-bus-width = <64>;
adi,destination-bus-type = <1>;
};
};
};
// cam1
mipi_adi_dma0: dma@80300000 {
compatible = <font color="#98c379">"adi,axi-dmac-1.00.a"</font>;
reg = <0x0 0x8030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82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axi_dma_clk>;
<font color="#5c6370"><i>#dma-cells = <1>;  </i></font>
status = <font color="#98c379">"okay"</font>;

adi,channels {
<font color="#5c6370"><i>#size-cells = <0>;  </i></font>
<font color="#5c6370"><i>#address-cells = <1>;  </i></font>

dma-channel[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0[/url] {
reg = <0>;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width = <128>;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type = <1>;
adi,destination-bus-width = <64>;
adi,destination-bus-type = <0>;
};
};
};
//cam2
mipi_adi_dma1: dma@80700000 {
compatible = <font color="#98c379">"adi,axi-dmac-1.00.a"</font>;
reg = <0x0 0x8070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86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axi_dma_clk>;
<font color="#5c6370"><i>#dma-cells = <1>;  </i></font>
status = <font color="#98c379">"okay"</font>;

adi,channels {
<font color="#5c6370"><i>#size-cells = <0>;  </i></font>
<font color="#5c6370"><i>#address-cells = <1>;  </i></font>

dma-channel@0 {
reg = <0>;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width = <128>;
adi,<font color="#e6c07b">source</font>-bus-type = <1>;
adi,destination-bus-width = <32>;
adi,destination-bus-type = <0>;
};
};
};

双路i2c OV5640设备树配置代码片段

camera@3c {
              compatible = <font color="#98c379">"ovti,ov5640"</font>;
              pinctrl-names = <font color="#98c379">"default"</font>;
            //   pinctrl-0 = <&pinctrl_ov5640>;
              reg = <0x3c>;
              clocks = <&ov5640_clk>;
              clock-names = <font color="#98c379">"xclk"</font>;
            //   DOVDD-supply = <&vgen4_reg>; /* 1.8v */
            //   AVDD-supply = <&vgen3_reg>;  /* 2.8v */
            //   DVDD-supply = <&vgen2_reg>;  /* 1.5v */
            powerdown-gpios = <&portc 8 GPIO_ACTIVE_HIGH>;
            reset-gpios = <&portc 7 GPIO_ACTIVE_LOW>;
              port {
                  /* Parallel bus endpoint */
                  ov5640_out_0: endpoint {
                      remote-endpoint = <&vcap_ov5640_in_0>;
                      bus-width = <8>;
                      data-shift = <2>; /* lines 9:2 are used */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pclk-sample = <1>;
                  };
              };
          };

  • 性能测试

性能实测数据。

指标

实测值

理论峰值

图像处理延迟

18.7ms

≤20ms

DDR吞吐量

2GB/s

2.6GB/s

功耗(全负载)

3.8W

4.2W

启动时间(Linux)

18s

-

4. 场景化应用扩展

该方案可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 智能驾驶:前视ADAS系统,包含车道识别和碰撞预警
  • 工业检测:高速AOI(自动光学检测)流水线,提升检测精度和效率
  • 医疗影像:内窥镜实时增强显示,支持多视角成像
  • 机器人导航:SLAM(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点云加速处理,提升机器人自主导航能力

通过安路TD 2024.10开发套件,开发者能够快速移植和定制化开发,具体包括:

  • 使用GUI图形化设计约束工具,简化硬件开发过程
  • 调用预置的接口与处理器IP,加速产品开发上市时间,专注应用和算法的处理
  • 进行动态功耗分析(DPA)与仿真,确保系统的稳定性与高效性

0. One More Thing…

这里,回到我们原点,回到我们开发设计国产 FPGA SOC的初衷 ,芯片也好,模组也好,都只是开始,无论是FPGA,SOC,或者SOM,都是为了以更快,更好,平衡成本,体积,开发周期,开发难度,人员配置等等综合因素,做出的面向解决问题的选择,最终结果是降低成本和产品力的平衡。

安路飞龙系列的问世,让我们很欣喜看见国产SOC FPGA的崛起,希望和业界开发者一起开发构建国产SOC FPGA生态,所以选择将系列教程以知识库全部开源,共同无限进步!

米尔可能只是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据集,但会尽力撬动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