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U6050操作方法

楼主(2025-02-21):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MPU6050.h>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Adafruit_MPU6050 mpu;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delay(10);

  if (!mpu.begin()) {
    Serial.println("MPU6050初始化失败!");
    while (1);
  }

  // 传感器参数配置
  mpu.setAccelerometerRange(MPU6050_RANGE_8_G);   // 加速度计量程 ±8G
  mpu.setGyroRange(MPU6050_RANGE_500_DEG);        // 陀螺仪量程 ±500°/s
  mpu.setFilterBandwidth(MPU6050_BAND_21_HZ);     // 滤波器带宽 21Hz
}

void loop() {
  sensors_event_t a, g, temp;
  mpu.getEvent(&a, &g, &temp);  // 获取传感器事件

  // 通过加速度计计算角度(静态精度高)
  float roll = atan2(a.acceleration.y, a.acceleration.z) * 180/M_PI;
  float pitch = atan2(-a.acceleration.x, sqrt(pow(a.acceleration.y, 2) + pow(a.acceleration.z, 2))) * 180/M_PI;

  Serial.print("Roll: ");
  Serial.print(roll);
  Serial.print("°\tPitch: ");
  Serial.print(pitch);
  Serial.println("°");
  delay(200);
}
‌卡尔曼滤波‌ - 融合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
‌动态补偿‌ - 运动状态下优先使用陀螺仪积分
‌零偏校准‌ - 上电时静止3秒自动校准零偏

见问题
若出现I2C通信失败:
检查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尝试添加Wire.setClock(400000)提高I2C速率
数据抖动较大时:
降低采样频率至50Hz
在代码中添加移动平均滤波
倾斜角度超过90°时:
使用四元数解算替代欧拉角
启用MPU6050内置的DMP功能

// 添加卡尔曼滤波库(需额外安装)
#include <SimpleKalmanFilter.h>
SimpleKalmanFilter kalmanX(0.5, 0.5, 0.01);
SimpleKalmanFilter kalmanY(0.5, 0.5, 0.01);

// 在loop()中替换原始数据
float filtered_roll = kalmanX.updateEstimate(roll);
float filtered_pitch = kalmanY.updateEstimate(pitch);
此方案在静止环境下精度可达±0.5°,动态环境下建议结合陀螺仪积分进行数据融合。建议通过串口绘图仪实时观察数据波形(Ctrl+Shift+L 打开Arduino IDE绘图工具)。

网友:
我也想试试,这个库函数是不是很好用。

网友A:
如果用普通单片机该如何做,有没有官方的驱动程序。

网友B:
用这种库函数是比较方便

网友C:
如何使用官方的库呢?我记得官方有个库。

网友D:
这一类元件搞清楚就可以很容易开发飞机,机器人之类的,需要测量平衡。

网友E:
这种操作掩盖了很多内容,不如用纯C。

网友F(2025-07-17):
初始化:I2C 通信,写 PWR_MGMT_1 唤醒;
数据读取:读加速度 / 陀螺仪寄存器;
姿态解算:互补滤波或卡尔曼融合数据。

网友:
如果用纯C如何做

网友G(2025-08-27):
MPU6050 的操作通常先进行硬件连接,将其 SCL、SDA 接至微控制器对应的 I2C 引脚,AD0 接地或 VCC 确定地址。软件上先初始化 I2C 接口,再对 MPU6050 复位,设置其加速度计、陀螺仪的量程及数字低通滤波参数等。之后可通过读取对应寄存器获取加速度、角速度数据,或启用 DMP 输出处理后的姿态解算数据。

网友H(2025-11-18):
MPU6050 操作:通过 I2C 通信,先初始化(唤醒芯片、设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量程)。读取数据时,发送寄存器地址(如加速度计 0x3B、陀螺仪 0x43),连续接收 14 字节数据,解析为加速度(g)和角速度(°/s)。可配置中断、启用 DMP 获取姿态角,需注意电平匹配(3.3V)。

网友I:
MPU6050(陀螺仪 + 加速度计)操作核心:先通过 I2C 通信初始化(配置电源管理、采样率、量程寄存器);再读取加速度计(0x3B-0x40)、陀螺仪(0x43-0x48)原始数据;将 16 位原始值转换为物理量(加速度单位 g,陀螺仪单位 °/s);最后可加卡尔曼滤波优化数据,适配姿态检测、运动控制场景。需注意 I2C 地址匹配(默认 0x68/0x69),确保电源稳定、走线短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