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入门教程与工程配置

楼主(2025-02-21):
GD32E230是GigaDevice公司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23架构的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嵌入式开发。为了开始GD32E230的开发工作,我们可以从环境配置和一个简单的LED闪烁工程入手。下面我将详细介绍如何设置开发环境,并通过一个LED闪烁工程来熟悉开发流程。

一、开发环境配置
你可以使用Keil、IAR或STM32CubeMX等工具来配置开发环境。下面分别介绍这些工具的配置方法。

1. Keil MDK 配置
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开发环境,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GD32系列。配置步骤如下:

步骤 1:安装Keil MDK

访问Keil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MDK。
注册Keil账号并获取一个许可证密钥(如果需要)。
步骤 2:安装GD32E230支持包

下载GD32E230的支持包,这通常可以从GigaDevice的官网或者其他官方渠道获取。
将支持包安装到Keil MDK中,具体步骤是:打开Keil,选择Pack Installer,然后在Select Device中找到GD32E230。
步骤 3:创建工程

打开Keil,点击Project -> New Project。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一个存储位置,并给工程命名。
选择GD32E230系列芯片(如果支持包安装正确,应该能找到该芯片)。
步骤 4:设置启动文件

在Keil中,选择Project -> Manage Project Items,然后添加启动文件(startup_gd32e230.s)。
选择合适的库(例如,使用HAL库)。
2. IAR Embedded Workbench 配置
IAR是另一款非常强大的开发工具,配置步骤类似:

步骤 1:安装IAR Embedded Workbench

从IAR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IAR Embedded Workbench。
选择适合GD32E230的版本。
步骤 2:安装支持包

在IAR中,使用File -> Import来导入GD32E230的支持包。
配置IAR以支持该系列的芯片。
步骤 3:创建工程

在IAR中创建一个新的项目,选择GD32E230作为目标设备。
配置相关的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
3. STM32CubeMX 配置
虽然STM32CubeMX是为STM32系列设计的,但GD32E230与STM32相似,因此你可以尝试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

步骤 1:下载并安装STM32CubeMX

访问STM32CubeMX官网并下载最新版本。
步骤 2:配置设备

打开STM32CubeMX,选择“New Project”。
在设备选择页面中,选择GD32E230(如果支持)。
步骤 3:生成代码

配置项目的时钟、外设(例如,GPIO、定时器等),并生成代码。
将代码导入到Keil或IAR中进行编译。

楼主:
二、LED闪烁工程
在开发环境配置完成后,接下来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LED闪烁工程来验证环境配置的正确性。假设我们将LED连接到GD32E230的一个GPIO引脚。

1. 配置GPIO
假设我们将LED连接到端口PA0。

步骤 1:初始化GPIO

在主程序中,首先需要初始化GPIO。我们可以使用HAL库(如果使用Keil)或直接通过寄存器操作进行配置。

c
复制
编辑
#include "gd32e230.h"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启用GPIOA时钟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配置PA0为推挽输出,50MHz速度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while (count--) {
        __NOP();
    }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while (1)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0);  // 点亮LED
        delay(1000000);                    // 延时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0); // 熄灭LED
        delay(1000000);                    // 延时
    }
}
2. 编译并下载程序
在Keil或IAR中编译代码。
通过调试器(例如J-Link)将程序下载到GD32E230开发板上。
3. 观察结果
程序烧录完成后,你应该能看到连接到PA0的LED开始闪烁。
三、其他注意事项
时钟配置: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或内部时钟,需要在启动代码中配置时钟。
外设初始化:可以使用库函数来初始化其他外设,例如定时器、中断等。
调试配置:在调试过程中,确保调试器已正确连接,并且调试配置正确设置。
总结
通过上述步骤,你应该能够配置GD32E230的开发环境,并实现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程序。后续你可以根据项目需求添加更多的外设支持,如定时器、中断、串口通信等。如果遇到问题,参考GD32E230的官方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通常能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A:
GD现在的MCU价格感觉有点飘了,对比了一下其他家的。

网友B:
根据上面楼主说的,搭建环境纺编译能成功,用JLINK仿真器V9.4版本的能检测到芯片型号,为啥下载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23”,这个怎么解决,试了一下STM32CubeMX是没有GD的芯片型号的

网友C:
如果有外部时钟源,如 晶振 或 外部晶体,也需要在启动代码中进行适当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