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关于参考值进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5-02-22):
我现在在做一款逆变器,所使用的方法是电流峰值控制法,我的原边的电感电流需要更我的参考值进行比较,输出的高低电平会直接影响我的pwm波的占空比,但此时我的问题就是,我用的这款g430芯片比较器的反相端是只有IO口更参考电压的(参考电压的值只有0-64,还是个整型),我的参考值是一个正弦波,是有很多的浮点数的,导致进入比较器只能识别整数部分,波形就呈现阶梯状,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吗

网友A:
引入一个DAC模块,将你的浮点数参考值转换为模拟信号。
将这个模拟信号作为比较器的参考输入。
这样可以确保比较器能够接收到连续的、平滑的正弦波参考值,而不是阶梯状的整型值。

可是我使用的这款芯片并没有DAC,他的比较器模块也只有io口输入

网友B:
精细量化步骤或插值算法,将浮点数参考值转换为更接近实际正弦波形的整型值。

网友C:
考虑使用具有更高精度比较器或内置DAC的芯片。

网友D:
采用外部电路将浮点数参考值转换为适合G430芯片比较器输入的整型值。

网友E:
提高采样速度、增大参考值范围(改变定时器的精度,比如8位的搞成16位、32位)会不会更好一些?

不太好,因为我的参考值是不能太大的,因为我的参考值决定了我的电流,参考值范围增大的话,带来的影响就是我的电流会很大很大

网友E:
我不觉得会是浮点数的问题。控制PWM,肯定要用整形的参考数值的。这也必然是阶梯型的。只不过即使是阶梯型的,总体上参考值依然是趋向正弦波的。

是的,总体的趋向就是一个正弦波,只是分辨率很低,呈现出阶梯状

楼主:
蓝色的是我的输出波形,黄色的是电网波形,就是呈现这样的阶梯状

图片

图片

网友F: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只能设置为整数,无法直接输入浮点数。可以用N32G430的DAC(数模转换器)模块生成正弦波参考电压

网友G: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PWM,可以这样做,将正弦波参考值转换为 PWM 占空比,通过低通滤波生成平滑的模拟电压

网友H:
将正弦波参考值转换为 DAC 的输出电压,连接到比较器的反相端。

网友I:
一般需要配置DAC模块,设置分辨率为12位(0-4095)。将正弦波参考值映射到 DAC 的输出范围(如 0-3.3V)。在定时器中断中更新 DAC 的输出值,生成连续的正弦波。

网友J:
直接使用比较器的整数参考电压导致波形阶梯状。可以使用 PWM 加低通滤波电路生成模拟参考电压

网友K:
参考值为浮点数,无法直接输入比较器。使用查表法将正弦波参考值转换为整数。

网友L:
在程序中预先生成一个正弦波表,将浮点数参考值映射到整数范围(0-64)。

网友M:
我觉得你可以注意一下你的ADC外设,建议使用外部高精度 ADC 和 DAC 模块生成参考电压。

网友N:
将正弦波参考值通过外部 DAC 转换为模拟电压,输入到比较器。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O:
使用数字比较器(如 FPGA 或 CPLD)实现高精度比较。将电感电流和正弦波参考值转换为数字信号,在数字比较器中进行比较。以实现高精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