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漏感测试问题

楼主(2025-02-22):
现一款变压器规格书定义漏感小于6.5uH(40hkz), 电桥用40KHZ频率测试漏感量为6uH,用100KHZ测得漏感为12uH。 工作频率>100KHZ。
那变压器实际工作中的漏感是不是12uH?不知规格书这样定义的漏感是为何?

网友A:
设定的工作频率不同得出的漏感结果也不一样,那是正常,所以你要根据你的实际工作频率来选择合适的测试频率。

网友A:
规格书这么定义可以让显示的值更小,很多其他规格书也有这么做的,因为针对于单个器件而言,并没有限定一个固定的工作条件,所以你也不能说规格书的标识不对。

网友A:
比如说,你也可以把这款变压器工作频率用在40KHz啊,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也可以把这款变压器工作频率用在40KHz啊,你说呢

晓得了,谢谢坛友的指点。

网友B:
电桥怎么测变压器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