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 硬件 IIC

楼主(2025-02-22):
1. 硬件IIC
1. 硬件IIC的框图
如果MCU做为主机SCL就做为输出,做从机SCL就做为输入。

主机:

当MCU作为主机发送数据流程从数据缓冲寄存器里拿到移位寄存器。在从移位寄存器一位一位发送。

当MCU作为主机接收数据流程先放到移位寄存器。在从移位寄存器放到数据缓冲寄存器。然后读取即可。读取的是一个字节。

从机:对主机发送的地址进行判断。CRC计算/校验。

2. 7位地址与10位地址。
对于10位地址分两次发。7位地址一次就可以了。

3. 多个主机问题。
CLK2的决定(以低电平为准)线与功能。

主机2SDA发起。主机1靠边站。

4. 具体的寄存器

2. OLED介绍
1. OLED的简介

2. OLED IIC通信配置。

首先OLED要选择通信模式。可以IIC,SPI通信。

把 BS0,BS1,BS2分别设置成 0,1,0就是选择IIC通信。

64行分成8页。相当于一页有8行。

一页。6行来显色。

3. dome (硬件IIC读取LM75以及OLED)
1. OLED的唯一地址。(查手册)

2. 主机发送的流程。 (数据手册)
1.   首先,软件应该使能 I2C 外设时钟,以及配置 I2C_CTL1 中时钟相关寄存器来确保正确
的 I2C 时序。使能和配置以后, I2C 运行在默认的从机模式状态,等待 START 信号,随
后等待I2C总线寻址。

2.  软件将START位置1,在I2C总线上产生一个START信号。
3. 发送一个START信号后,l2C硬件将I2C_STATO的SBSEND位置1然后进入主机模式。现
在软件应该读I2C STATO寄存器然后写一个7位地址位或10位地址的地址头到I2C DATA
寄存器来清除SBSEND位。当SBSEND位被清O时,I2C就开始发送地址或者地址头到I2C
总线。如果发送的地址是10位地址的地址头,硬件在发送地址头的时候会将ADD10SEND
位置1,软件应该通过读I2C STATO寄存器然后写10位低地址到I2C DATA来清除
ADD10SEND位。
4.  7位或10位的地址位发送出去之后,I2C硬件将ADDSEND位置1,软件通过读I2C_STAT0
寄存器然后读l2C_STAT1寄存器清除ADDSEND位。
5.  l2C进入数据发送状态,因为移位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I2C DATA都是空的,所以硬件将
TBE位置1。此时软件可以写第一个字节数据到I2C DATA寄存器,但是TBE位此时不会被
清零,因为写入I2C DATA寄存器的字节会被立即移入内部移位寄存器。当移位寄存器非
空时,12C就开始发送数据到总线。
6.  在第一个字节的发送过程中,软件可以写第二个字节到I2C_DATA,此时TBE会被清零,
因为I2C_DATA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都不为空。
7.  任意时刻TBE被置1,软件都可以向I2C_DATA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只要还有数据待发送。
8.  在倒数第二个字节发送过程中,软件写入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到I2C DATA来清除TBE标志
位,此后就不用关心TBE位的状态。TBE位会在倒数第二个字节发送完成后被置起,直到
发送STOP信号时被清零。
最后一个字节发送结束后,I2C主机将BTC位置起,因为移位寄存器和I2C DATA寄存器此时都
为空。软件此时应该配置STOP来发送一个STOP信号,此后TBE和BTC状态位都将被清0。

3. 主机接收的流程。 (数据手册)
在主机接收模式下,主机需要为最后一个字节接收产生 NACK ,然后发送 STOP 信号。因此,需
要特别注意以确保最后接收到数据的正确性。
1.  首先,软件应该使能l2C外设时钟,以及配置I2C_CTL1中时钟相关寄存器来确保正确的
12C时序。使能和配置以后,I2C运行在默认的从机模式状态,等待START信号,随后等待
I2C总线寻址。
2. 软件将START位置1,从而在I2C总线上产生一个START信号。
3. 发送一个START信号后,I2C硬件将I2C STATO寄存器的SBSEND位置1然后进入主机模
式。现在软件应该读I2C STATO寄存器然后写一个7位地址位或10位地址的地址头到
I2C_DATA寄存器来清除SBSEND位。当SBSEND位被清O时,I2C就开始发送地址或者地
址头到I2C总线。如果发送的地址是10位地址的地址头,硬件在发送地址头的时候会先将
ADD10SEND 位置 1 ,软件应该通过读 I2C_STAT0 寄存器然后写 10 位低地址到 I2C_DATA
来清除 ADD10SEND 位。
4. 7 位或 10 位的地址位发送出去之后, I2C 硬件将 ADDSEND 位置 1 ,软件应该通过读
I2C_STAT0 寄存器然后读 I2C_STAT1 寄存器清除 ADDSEND 位。如果地址是 10 位格式,软
件应该再次将 START 位置 1 来重新产生一个 START 。在 START 产生后, SBSEND 位会被置
1 。软件应该通过先读 I2C_STAT0 然后写地址头到 I2C_DATA 来清除 SBSEND 位,然后地
址头被发到 I2C 总线, ADDSEND 再次被置 1 。软件应该再次通过先读 I2C_STAT0 然后读
I2C_STAT1 来清除 ADDSEND 位。
5.   当接收到第一个字节时,硬件会将 RBNE 位置 1 。此时软件可以从 I2C_DATA 寄存器读取第
一个字节,之后 RBNE 位被清 0 。
6.   此后任何时候 RBNE 被置 1 ,软件就可以从 I2C_DATA 寄存器读取一个字节。
7.   接收完倒数第二个字节( N-1 )数据之后,软件应该立即将 ACKEN 位清 0 ,并将 STOP 位置
1 ,这一过程需要在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完毕之前完成,以确保 NACK 发送给最后一个字节。
8.   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完毕后, RBNE 位被置 1 ,软件可以读取最后一个字节。由于 ACKEN 已
经在前一步骤中被清 0 , I2C 不再为最后一个字节发送 ACK ,并在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毕后
产生一个 STOP 信号。
以上步骤要求字节数目 N>1 ,如果 N=1 ,步骤 7 应该在步骤 4 之后就执行,且需要在字节接收完
成之前完成。

4. 代码实现
lm75a_temp.h

#ifndef __LM75A_TEMP_H
#define __LM75A_TEMP_H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i2c.h"

#define LM75A_I2C_ADDR  0x9E   //LM75A的唯一从机地址

#define LM75A_TEMP_REG  0x00   /* 温度寄存器的指针地址 */
#define LM75A_CONF_REG  0x01   /* 配置寄存器(Conf)*/
#define LM75A_THYST_REG 0x10   /* 滞后寄存器(Thyst) */
#define LM75A_TOS_REG   0x11   /* 过热关断寄存器(Tos) */

float lm75a_get_temp(void);     //获取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

void lm75a_read_temp_reg(uint8_t lm75a_id, uint8_t *p);  //读温度寄存器的值

#endif

lm75a_temp.c

#include "lm75a_temp.h"

// 读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寄存器的值并转换为温度值
float lm75a_get_temp(void){
        float temp_result;
        //读温度寄存器值
        uint8_t byte_data[2];
        lm75a_read_temp_reg(LM75A_I2C_ADDR, byte_data);

        //将温度寄存器值转为温度值
        uint16_t temp_reg = byte_data[0]<<3 | byte_data[1]>>5;

        if((temp_reg & 0x0400) == 0){
                temp_result = temp_reg * 0.125;
        }else{
                temp_reg = (~((temp_reg&0x03ff)-1)) & 0x03ff;    //补码到原码转换
                temp_result = temp_reg * (-0.125);
        }

        return temp_result;
}

/***
功能:读温度寄存器的值
输入:
        uint8_t lm75a_id: lm75a的iic从机地址
        uint8_t *p:读取结果存放的位置
返回:无
*****/
void lm75a_read_temp_reg(uint8_t lm75a_id, uint8_t *p){
        /******给LM75A写温度寄存器的指针字节********/   // 使用了I2C0(主模式)写功能,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 如果I2C0繁忙,空等

        i2c_start_on_bus(I2C0);                        // 在I2C0上生成一个起始位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如果起始位还没有发送,空等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lm75a_id, I2C_TRANSMITTER); //发送地址,发送模式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如果地址还没有发送,空等

        i2c_flag_clear(I2C0, I2C_FLAG_ADDSEND);   /* 清除I2C_FLAG_ADDSEND标志位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I2C_FLAG_TBE标志是否空闲
        i2c_data_transmit(I2C0, LM75A_TEMP_REG);  // 发送温度传感器的地址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I2C_FLAG_TBE标志是否空闲
        i2c_stop_on_bus(I2C0);                    // 停止信号

        while(I2C_CTL0(I2C0) & 0x20);             // 判断STOP是否发送完成

        /******读LM75A温度寄存器里面的两个字节的值********/  //使用了I2C0(主模式)读功能
        i2c_ackpos_config(I2C0, I2C_ACKPOS_NEXT);        //设置应答的位置配置 (下一个)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 如果I2C0繁忙,空等

        i2c_start_on_bus(I2C0);                        // 在I2C0上生成一个起始位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如果起始位还没有发送,空等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lm75a_id, I2C_RECEIVER); //发送地址,接收模式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DISABLE); /* 从机是否发送ACK应答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地址是否发送完成 */

        i2c_flag_clear(I2C0, I2C_FLAG_ADDSEND); /* 清除I2C_FLAG_ADDSEND标志位 */

        //从I2C_DATA读值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 字节是否传输完成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RBNE));    // 如果I2C_DATA为空,空等
        *p = i2c_data_receive(I2C0);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RBNE));    // 如果I2C_DATA为空,空等
        *(p+1) = i2c_data_receive(I2C0);

        i2c_stop_on_bus(I2C0);
        while(I2C_CTL0(I2C0) & 0x200);

        i2c_ackpos_config(I2C0, I2C_ACKPOS_CURRENT);        // 重新设置应答的位置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ENABLE);
}

oled_i2c.h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i2c.h"

#define OLED_I2C_ADDR      0x78

#define OLED_I2C_CMD_ADDR  0x00
#define OLED_I2C_DATA_ADDR 0x40

#define MAX_COLUMN 132

void i2c_write_byte(uint8_t i2c_addr, uint8_t i2c_data);

void oled_write_command(uint8_t oled_cmd);
void oled_write_data(uint8_t oled_data);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display_white(void);                                                        // OLED 白屏显示
void oled_clear_all(void);                                                                  // OLED 清屏显示
void oled_fill(uint8_t fill_data);                      // 单一色度填充OLED屏

void oled_set_pos(uint8_t x, uint8_t y);                //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how_cha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chr, uint8_t char_size);    // 显示字符
void oled_show_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uint8_t char_size); // 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_error(uint8_t x, uint16_t y, uint8_t *err);                    // 显示错误提示

#endif

oled_i2c.c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oled_font.h"

/**
* 功能:
* 输入:
*     1)uint8_t i2c_addr,
*     2)uint8_t i2c_data
**/
void i2c_write_byte(uint8_t i2c_addr, uint8_t i2c_data){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I2CBSY));

        i2c_start_on_bus(I2C0);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 进入主机模式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OLED_I2C_ADDR, I2C_TRANSMITTER);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判断地址发送出去

        i2c_flag_clear(I2C0, I2C_FLAG_ADDSEND);         // 清除ADDSEND位

        while(SET != 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TBE)); // 进入数据发送状态(命令或者数据地址)
        i2c_data_transmit(I2C0, i2c_addr);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i2c_data_transmit (I2C0, i2c_data);  // (要发的命令或者数据指令的具体数据)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BTC));
        i2c_stop_on_bus (I2C0);

        while(I2C_CTL0(I2C0)&0x0200);
}

/**
* 功能:
* 输入:oled_cmd:oled的控制命令
**/
void oled_write_command(uint8_t oled_cmd){
        i2c_write_byte(OLED_I2C_CMD_ADDR, oled_cmd);
}

/**
* 功能:
* 输入:oled_data:要发送给oled的数据
**/
void oled_write_data(uint8_t oled_data){
        i2c_write_byte(OLED_I2C_DATA_ADDR, oled_data);
}

/**
* 功能:
* 输入:无
**/
void oled_init(void){
        oled_write_command(0xAE);// 0xAE:关显示,0xAF:开显示

        oled_write_command(0x00);// 设置开始地址的低字节
        oled_write_command(0x10);// 设置开始地址的高字节

        oled_write_command(0xd5);// 命令头,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ite_command(0x80);// 设置分割比率,设置时钟为100帧/秒

        oled_write_command(0xa8);// 命令头,设置多路复用率(1 to 64)
        oled_write_command(0x3f);// --1/64 duty

        oled_write_command(0xd3);// 命令头,设置显示偏移移位映射RAM计数器(0x00~0x3F)
        oled_write_command(0x00);// 不偏移

        oled_write_command(0x00);// 写入页位置(0xB0~7)
        oled_write_command(0x40);// 显示开始线

        oled_write_command(0x8d);// VCC电源
        oled_write_command(0x14);// --set(0x10) disable

        oled_write_command(0xa1);// 设置段重新映射
        oled_write_command(0xc8);// 设置Y轴扫描方向,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上边为0行)

        oled_write_command(0xda);// 命令头,--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ite_command(0x12);

        oled_write_command(0x81);// 对比度,指令:0x81,数据:0~255(255最高)
        oled_write_command(0xff);

        oled_write_command(0xd9);// 命令头,--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ite_command(0xf1);//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ite_command(0xdb);// 命令头,--set vcomh
        oled_write_command(0x30);//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ite_command(0x20);// 水平寻址设置
        oled_write_command(0x00);

        oled_write_command(0xa4);// 0xa4:正常显示,0xa5:整体点亮
        oled_write_command(0xa6);// 0xa6:正常显示,0xa7:反色显示

        oled_write_command(0xAF);// 0xAE:关显示,0xAF:开显示
}

// OLED显示单一色度
void oled_fill(uint8_t fill_data){
        uint8_t i=0, n;
        for(i = 0; i < 8; i++){
                oled_write_command (0xB0+i);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ite_command (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ite_command (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 = 0; n < 132; n++){
                        oled_write_data(fill_data);
                }
        }
}

// OLED 白屏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white(void){
        oled_fill(0xFF);
}

// OLED 清屏显示
void oled_clear_all(void){

        oled_fill(0x00);
}

// OLED打开
void oled_on(){
        oled_write_command(0xAF);  // 开启显示
        oled_write_command(0x8D);  // 设置电荷泵
        oled_write_command(0x14);  // 开启电荷泵
}

// OLED关闭
void oled_off(){
        oled_write_command(0xAF);  // 开启显示
        oled_write_command(0x8D);  // 设置电荷泵
        oled_write_command(0x10);  // 关闭电荷泵
}

// OLED设置显示位置
void oled_set_pos(uint8_t x, uint8_t y){
        oled_write_command(0xB0 + y);
        oled_write_command((x & 0xf0) >> 4 | 0x10 );
        oled_write_command((x & 0x0f) | 0x01 );
}

// 显示char字符
void oled_show_cha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chr, uint8_t char_size){
        uint8_t c_index = 0, i = 0;

        c_index = chr - ' ';  // 获取chr在字模数组中的序号
        if(char_size == 16){
                if(x > MAX_COLUMN - 8){ //如果超出了屏幕的显示宽度,则换到下一行重新开始
                        x = 0;
                        y += 2;
                }
                oled_set_pos(x, y);
                for(i = 0; i < 8; i++){
                        oled_write_data(F8X16[c_index*16 + i]);
                }
                oled_set_pos(x, y+1);
                for(i = 0; i < 8; i++){
                        oled_write_data(F8X16[c_index*16 + i + 8]);
                }
        }else if(char_size == 8){
                if(x > MAX_COLUMN - 6){ //如果超出了屏幕的显示宽度,则换到下一行重新开始
                        x = 0;
                        y += 1;
                }
                oled_set_pos(x, y);
                for(i = 0; i < 6; i++){
                        oled_write_data(F6x8[c_index]);
                }
        }else{
                oled_show_error(x, y, (uint8_t *)"wrong char_size setted.");
        }
}

// 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_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uint8_t char_size){
        uint8_t i = 0;
        while(str != '\0'){
                oled_show_char(x, y, str, char_size);
                if(char_size == 16){
                        x += 8;
                        if(x > MAX_COLUMN - 8){
                                x = 0;
                                y += 2;
                        }
                }else if(char_size == 8){
                        x += 6;
                        if(x > MAX_COLUMN - 8){
                                x = 0;
                                y += 1;
                        }
                }
                i++;
        }
}

// 在(x,y)处显示“error!”信息
void oled_show_error(uint8_t x, uint16_t y, uint8_t *err){
        oled_show_string(x, y, err, 16);
}

oled_font.h

#ifndef __OLED_FONT_H
#define __OLED_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8*16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endif

mai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_comm.h"
#include "i2c.h"
#include "lm75a_temp.h"
#include "oled_i2c.h"

int main(){
        systick_config();
        i2c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_all();
        oled_show_string(24, 0, (uint8_t *)"hello", 16);
        float temp_result = 0.0;
        char temp_string[80];

        while(1){
                  temp_result = lm75a_get_temp(); /* 获取温度 */
                  sprintf(temp_string, "temperature is: %.3f C.", temp_result);
                  oled_show_string(0, 2, (uint8_t *)temp_string, 16); /* 显示到OLED */
                  delay_1ms(1000);  //等待1s
        }
}

OLED具体初始化设置看手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328470/article/details/133552351

网友A(2025-04-08):
支持主模式和从模式,适用于与传感器、EEPROM 等设备通信。

网友B:
未连接的 SDA/SCL 引脚悬空,导致噪声干扰。

网友C:
标准模式下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00kb/s,快速模式下的最大传输速率为400kb/s。同时,还支持冲突检测和数据确认机制,保证通信的可靠性。此外,GD32F103的硬件I2C还支持多主机模式,可实现多个主机之间的协调。

网友D:
使用屏蔽双绞线,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E:
很多时候都喜欢用IO模拟IIC通信

网友F:
该微控制器内置了硬件IIC模块,可以方便地与外部IIC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G:
若总线较长或设备较多,可适当减小阻值

网友H:
允许多个 I2C 主机共享总线,通过仲裁机制避免冲突。

网友I:
利用GD32F103的官方库函数简化IIC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过程。

网友J:
可通过 DMA 控制器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K:
在SCL和SDA线上添加适当的上拉电阻

网友L:
GD32F103的硬件I2C是一种非常实用和可靠的通信方式,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场景。

网友M:
实际需求设置合适的 I2C 时钟频率,过高的频率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N:
GD32F103的硬件I2C的配置和控制非常灵活。用户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和中断控制等方式来配置硬件I2C,以适应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O:
标准模式:通信速率最高可达 100 kbps。
快速模式:通信速率最高可达 400 kbps。

网友P:
在读写操作中,要正确处理应答信号

网友Q:
GD32F103还提供了丰富的软件支持,例如I2C数据传输库和示例程序等,方便用户快速上手。

网友R:
避免 I2C 总线过长(一般 ≤ 50cm),减少信号衰减。

网友S:
I2C 引脚配置正确,并且接上拉电阻。

网友T:
SDA 和 SCL 需接 4.7kΩ 上拉电阻至 VDD

网友U:
复用开漏输出模式,因为 I2C 总线需要开漏输出。

网友V:
使用硬件IIC,CPU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W:
GD32F103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其硬件支持I2C总线通信。GD32F103的硬件I2C包括两个I2C外设,每个外设均可充当I2C主机或从机。

网友X:
用DMA和控制器,数据传输更高效,无需CPU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