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关于STM32F103、PIC32系列单片机工作电流与功耗的整理

楼主(2025-02-22):
对于常见的STM32F103:

从英文解释和表中可以了解到,当流入VDD和流出VSS电流超过150mA,则可能造成单片机的损坏。单片机IO引脚耐电流为25mA。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单片机的最大功耗为UI=495mW。在选择电源时应注意电源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该图表明了,当使用外部时钟,系统工作在不同时钟频率下的待机功耗。最大72MHZ的50mA,与8MHZ的8MA。

在项目中常用的还有微芯的PIC32,该款单片机的可靠性方面较强。

从图中也可以看到PIC32工作过程中允许的最大电流300MA,不同时钟下待机的电流。这些数据在我们选择供电电源,和对功耗比较敏感的情况下需要详细考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FGFGFI/article/details/142391596

网友A:
着在低功耗设计上很有用

网友B:
当流入 VDD 和流出 VSS 的电流超过 150mA 时,可能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C:
流入 VDD 和流出 VSS 的总电流不应超过 150mA,否则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D:
这个专业啊,一般针对功耗来说,确实看的不多,其实这种帖子就很有意义

网友E:
一般低功耗的话考虑这方面比较多

网友F:
其实电路设计方面最开始考虑的就是功耗部分

网友G:
PIC32好像是比较费电呢

网友H:
不过这种对功耗比较要求高的环境下,才会看硬件功耗吧

网友I:
一般来说就直接设计了,也没多少人看功耗需求

网友J:
确实要多看手册啊, 不然真的容易翻车

网友K:
对比ST的没啥用,ST的低功耗效果并不是很强势

网友L:
你要是做低功耗我觉得PIC的话,还得PIC32吧,有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M:
话说,可以对比一下PIC32和PIC16的功耗对比

网友N:
PIC32有MIPS架构和ARM架构、dsPIC架构,每一种功耗参数都不同

网友O(2025-03-27):
虽然 STM32F103 系列主要针对低功耗和中高性能应用,但 PIC32 系列则更适合一些对性能要求更高、需要更多外设接口的系统。

网友P:
从英文解释和表中可以了解到,当流入VDD和流出VSS电流超过150mA

网友Q(2025-06-23):
STM32F103 与 PIC32 系列典型型号的功耗对比:
1. STM32F103 系列(ARM Cortex-M3 内核)
运行模式:
典型型号(如 STM32F103C8T6)在 72MHz 主频、Flash 读取等待周期为 2 时,工作电流约 35mA(含外设)。
降低主频至 24MHz 可降至 10mA 以下。
低功耗模式:
待机模式(仅 RTC 和备份寄存器工作):2μA(VDD=3V)。
停止模式(CPU 停止,SRAM 和寄存器保留):20μA(外部晶振关闭)。
2. PIC32 系列(Microchip MIPS 内核)
运行模式:
典型型号(如 PIC32MX250F128B)在 80MHz 主频时,工作电流约 40-50mA。
低功耗型号(如 PIC32MM0064GPL028)在 32MHz 时电流可低至 12mA。
低功耗模式:
休眠模式(保留 RAM 内容):1.5μA(VDD=3V,看门狗关闭)。
深度休眠模式(仅 RTC 工作):0.2μA(需禁用 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