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MCC代码配置定时器TIMR0实现LED状态翻转

楼主(2025-02-22):
系统时钟配置

TMR0配置 256分频 时钟来源FOSC / 4

系统频率为8 MHZ

系统时钟周期:Tosc = 1 / 8MHZ = 0.125us

指令周期等于4个时钟周期 :Tcy = 4 * Tosc = 0.5us

TMR0输入时钟周期(经过预分频):

网友A:
TMR0的输入时钟周期为 128 µs

网友B:
如果需要更长的定时时间,可以结合 TMR0 溢出中断和软件计数器。

网友C(2025-04-27):
如果您想要确定 TMR0 的定时溢出时间或定时器溢出的发生频率,可以使用该时钟周期来计算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网友D:
定时器的用法。

网友E(2025-11-07):
在 PIC 的 MCC 中,配置 TIMR0 实现 LED 翻转:先在 MCC 界面选 TIMR0,设时钟源(如 FOSC/4)、分频值,使能溢出中断。生成代码后,在中断服务程序(TMR0_ISR)中加 LED 引脚翻转语句(如 LATAbits.LATA0 ^= 1),清中断标志。主函数初始化外设并使能全局中断,TIMR0 溢出时触发中断,实现 LED 定时翻转。

网友F:
根据你提供的系统频率8MHz,你的指令周期是0.5us,这将影响TMR0的预分频设置

网友G:
用 MCC 配置 PIC 单片机 TIMR0 实现 LED 翻转:打开 MCC,勾选 TIMR0,设置预分频器、计数周期(如 500ms 溢出),使能中断。在引脚配置中设 LED 引脚为输出。生成代码后,在 TIMR0 中断服务函数里添加 LED 引脚电平翻转代码,主函数使能全局中断。编译下载,LED 即按设定周期翻转。

网友H:
在 MCC 中配置 PIC 单片机 TIMR0 实现 LED 翻转:添加 TIMR0 模块,选择时钟源、分频系数,设定溢出周期;开启 TIMR0 中断。生成代码后,在主函数初始化 LED 为输出,中断服务函数中加 LED 引脚翻转代码(如 PORTB ^= (1<<LED_PIN)),主循环无需额外操作,TIMR0 溢出触发中断即可实现 LED 定时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