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低功耗模式(+中断唤醒)

楼主(2025-02-22):
一、低功耗问题

N76E003电源有两种模式,若想最大降低功耗,那么当然选择掉电模式了,进入掉电模式很简单直接set_PD,单片机就进入掉电了;
文档中给出的电气特性说是最低可以达到6-8ua;

我也测试了,若只写
clr_BODEN;//关闭欠压检测
set_PD;// 进入掉电模式
发现功耗还是比较大的,并没有达到6-8ua;后面找到问题,原来将单片机切换至低速模式(LIRC)时,再进入掉电,那么才能达到6-8ua。

        set_OSC1;
        clr_OSC0;
        clr_HIRCEN;
        clr_BODEN;
        set_PD;

具体的一些注意事项看规则书:

二、唤醒问题
通过规则书,我们可以发现中断可以唤醒单片机;

//-------管脚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void Pin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7
{
                if(PIF==0x01)//0通道
                {
                        PIF=0;//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
}

void EXTI_Init(void)
{
        set_EA;        //开启总中断
        set_EPI;        //开启管脚中断(位于拓展中断中)
        P30_Input_Mode;                        //设置为输入模式
        set_PIPS1;
        set_PIPS0;//选择P3.0为中断输入源
        Enable_BIT0_FallEdge_Trig;        //下降沿
}

管脚中断的一些配置,主要参考这张图,再根据我上面贴的代码,很容易可以举一反三,那么其他的管脚中断配置就出来了。

三、还有一种低功耗方法(掉电与工作切换)
因为在单片机在切换至低速模式时,在与其他传感器进行通讯时,单片机跑太慢,通讯不了,所以推荐低功耗方法可以利用单片机的自我唤醒功能,在读取到传感器数据后进入掉电,而后一段时间自我唤醒,这样可以很大程度降低功耗。若大家还有其他方法,欢迎讨论。

void WakeUp_Timer_ISR (void)   interrupt 17     //自动唤醒中断
{
        clr_WKTF;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1;
}

void WakeUp_Init(void)//定时唤醒
{
        /*
        定时时间/((Pre-scalar预分频+1)/10)=255-重载值(RWK)
        eg:
        定时1000ms,64分频,算重载值
        1000/((64+1)/10)=153
        */
        WKCON=0x03;//预分频64
        RWK =255-77;//定时0.5s
        set_EWKT;        //使能定时唤醒中断
        set_WKTR;        //运行定时唤醒功能
        EA = 1;                //开启总中断
}
void main()
{
        P12_Quasi_Mode;
        delay(500);
        P12=1;
        delay(500);
        P12=0;//灯亮
        WakeUp_Init();//定时唤醒

        while(1)
        {
                if(flag)
                {
                        WKTcount++;
                        flag=0;
                        else if(WKTcount>=2)
                        {
                                /****功能代码*****/

                                WKTcount=0;
                        }
                        clr_BODEN;//关闭欠压检测
                        set_PD;// 进入掉电模式
                }
        }
}

第一次写,有什么不当的,希望大家指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enyuanlidejiyi/article/details/103586306

网友A(2025-07-25):
N76E003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 Idle、Power Down),搭配中断唤醒功能时:

Idle 模式:CPU 停止,外设(如定时器、UART)继续工作,可通过外设中断唤醒。
Power Down 模式:功耗极低,仅外部中断(如 INT0/INT1)或 WDT 可唤醒。
配置步骤:
设 PCON 寄存器对应位进入低功耗模式。
使能目标中断源并配置触发方式。
唤醒后需软件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B(2025-08-28):
N76E003 低功耗模式含 Idle 和 Power-down 模式。Idle 模式下 CPU 休眠,外设可运行,中断唤醒;Power-down 模式功耗更低,仅外部中断等可唤醒。
配置步骤:选低功耗模式,关闭 unused 外设时钟;设置唤醒源(如 INT0/INT1、定时器等);使能对应中断,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进入:执行相关指令(如 PCON=0x02 进入 Power-down)。唤醒后,程序从中断返回处继续运行,需重新初始化时钟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