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汽车仪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2-23):
摘 要
当前,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功能的日益增多,汽车仪表系统也变得愈发多元化。传统的机械式指针仪表因为其繁琐的布线方式和点对点的通信方式,已不能满足当前行业的需求。因此,研究一款功能多样,结构简单,安全可靠的仪表系统成为汽车产业技术开发和研究的热点之一[1]。
本次课题基于STM32F407微型控制器以及CAN总线通信技术,设计一款新型全液晶汽车仪表。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式指针仪表,本设计的汽车仪表具有简单的接线方式,快速的模块之间通讯以及全液晶显示等特点。同时,该课题中采用emWin技术进行LCD液晶显示屏的设计,具有更直观美化的人机交互界面,而且由于采用了CAN总线通信方式,元器件与控制元件(ECU)之间信息传递性将会更好。本次课题,采用CAN分析仪开发测试工具,通过定义好相关模拟变量,模拟实际汽车中的情况输入CAN信号报文并利用Simulink建模进行汽车仪表灯的逻辑处理。同时将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移植到STM32F407上,利用STM32芯片输入输出信号,进而达到点亮汽车仪表的目的。
通过软件与硬件方面的调试,该课题达到了预期研究要求,证明了课题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及延展性。

关键词:汽车仪表; CAN总线; STM32F407; Simulink建模; FreeRTOS

1 方案设计
1.1 总体方案论证
本课题对于实现汽车仪表系统提出如下两套设计方案。
方案一:
本设计采用通过串口与按键的方式来进行汽车仪表的实现。该方式通过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在PC端向STM32芯片发送指令,经过STM32的识**,输出到显示模块上。按键控制则是通过改变STM32芯片I/O口的高低电平,实现某个特定的仪表指示功能的点亮与熄灭。该方案分为硬件模块以及软件设计两个模块。其中硬件模块包括:主控芯片、按键控制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指针电机电路以及LED显示电路。软件方面采用了Keil5编程软件向STM32芯片烧写代码程序。
其中电源电路包括STM32的最小系统以及下载电路;按键电路主要负责系统的启动/关闭,以及相关指示灯的点亮/熄灭;蜂鸣器电路是根据STM32的输出信号,当某些报警条件触发时,蜂鸣器就会工作;电机电路采用伺服电机进行模块的控制,主要负责车速表的指针转动,转速表的指针转动等;LED显示电路则是根据STM32的输出信号,点亮对应的指示灯或熄灭对应的指示灯。
该方案的弊端主要为,机械式的仪表指针过于传统化,人机交互界面不够美观且智能化。同时,由于现代汽车仪表包含多种功能,需要大量的仪表指示灯与驾驶员进行交互。在本方案中采用的LED显示灯所呈现的信息不够生动、具体,而且需要大量的LED去表达对应的仪表指示灯,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且给项目的布线和通讯带来很大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项目存在大量的仪表模块,单一的点对点导线通讯很难完成高效的通讯实现,会对项目的实现造成干扰。
方案二:
本设计采用STM32芯片与CAN总线结合的方式实现汽车仪表。通过CAN分析仪发送报文,STM32处理输入输出报文信号,根据相应的条件控制显示模块与蜂鸣器模块。为了更直观的显示,在本设计中也增加了按键的硬线控制模块,通过按键控制某些特定的仪表灯。本设计主要分为硬件设计与软件设计。硬件模块包括:电源电路,蜂鸣器电路,按键电路以及LCD显示电路。软件设计主要由Keil5与Matlab来实现。
在本设计中,在LCD显示模块上,会采用软件烧写的方式,实现一款全液晶的仪表显示屏以取代电机模块与LED模块。相比于机械指针的方式,全液晶显示屏具有更美观,更直观的人机交互界面,同时节省了大量的LED以及布线需求。在通信的传递上,采用新兴的CAN总线传递方式,相比于传动的导线通信,CAN总线具有更高效,更稳定且更安全的通信方式。同时,在本次设计中,将会移植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到STM32芯片上。该方法可以实现多进程任务,可以在更好的处理不同情况下的仪表条件。
因此,采用方案二的汽车仪表系统更符合我们的实际需求,更贴切现代发展,该方案操作性高,维护性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与实用性。因此,本设计采用方案二。
1.2 项目总体设计
本项目基于STM32F407设计的汽车仪表系统由:主控芯片,CAN通讯模块,按键模块,LCD显示模块和报警模块组成。STM32主控制芯片负责在接收到CAN通信传来的信号或者按键按下时的系统任务调度,经过主控芯片处理后,会输送到LCD显示模块和报警模块,执行点亮或熄灭相关指示灯,蜂鸣器警报,同步水温表,车速表等操作。系统功能框图如图1.1所示。

图1.1 系统功能框图

该项目分为两种控制方式:CAN总线通信以及按键硬线通信。通过使用CAN收发器实时发送CAN报文给STM32芯片,STM32芯片会判断是否满足相关条件,执行点亮/闪烁/熄灭相关仪表灯或报警。由于在STM32中移植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会在一个循环周期内不停检测是否接收到CAN报文,执行多个任务调度,实现多个仪表灯的控制。按键控制则是通过定义好的I/O口与仪表灯,当按键按下或取消时,仪表灯和报警会有对应的显示。至此为该项目的流程与功能。

2 项目硬件设计
2.1 单片机
2.1.1 ARM Cortex-M4内核
ARM Cortex-M4内核处理器是由ARM公司开发的嵌入式处理器,用于满足数字信号控制市场的需求。该内核提供了高能效的数字信号控制,将32位控制与领先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集成来满足需要很高能效级别的市场[8]。
与Cortex-M3内核相比,Cortex-M4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所有DSP指令集都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完成,Cortex-M3需要多个指令和周期才能完成等效功能。同时Cortex-M4具有专用于浮点任务的单元——FPU单元以及debug调试,可以使用JTAG或ST-Link这类简单、标准化的外部连接器进行调试。在功耗方面,Cortex-M4的性能也比Cortex-M3更好,具体如表2.1所示:

2.1.2 STM32F407ZGT6芯片
为了满足汽车仪表的功能,本设计的主控芯片需要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的CPU,足够大的内存来存储图形界面图像以及较高的内部时钟来进行中断,定时器等功能,同时该芯片支持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
因此本设计采用STM32F407ZGT6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它不单具有ARM Cortex-M4内核并且延展了其他的外围设备。该主控芯片所拥有的168MHZ时钟、定时器功能、FLASH大小以及SRAM符合了本设计所需求的图像储存空间以及中断功能。同时,该芯片还拥有丰富的通信接口,包含了在本次设计中需求的串口通信以及CAN接口通信。它还支持FreeRTOS操作系统,满足了本次设计的需求。STM32F407具有144个引脚供用户使用,引脚描述如图2.1所示:

图2.1 STM32F407引脚图

3 软件设计
3.1 主程序设计
本课题设计的主程序流程如图3.1所示,开机后会初始化液晶显示屏,内部时钟以及I/O口。在FreeRTOS里建立两个任务,分别为主程序任务以及显示任务(主程序任务优先级大于显示任务)。主程序任务会根据内部时钟,不停地循环。当STM32收到信息或按键按下,会判断是否有效。如若无效,不执行任何操作,继续循环。如若有效,会切换到显示任务中,根据逻辑,输出对应的信号,更新LCD液晶显示屏上的信息或蜂鸣器鸣响。

图3.1 程序主流程图

#include "GUI.h"
#include "JPGResource.h"
#include "displayapp.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uint16_t gEngCoolantValue = 0;
uint16_t gFuelResistanceValue = 0;
uint16_t gESCVehSpeed = 0;                                                                //0-170km/h
uint32_t gEMSEngSpd = 0;                                                                        //0-8000
uint32_t gODOMeter = 0;
uint8_t gturnleft = 0;
uint8_t gturnright = 0;
uint32_t flag = 0;
uint8_t gAir = 0;
uint8_t gseatbelt = 0;
uint8_t gseatbelt1 = 0;
uint8_t gABSwarning = 0;
uint8_t gPark = 0;
uint8_t gposition = 0;

static const GUI_POINT aPointer[] = {
        { 0, 10 },
        { 150, 0 },
        { 0, -10 },
        { -20, 0 },
};
static const GUI_POINT aSmallPointer[] = {
        { 0, 5 },
        { 40, 0 },
        { 0, -5 },
        { -10, 0 },
};

static GUI_POINT aPointerHiRes[countof(aPointer)];
static GUI_POINT aSmallPointerHiRes[countof(aSmallPointer)];

typedef struct {
GUI_AUTODEV_INFO AutoInfo;
GUI_POINT aPoints[countof(aPointer)];
GUI_POINT aSmallPoints[countof(aSmallPointer)];
int Factor;
}PARAMPolygon;

#define HMI_POS_Y        25

static void DrawSpeed(void * p)
{
        int posX = 25, posY = HMI_POS_Y;
        PARAMPolygon * pParam = (PARAMPolygon *)p;
        if (pParam->AutoInfo.DrawFixed) {
        GUI_ClearRect(posX, posY, bmspeed.XSize + posX, bmspeed.YSize + posY);
        GUI_DrawBitmap(&bmspeed,posX,posY);
        }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aPointer), (posX + 160)*pParam->Factor, (posY + 160)* pParam->Factor );//车速针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SmallPoints, countof(aSmallPointer), (posX + 170)*pParam->Factor, (posY + 305)* pParam->Factor);//油表针
}

static void DrawVelocity(void * p)
{
        int posX = 425, posY = HMI_POS_Y;
        PARAMPolygon * pParam = (PARAMPolygon *)p;
        if (pParam->AutoInfo.DrawFixed) {
        GUI_ClearRect(posX, posY, bmvelocity.XSize + posX, bmvelocity.YSize + posY);
        GUI_DrawBitmap(&bmvelocity,posX,posY);
        }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aPointer), posX + 160, posY + 160);//转速针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SmallPoints, countof(aSmallPointer), posX + 170, posY + 305);//水温
}

void keyBeam()
{
        u8 key;
                key=KEY_Scan(0);
                if(key)
                {
                        if(key == WKUP_PRES)
                        {
                                GUI_DrawBitmap(&bmHigh_Beam,610,380);
                        }
                        else
                        {
                                GUI_ClearRect(610, 380, bmHigh_Beam.XSize + 610, bmHigh_Beam.YSize + 380);
                        }
                        if(key == KEY0_PRES)
                        {
                                GUI_DrawBitmap(&bmlow_beam,530,380);
                        }
                        else
                        {
                                GUI_ClearRect(530, 380, bmlow_beam.XSize + 530, bmlow_beam.YSize + 380);
                        }
                }else delay_ms(10);
}

void show()
{
        if( gturnleft == 1)
                {
                        if( flag == 1)
                                {
                                        GUI_DrawBitmap(&bmTurn_left,255,380);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0;
                                }
                        else
                                {
                                        GUI_ClearRect(255, 380, bmTurn_left.XSize + 255, bmTurn_left.YSize + 380);
                                }
                }
        if( gturnright == 1)
                {
                        if(        flag == 1)
                        {
                                GUI_DrawBitmap(&bmTurn_right,445,380);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0;
                        }
                        else
                                {
                                        GUI_ClearRect(445, 380, bmTurn_right.XSize + 445, bmTurn_right.YSize + 380);
                                }
                }
        if( gABSwarning == 1)
        {
                GUI_DrawBitmap(&bmABS_warning,310,5);
        }
        else
        {
                GUI_ClearRect(310, 5, bmABS_warning.XSize + 310, bmABS_warning.YSize + 5);
        }
        if( gPark == 1)
        {
                static int t = 0;
                GUI_DrawBitmap(&bmParkingIndication_green,400,10);
                if( t == 0)
                {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0;
                        t = 1;
                }
        }
        else
        {
                GUI_ClearRect(400, 10, bmParkingIndication_green.XSize + 400, bmParkingIndication_green.YSize + 10);
        }
        if( gposition == 1)
        {
                GUI_DrawBitmap(&bmPosition_lamp,690,380);
        }
        else
        {
                GUI_ClearRect(690, 380, bmPosition_lamp.XSize + 690, bmPosition_lamp.YSize + 380);
        }
        if( gAir == 1)
                {
                                GUI_DrawBitmap(&bmAirbag_warning,35,380);
                }
                else
                {
                        GUI_ClearRect(35, 380, bmAirbag_warning.XSize + 35, bmAirbag_warning.YSize + 380);
                }
                if( gseatbelt == 1)
                {
                        GUI_DrawBitmap(&bmseatblet,105,380);//显示
                        BEEP = 1;
                        delay_ms(50);
                        BEEP = 0;
                        delay_ms(50);
                        BEEP = 1;
                        delay_ms(50);
                        BEEP = 0;
                        delay_ms(1000);
                }
                else
                {
                        GUI_ClearRect(105, 380, bmseatblet.XSize + 105, bmseatblet.YSize + 380);//清除
                }
                if( gseatbelt1 == 1)
                {
                        GUI_DrawBitmap(&bmseatblet_1,185,380);//显示
                        BEEP = 1;
                        delay_ms(50);
                        BEEP = 0;
                        delay_ms(50);
                        BEEP = 1;
                        delay_ms(50);
                        BEEP = 0;
                        delay_ms(1000);
                }
                else
                {
                        GUI_ClearRect(185, 380, bmseatblet_1.XSize + 185, bmseatblet_1.YSize + 380);//清除
                }
}

#define PI 3.1415
float GetAngleSpeed(uint32_t val)
{
        float frange = 1.22 * PI + 0.22 * PI;//车速表
        float leftRange = 1.28 * PI;
        uint16_t maxSpeed = 170, minSpeed = 0;
        float temp;
        if ( val > maxSpeed )val = 170;
        temp = (float)val / 170 * (frange);
        if( temp >0.5 * PI)
        {
                if ( temp > 1.22 * PI )
                {
                                temp = 2 * PI - ( temp - 1.22 * PI);
                }
                else
                {
                                temp = 1.22 * PI - temp;
                }
        }
        else
        {
                        temp = leftRange - temp;
        }
        return temp;
}

float GetAngleEngSpeed(uint32_t val)
{
        float frange = 1.22 * PI + 0.19 * PI;
        float leftRange = 1.21 * PI;
        uint16_t maxSpeed = 8000, minSpeed = 0;
        float temp;
        if ( val > maxSpeed )val = 8000;
        temp = (float)val / (maxSpeed - minSpeed) * (frange);

        if ( temp > 1.21 * PI )
        {
                temp = 2 * PI - (temp - 1.21 * PI);
        }
        else
        {
                temp = leftRange - temp;
        }
        return temp;
}

float GetAngleTempature(uint32_t val)
{
        float frange = 1.25 * PI - 0.3 * PI;
        float leftRange = 1.25 * PI;
        uint16_t maxTempature = 120, minTempature = 0x00;
        float temp;
        if ( val > maxTempature )val = 120;
        temp = (float)val / (maxTempature - minTempature) * (frange);
        temp = leftRange - temp;
        return temp;
}

float GetAngleFuel(uint32_t val)
{
        float frange = 0.93 * PI - 0.07 * PI;
        float leftRange = 0.93 * PI;
        uint16_t maxFuel = 0x0029, minFuel = 0x00;
        float temp;
        if ( val > maxFuel )val = 0x0029;
        temp = (float)val / (maxFuel - minFuel) * (frange);
        temp = leftRange - temp;
        return temp;
}

void HMIDisplay(void)
{
  GUI_AUTODEV  aAuto[10];
        PARAMPolygon Param;
        int i;
        Param.Factor = 3;

        for (i = 0; i < countof(aAuto); i++)
        {
                GUI_MEMDEV_CreateAuto(&aAuto);
        }

        for (i = 0; i < countof(aPointer); i++)
        {
                aPointerHiRes.x = aPointer.x * Param.Factor;
                aPointerHiRes.y = aPointer.y * Param.Factor;
        }

        for (i = 0; i < countof(aSmallPointer); i++)
        {
                aSmallPointerHiRes.x = aSmallPointer.x * Param.Factor;
                aSmallPointerHiRes.y = aSmallPointer.y * Param.Factor;
        }

        GUI_AA_SetFactor(Param.Factor);

        while(1)
        {
                keyBeam();
                show();
                for (i = 0; i < 10; i++)
                {

                        GUI_AA_EnableHiRes();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aPointerHiRes, countof(aPointer), GetAngleSpeed(gESCVehSpeed));//速度
                        GUI_RotatePolygon(Param.aSmallPoints, aSmallPointerHiRes, countof(aSmallPointer), GetAngleFuel(gFuelResistanceValue));//油耗
                        GUI_MEMDEV_DrawAuto(&aAuto[0], &Param.AutoInfo, DrawSpeed, &Param);

                        GUI_AA_DisableHiRes();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aPointer, countof(aPointer), GetAngleEngSpeed(gEMSEngSpd));//转速
                        GUI_RotatePolygon(Param.aSmallPoints, aSmallPointer, countof(aSmallPointer), GetAngleTempature(gEngCoolantValue));//水温
                        GUI_MEMDEV_DrawAuto(&aAuto[1], &Param.AutoInfo, DrawVelocity, &Param);

                        GUI_SetFont(GUI_FONT_D24X32);
                        GUI_SetTextAlign(GUI_TA_RIGHT);
                        GUI_GotoXY(425,405);
                        GUI_DispDecMin(gODOMeter);
                        GUI_Delay(20);
                }
        }
}

4 项目调试
4.1 软件调试
本课题设计的汽车仪表系统采用Keil5开发环境,该环境的编译器以及调试工具可以和STM32很好的匹配。本次设计的的虚拟仪表能够实时显示当前车速、当前油量、水箱温度等信息。该平台使得人机交互系统更加的实用、美观、操作简单[18]。
本设计基于STM32F407控制,利用CAN分析仪在PC端发送指定CAN报文给STM32单片机,根据程序逻辑来驱动LCD液晶显示模块。主要在Keil5环境下,基于C语言开发。在Keil5中,新建一个FreeRTOS的新项目,选择STM32F407ZGT6芯片,再将从官网下载的FreeRTOS以及emWin的源码移植进去,修改相关的配置文件,可以进行本项目的代码设计。在本项目中采用ST-LINK调试工具,配置好相关设计后,当编写完程序编译通过后,可以直接通过ST-Link工具下载到STM32芯片中,不必通过串口烧录HEX文件的形式。同时,可以调用Keil5中的debug窗口,可以实时查看程序的运行状态,在需要调试的地方加入“断点”,可以排查出现问题的代码。如图4.1所示:

图4.1 Keil5环境debug调试模式
通讯方面使用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编辑定义好的CanID,发送指定字节的Can报文来调试仪表的功能实现,上位机软件如图4.2所示:

图4.2 Can分析仪上位机软件调试界面
4.1 重点问题及解决
在实物的调试过程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1)CAN通信不成功;
(2)图形界面冲突,会出现一个图形被另一个覆盖的情况;
(3)仪表指针异常,无法指向CAN报文发来的数据位置;
(4)编译不通过,STM32没有足够的空间存储图片信息;
经过多次调试排查,第一种情况需要先检查CAN总线的波特率是否保持一致,可以应用EmbededConfig(分析仪配置软件),配置波特率保持一致,检查CAN_H和CAN_L信号是否接反。同时在上位机界面中,需要将报文配置为标准帧,标准帧的ID长度不同于扩展帧,容易造成信息不匹配。针对图形界面冲突的问题,原因是由于在实现一个图像的时候,需要先将该图像所在的坐标“清除”出来,以便显示图像。解决办法是在代码中将突出的图像放在一个循环中,以免出现覆盖的现象。仪表指针异常,经过使用Keil5调试诊断,发现是由于CAN报文发送的是16进制的数据,而在指针算法中采用的是十进制的算法,数据不匹配造成的。可以采用位操作的技巧,取出正确的数值。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STM32的存储空间有限,较大的图像信息过多的占用内存,可以应用Photoshop软件改变图片的像素大小,优化内存占用,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最后实物图像如图4.3所示:

图4.3 项目实物图

结 论
控制器方面本设计采用的STM32F407符合本设计的控制需求,拥有良好的CPU处理功能,高精度的内部时钟, FLASH以及SRAM存储器,多个AD通道,I/O,以及定时器通讯接口等功能。本设计使用的CAN收发器2.0V可以很好的与STM32F407兼容使用,具有高效率的信息传递性。配合CAN分析器的诊断报文,STM32可以很好的接收模拟的CAN数据,同时将输出信号传递给LCD液晶显示屏,该4.3寸的液晶显示屏同时也很好的模拟了汽车仪表的图形界面功能,具有比较美观的图形界面。该设计方案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设计。
当在上位机发送指定的CAN信息后,如“主驾安全带未系”,“ABS报警灯”,“当前车速80KM/S”等,经过CAN收发器的接收传递给STM32F407,STM32F407经过逻辑运算,判断该信息是否符合显示模块的条件,进而驱动LCD显示屏以及蜂鸣器模块。LCD显示屏就会根据emWin指令,在屏幕指定位置呈现图形,包括不同颜色,是否闪烁等情况。当再次收到STM32指令时,也会进一步决定是否取消报警或更换报警等情况。既此时为一个周期的流程,该流程在整个汽车仪表系统中为10ms一次,从上电开始。
采用CAN总线通信的汽车仪表系统,通信效果得到很大的增强,抗干扰能力也有显著的提高。而LCD液晶显示屏的改进,也使得人机交互界面更加的美观,令人舒适。由于该项目仅为模拟通信实验,具体实验数据还有待考证,包括MCU的处理效率,多MCU间的CAN通信,液晶显示屏的动画效果等。但由此可见基于CAN总线通信的液晶汽车仪表,在未来具有很大的期望空间。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_1039692211/article/details/145708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