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遥控晾衣架设计

楼主(2025-02-22):
系统简介
智能自动晾衣架能够实现晾衣架的自动升降。与传统的手动晾衣架相比,自动晾衣架具有升降更省力,升降速度更快等优势,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自动晾衣架将成为市场的主导产品。
本设计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自动晾衣架的检测及控制核心,采用电阻应变片实现超重检测,通过手动按键控制晾衣架的升降,通过发光二极管显示晾衣架的工作状态,同时具有根据环境湿度和光线强度自动升降晾衣架。软件部分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实现了对晾衣架升降控制,状态显示等功能。本设计具有灵活方便、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基本能够满足实践需求。

1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家庭生活舒适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晾衣架作为每个家庭的家居必须用品,自然也需要满足人们更舒适性的需求。晾衣架其基本的作用无非是晾晒衣物被褥等功能,但传统的晾衣架您必须手动去拉动,每天早开晚关也是挺麻烦的;于是遥控电动智能晾衣架在最近几年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智能大厦、高级公寓、酒店和别墅等领域,只要遥控器轻按一下,晾衣架就自动开合,非常方便,并且还可以根据环境湿度和光线强度自动控制晾衣架。在本次设计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利用单片机的无线遥控电路的设计。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自动晾衣架是一中国特色的产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源于中国,至今大约20年历史,是一新兴行业。
晾衣架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种家具,周朝开始实行礼制,贵族阶层对衣冠十分重视,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较早就出现了专门用来悬挂衣物的架子。各个朝代的衣架形式各有不同,名称也有所不同。春秋时期,横架的木杆,用以挂衣曰“桁”,又叫“木施”。在宋代,衣架的使用较前代更为普遍,并且有形象的资料,河南禹县宋墓壁画梳妆图中的衣架,它由两根立柱支撑一根横杆,横杆两头长出立柱,两头微向上翘,并做成花朵状。下部用两横木墩以稳定立柱,在上横杆下部的两柱之间,另加一根横杆,以起加固作用。明代衣架整体造型仍保持着传统模式,但用材、制作、装饰很精致。衣架下端以两块墩子木作支撑,里外两面浮雕回纹,前后两个镂雕卷草花抵夹。上部和下部分用木插与立柱和座墩连接,由于底下的横格木具有一定的宽度,故可以摆放鞋履等物。晾衣架从选材、设计、雕刻制作,在明代的时期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明清衣架造型典雅,装饰精美,雕刻细致。明清官员头戴乌纱红缨帽,身着前后缀有补子的马蹄袖长袍,故清代衣架高大,立柱上设有横杆,二端出挑,雕有文饰回纹,墩上有立柱,前后两个镂雕卷草花抵夹。上部和下部分用木插与立柱和座墩连接,两墩安装用小块木料连接。清朝实行“易服”政策,推行穿满人服装,满人体魄剽悍而高大,所穿的服装体积大,份量重。有钱、有地位人的衣服,是由绣凤的绫罗绸缎组成。因此,造就清代衣架的繁华、端庄、巨大,是这一个时期的特征,也是区别其他时代的不同之处。清代衣架又俗称“朝服架”,主要挂置男用官服所用,因此,所有的衣架主梁都如同二条仰首的双龙,傲气地横卧在那里,象征着官运享通,其余的如“福”、“禄”、“寿”及各种装饰性花饰,则进一步强调他们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到,早期的封建社会,做工精细、用料讲究的晾衣架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奢侈家庭用品,而普通的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取材,竹竿或木棍做晾杆,再加上一个自制的支架,就成了“平民晾衣架”,而且这个晾衣的传统竟然沿用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中国不少的农村地区仍在使用这种最朴实、最简单的晾衣方式。
古时的衣架到了现代社会又有了新的演变和发展,随着人类文明和科技的进步,现代的制作工艺及新型合金材料运用的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晾衣架,晾衣架也日益发展成为现代家居生活的必备品。特别最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局面,紧随其后的建材家居业,自然也水涨船高。晾衣架做为建材类五金产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了家庭装修中消费者必须考虑购买的家居用品。目前,晾衣架产品的市场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晾晒衣服和生活用品的习惯从最早的原始的固定晾杆,到手拉升降衣架,再到自动晾衣架和最新的数码遥控晾衣架,短短的20年时间内,产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消费需求看,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开始向品牌化、高档化、简易化的理性方向迈进。体验试营销手段正悄然进入晾衣架市场。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从简单的使用需求,上升到对产品的整体设计、功能、色彩、服务等多方面的整合需求。从产品技术看,现代晾衣架晾杆的材质和表面工艺处理也在不断地提高,材质用料上也从铁质到不锈钢,再发展到铝合金及目前采用的最新航空材料——铝钛合金,不断地推进发展。

当今,遥控已经很普遍。但不是说就没有他的研究价值,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高水准生活的需要,家用电器产品性能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从始初的晶体管、到电子管;由模拟到数字;由分立元件到集成电路;从普通向高性能、多功能型;由手动控制向红外线遥控、向智能化发展。红外线遥控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和遥控手段。由于红外线遥控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功能强、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彩电、录像机、音响设备、空调、玩具、门铃以及遥控汽车路牌等其它小型装置上也纷纷采用红外线遥控。与此同时,晾衣架作为装修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日益火爆起来。
同时,单片机也有它突出的优点。从1974年开始,单片机就以它的体积小、质量轻、耗电省、可靠性高、价格低等特点,开始不断发展,并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家电电器、医用设备、航天航空、专用设备的智能化管理及过程控制等领域。单片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可预见单片机的发展趋势将是向大容量、高性能话、外围电路内装化等方面发展,也就是对CPU、存储器、片内I/O的改进,低功耗,特别是系统的单片机是目前单片机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从目前国内对单片机的需求来看:在未来几年里,8位、16位单片机将是单片机的发展主流,它的新发展表现在:(1)CPU功能的增加 (2)内部资源的增多 (3)引脚的多功能化 (4)低电压、低功耗。
正因为单片机有着如此多的优点,单片机在工业控制中和家用电器等上的应用中独占鳌头,故又称为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1、因为它具有“小、轻、廉、省”的特点,尤其耗电少,又可使供电电源的体积小、重量轻,所以特别适用于“电脑型产品”,在家电、玩具、游戏机、声像设备、电子秤、收银机、办公设备、厨房设备等许多产品上得到应用。
2、适用于仪器仪表,不仅能完成测量,还具有处理、监控等功能,易于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
3、广泛应用于打印机、绘图仪等许多计算机外围设备,特别是用于智能终端,可大大减轻主机负担。
4、用于各种工业控制,如温度控制、液面控制、生产线顺序控制等。
上述的归纳还不够完整,但已知单片机的应用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且可以预见,随着单片机性能的进一步提高,它的应用将更趋广泛。它对我国许多产品的升级换代、工厂企业的设备更新都将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利用单片机可以实现较多的功能的前提下降低设计、生产成本。
1.2 主要任务
本次课程设计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智能晾衣架。主要功能如下:
1)控制晾衣架的升降。
2)具有限位开关功能。
3)具有无线遥控功能。
4)能够指示运行状态。
5)具有智能模式,可以根据环境光线控制晾衣架的升降
6)具有智能模式,可以根据环境湿度控制晾衣架的升降

2 系统总体方案及硬件设计
本系统主要由单片机最小系统、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光线检测、湿度检测、按键部分、电机控制执行部分和限位开关组成。
2.1设计思路
本设计是基于单片机的晾衣架,采用8位的STC89C51单片机做控制器,程序采用C语言编程。利用直流电机正反转,实现控制晾衣架的开关。无线遥控是由SC2262/SC2272 编码解码芯片组成的无线发送接收模块,通过SC2272接收输出端D0、D1、D2、D3输出信号控制单片机,再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吸和驱动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实现晾衣架的开合,同时用行程开关检测晾衣架位置,实现晾衣架的防过卷。
系统框图如下:

图(1)系统框图

2.2 工作原理
本设计是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遥控晾衣架。它采用无线遥控控制方式,其中SC2262/SC2272 编码解码芯片组成无线发送接收模块;通过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晾衣架的开关,并且可以指示运行状态;同时可以根据环境光线的变化控制晾衣架的开合状态,完成晾衣架的智能控制,更智能更人性化系统利用限位开关来控制晾衣架停止,防止过卷。
2.3 系统硬件设计
2.3.1主控芯片
本系统采用STC89C51为主控芯片。
STC89C51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微控制器,具有4K 在系统可编程Flash 存储器。使用Atmel 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 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片上Flash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可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 位CPU 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使得STC89C51在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2.3.1.1主要功能列举
1、拥有灵巧的8位CPU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
2、晶片内部具时钟振荡器(传统最高工作频率可至 12MHz)
3、内部程序存储器(ROM)为 4KB
4、内部数据存储器(RAM)为 256字节
5、32 个可编程I/O 口线
6、8 个中断向量源
7、两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8、三级加密程序存储器
9、全双工UART串行通道
10、低功耗空闲和掉电模式;
11、掉电后中断可唤醒;
12、看门狗定时器;
13、双数据指针;
14、掉电标识符 。
2.3.1.2 各引脚功能
VCC:STC89C51电源正端输入,接+5V。
GND:电源地端。
XTAL1: 单芯片系统时钟的反相放大器输入端。
XTAL2: 系统时钟的反相放大器输出端,一般在设计上只要在 XTAL1 和 XTAL2 上接上一只石英振荡晶体系统就可以动作了,此外可以在两引脚与地之间加入一 20PF 的小电容,可以使系统更稳定,避免噪声干扰而死机。
RESET:STC89C51的重置引脚,高电平动作,当要对晶片重置时,只要对此引脚电平提升至高电平并保持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时间,AT89S51便能完成系统重置的各项动作,使得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之内容均被设成已知状态,并且至地址0000H处开始读入程序代码而执行程序。
EA/Vpp:"EA"为英文"External Access"的缩写,表示存取外部程序代码之意,低电平动作,也就是说当此引脚接低电平后,系统会取用外部的程序代码(存于外部EPROM中)来执行程序。因此在8031及8032中,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因为其内部无程序存储器空间。如果是使用 8751 内部程序空间时,此引脚要接成高电平。此外,在将程序代码烧录至8751内部EPROM时,可以利用此引脚来输入21V的烧录高压(Vpp)。
ALE/PROG:ALE是英文"Address Latch Enable"的缩写,表示地址锁存器启用信号。STC89C51可以利用这支引脚来触发外部的8位锁存器(如74LS373),将端口0的地址总线(A0~A7)锁进锁存器中,因为STC89C51是以多工的方式送出地址及数据。平时在程序执行时ALE引脚的输出频率约是系统工作频率的1/6,因此可以用来驱动其他周边晶片的时基输入。此外在烧录8751程序代码时,此引脚会被当成程序规划的特殊功能来使用。
PSEN:此为"Program Store Enable"的缩写,其意为程序储存启用,当8051被设成为读取外部程序代码工作模式时(EA=0),会送出此信号以便取得程序代码,通常这支脚是接到EPROM的OE脚。STC89C51可以利用PSEN及RD引脚分别启用存在外部的RAM与EPROM,使得数据存储器与程序存储器可以合并在一起而共用64K的定址范围。
PORT0(P0.0~P0.7):端口0是一个8位宽的开路汲极(Open Drain)双向输出入端口,共有8个位,P0.0表示位0,P0.1表示位1,依此类推。其他三个I/O端口(P1、P2、P3)则不具有此电路组态,而是内部有一提升电路,P0在当做I/O用时可以推动8个LS的TTL负载。如果当EA引脚为低电平时(即取用外部程序代码或数据存储器),P0就以多工方式提供地址总线(A0~A7)及数据总线(D0~D7)。设计者必须外加一锁存器将端口0送出的地址栓锁住成为A0~A7,再配合端口2所送出的A8~A15合成一完整的16位地址总线,而定址到64K的外部存储器空间。
PORT2(P2.0~P2.7):端口2是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每一个引脚可以推动4个LS的TTL负载,若将端口2的输出设为高电平时,此端口便能当成输入端口来使用。P2除了当做一般I/O端口使用外,若是在STC89C51扩充外接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时,也提供地址总线的高字节A8~A15,这个时候P2便不能当做I/O来使用了。
PORT1(P1.0~P1.7):端口1也是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其输出缓冲器可以推动4个LS TTL负载,同样地若将端口1的输出设为高电平,便是由此端口来输入数据。如果是使用8052或是8032的话,P1.0又当做定时器2的外部脉冲输入脚,而P1.1可以有T2EX功能,可以做外部中断输入的触发脚位。
PORT3(P3.0~P3.7):端口3也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其输出缓冲器可以推动4个TTL负载,同时还多工具有其他的额外特殊功能,包括串行通信、外部中断控制、计时计数控制及外部数据存储器内容的读取或写入控制等功能。
其引脚分配如下:
P3.0:RXD,串行通信输入。
P3.1:TXD,串行通信输出。
P3.2:INT0,外部中断0输入。
P3.3:INT1,外部中断1输入。
P3.4:T0,计时计数器0输入。
P3.5:T1,计时计数器1输入。
P3.6:WR: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写入信号。
P3.7:RD,外部数据存储器的读取信号。
RST:复位输入。当振荡器复位器件时,要保持RST脚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时间。
ALE/PROG: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地址锁存允许的输出电平用于锁存地址的地位字节。在FLASH编程期间,此引脚用于输入编程脉冲。在平时,ALE端以不变的频率周期输出正脉冲信号,此频率为振荡器频率的1/6。因此它可用作对外部输出的脉冲或用于定时目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每当用作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将跳过一个ALE脉冲。如想禁止ALE的输出可在SFR8EH地址上置0。此时, ALE只有在执行MOVX,MOVC指令是ALE才起作用。另外,该引脚被略微拉高。如果微处理器在外部执行状态ALE禁止,置位无效。
/PSEN: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通信号。在由外部程序存储器取指期间,每个机器周期两次/PSEN有效。但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这两次有效的/PSEN信号将不出现。
/EA/VPP:当/EA保持低电平时,则在此期间外部程序存储器(0000H-FFFFH),不管是否有内部程序存储器。注意加密方式1时,/EA将内部锁定为RESET;当/EA端保持高电平时,此间内部程序存储器。在FLASH编程期间,此引脚也用于施加12V编程电源(VPP)

2.3.3按键设计
常用的按键有三种:机械触点式按键、导电橡胶式和柔性按键(又称触摸式键盘)。
机械触点式按键是利用机械弹性使键复位,手感明显,连线清晰,工艺简单,适合单件制造。但是触点处易侵入灰尘而导致接触不良,体积相对较大。
导电橡胶按键是利用橡胶的弹性来复位,通过压制的方法把面板上所有的按键制成一块,体积小,装配方便,适合批量生产。但是时间长了,橡胶老化而使弹力下降,同时易侵入灰尘。
柔性按键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新型按键,可以分为凸球型和平面型两种。柔性按键最大特点是防尘、防潮、耐蚀,外形美观,装嵌方便。而且外形和面板的布局、色彩、键距可按照整机的要求来设计。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经济能力有限,本系统采用机械触点式按键。
2.3.4 遥控发射模块参数
1、通讯方式:调幅AM
  2、工作频率:315MHZ/433MHZ
  3、频率稳定度:±75KHZ
  4、发射功率:≤500MW
  5、静态电流:≤0.1UA
  6、发射电流:3~50MA
  7、工作电压:DC 3~12V
数据发射模块的工作频率为315M,采用声表谐振器SAW稳频,频率稳定度极高,当环境温度在-25~+85度之间变化时,频飘仅为3ppm/度。特别适合多发一收无线遥控及数据传输系统。声表谐振器的频率稳定度仅次于晶体,而一般的LC振荡器频率稳定度及一致性较差,即使采用高品质微调电容,温差变化及振动也很难保证已调好的频点不会发生偏移。
发射模块未设编码集成电路,而增加了一只数据调制三极管Q1,这种结构使得它可以方便地和其它固定编码电路、滚动码电路及单片机接口,而不必考虑编码电路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幅度信号值的大小。比如用PT2262或者SM5262等编码集成电路配接时,直接将它们的数据输出端第17脚接至数据模块的输入端即可。
数据模块具有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3~12V,当电压变化时发射频率基本不变,和发射模块配套的接收模块无需任何调整就能稳定地接收。当发射电压为3V时,空旷地传输距离约20~50米,发射功率较小,当电压5V时约100~200米,当电压9V时约300~500米,当发射电压为12V时,为最佳工作电压,具有较好的发射效果,发射电流约60毫安,空旷地传输距离700~800米,发射功率约500毫瓦。当电压大于l2V时功耗增大,有效发射功率不再明显提高。这套模块的特点是发射功率比较大,传输距离比较远,比较适合恶劣条件下进行通讯。天线最好选用25厘米长的导线,远距离传输时最好能够竖立起来,因为无线电信号传输时收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一般实用距离只有标称距离的一半甚至更少,这点需要开发时注意。
数据模块采用ASK方式调制,以降低功耗,当数据信号停止时发射电流降为零,数据信号与发射模块输入端可以用电阻或者直接连接而不能用电容耦合,否则发射模块将不能正常工作。数据电平应接近数据模块的实际工作电压,以获得较高的调制效果。
发射发射模块最好能垂直安装在主板的边缘,应离开周围器件5mm以上,以免受分布参数影晌。模块的传输距离与调制信号频率及幅度,发射电压及电池容量,发射天线,接收机的灵敏度,收发环境有关。一般在开阔区最大发射距离约800米,在有障碍的情况下,距离会缩短,由于无线电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折射和反射会形成一些死区及不稳定区域,不同的收发环境会有不同的收发距离。
2.3.5 PT2262/PT2272编解码集成电路原理说明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解码芯片PT2272接收到信号后,其地址码经过两次比较核对后,VT脚才输出高电平,与此同时相应的数据脚也输出高电平,如果发送端一直按住按键,编码芯片也会连续发射。当发射机没有按键按下时,PT2262不接通电源,其17脚为低电平,所以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不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PT2262得电工作,其第17脚输出经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当17脚为高电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起振并发射等幅高频信号,当17脚为低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停止振荡,所以高频发射电路完全收控于PT2262的17脚输出的数字信号,从而对高频电路完成幅度键控(ASK调制)相当于调制度为100%的调幅。
PT2262特点
  1、CMOS工艺制造,低功耗
  2、外部元器件少
  3、RC振荡电阻
  4、工作电压范围宽:2.6-15v
  5、数据最多可达6位
  6、地址码最多可达531441种
应用范围
  1、车辆防盗系统
  2、家庭防盗系统
  3、遥 控 玩 具
  4、其他电器遥控

在具体的应用中,外接振荡电阻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节,阻值越大振荡频率越慢,编码的宽度越大,发码一帧的时间越长。大部分产品都是用2262/1.2M=2272/200K组合的,
模块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配合单片机来实现数据通讯,这时有一定的技巧:
  1、合理的通讯速率
  数据模块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一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
  3、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模块产生干扰,51系列的单片机电磁干扰比较大,2051稍微小一些,PIC系列的比较小,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源供电,将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接收模块,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入屏蔽等。
  接收模块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
  接收模块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模块的输出状态。
无线数据模块和PT2262/PT2272等专用编解码芯片使用时,连接很简单只要直接连接即可,传输距离比较理想,一般能达到600米以上,如果和单片机或者微机配合使用时,会受到单片机或者微机的时钟干扰,造成传输距离明显下降,一般实用距离在200米以内。
2.3.6 遥控电路设计
系统采用sc2262和sc2272遥控和接收,遥控电路图如下:

遥控器部分用12V电池供电,按下按键后电池的正极才会和芯片和发射模块的电源端连通并发出信号,这样设计也是为了保证电池的耐用。
接收部分的电路图如下:

接收电路输出端通过npn三极管9013将输出的高电平转变成低电平,单片机可以更好的识别低电平变化。
2.3.7 光线检测模块
本系统的自动模式是光线暗时自动闭合晾衣架,光线亮时自动拉开晾衣架,实现晾衣架的自动化,光线检测就是通过光敏电阻的特性,光线暗时电阻变大,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变低,三极管截止,发射极被10k电阻拉低电平,输出低电平;光线亮时电阻变小,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变高,三极管导通,发射极被电源拉高,输出高电平。光线传感器的原理图如下:

2.3.8 正反转控制模块
本设计采用两个继电器的吸和状态控制直流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带动晾衣架的开合,两个继电器采用5V继电器,通过9012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吸和,模块的电路图如下:

2.3.9 正反转与模式显示模块

本功能采用3个LED指示系统工作状态,红灯亮时系统是自动模式,即为光线亮时打开晾衣架,光线暗时关闭晾衣架。蓝灯亮时电机正传,黄灯亮时电机反转,碰触到行程开关时,相应指示灯闪烁3下,同时停止电动机。

2.3.10 湿度检测模块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简介: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相连接。因此该产品具有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每个DHT11传感器都在极为精确的湿度校验室中进行校准。校准系数以程序的形式储存在OTP内存中,传感器内部在检测信号的处理过程中要调用这些校准系数。单线制串行接口,使系统集成变得简易快捷。超小的体积、极低的功耗,信号传输距离可达20米以上,使其成为各类应用甚至最为苛刻的应用场合的最佳选则。产品为 4 针单排引脚封装。连接方便,特殊封装形式可根据用户需求而提供。
DHT11传感器实物图如下图3-3所示:

图3-3 DHT11传感器实物图

(3)数据帧的描述:
DATA 用于微处理器与 DHT11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一次通讯时间4ms左右,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具体格式在下面说明,当前小数部分用于以后扩展,现读出为零.操作流程如下: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所得结果的末8位。
(4)电气特性:VDD=5V,T = 25℃,除非特殊标注
表3-1 DHT11的电气特性
参数 条件 Min typ max 单位
供电 DC 3 5 5.5 V
供电电流 测量 0.5 2.5 mA
平均 0.2 1 mA
待机 100 150 uA
采样周期 秒 1 次
注:采样周期间隔不得低于1秒钟。
(5)时序描述:
用户MCU发送一次开始信号后,DHT11从低功耗模式转换到高速模式,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后,DHT11发送响应信号,送出40bit的数据,并触发一次信号采集,用户可选择读取部分数据.从模式下,DHT11接收到开始信号触发一次温湿度采集,如果没有接收到主机发送开始信号,DHT11不会主动进行温湿度采集.采集数据后转换到低速模式。
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等待20-40us后,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可以切换到输入模式,或者输出高电平均可,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高电平的长短定了数据位是0还是1.格式见下面图示.如果读取响应信号为高电平,则DHT11没有响应,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当最后一bit数据传送完毕后,DHT11拉低总线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DHT11传感器模块电路设计:
DHT11传感器连接STC89C51系列单片机相对比较简单。单片机的P2.0口用来发收串行数据,即数据口。连接传感器的Pin2(单总线,串行数据)。由于测量范围电路小于20米,建议加一个5K的上拉电阻,因此在传感器的Pin2口与电源之间连接一个5K电阻。而传感器的电源端口Pin1和Pin4分别接单片机的VDD和GND端。传感器的第三脚悬浮放置。DHT11传感器原件的电路原理图如下3-5所示:

图3-5 DHT11电路原理图

3系统软件设计
对于指令系统兼容MCS51系列的单片机,其较为常用的编程语言有C和汇编语言。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编程语言,可产生压缩代码。C语言在硬件结构上仅要求对单片机存储器等硬件结构有初步了解,寄存器分配,不同存储器寻址及数据类型等细节可由编译器管理。C语言程序本身并不依赖于机器硬件系统,基本上不做修改就可以在不同种类的单片机之间相互移植。程序可划分为不同函数,结构规范,可读性强。C语言提供的库包含许多标准子程序,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C语言作为一种方便、容易掌握的语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目前单片机编程中应用最多的语言之一。
汇编语言同样在单片机编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具有简单实用,控制灵活,实时性强,程序效率高等特点。汇编语言有着极强的硬件控制能力,用其它的高级语言所无法控制的软硬件细节,在汇编语言中都可以实现,但是编程复杂。
综合考虑,软件的设计语言选择C语言。
3.1 软件介绍
Keil C51是美国Keil Software公司出品的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用过汇编语言后再使用C来开发,体会更加深刻。 Keil C51软件提供丰富的库函数和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调试工具,全Windows界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只要看一下编译后生成的汇编代码,就能体会到Keil C51生成的目标代码效率非常之高,多数语句生成的汇编代码很紧凑,容易理解。在开发大型软件时更能体现高级语言的优势。下面详细介绍Keil C51开发系统各部分功能和使用。
Protel99SE是PORTEL公司在80年代末推出的EDA软件。Protel99SE是应用于Windows9X/2000/NT操作系统下的EDA设计软件,采用设计库管理模式,可以网设计,具有很强的数据交换能力和开放性及3D模拟功能,是一个32位的设计软件,可以完成电路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等工作,可以设计32个信号层,16个电源–地层和16个机加工层。
Protel99SE软件的特点:
(1)可生成30多种格式的电气连接网络表;
(2)强大的全局编辑功能;
(3)在原理图中选择一级器件,PCB中同样的器件也将被选中;
(4)同时运行原理图和PCB,在打开的原理图和PCB图间允许双向交叉查找元器件、引脚、网络
(5)既可以进行正向注释元器件标号(由原理图到PCB),也可以进行反向注释(由PCB到原理图),以保持电气原理图和PCB在设计上的一致性;
(6)满足国际化设计要求(包括国标标题栏输出,GB4728国标库); * 方便易用的数模混合仿真(兼容SPICE 3f5);
(7)支持用CUPL语言和原理图设计PLD,生成标准的JED下载文件; * PCB可设计32个信号层,16个电源-地层和16个机加工层;
(8)强大的“规则驱动”设计环境,符合在线的和批处理的设计规则检查;
(9)智能覆铜功能,覆铀可以自动重铺;
(10)提供大量的工业化标准电路板做为设计模版;
Protel99SE的工作界面是一种标准的Windows界面,如图所示,包括:标题栏、主菜单、标准工具栏、绘图工具栏、状态栏、对象选择按钮、预览对象方位控制按钮、仿真进程控制按钮、预览窗口、对象选择器窗口、图形编辑窗口。

3.2程序设计
本系统采用C语言编程,主要使用了if、while等判断语句,当遥控器上有按键按下时,无线发射模块发出信号,接收模块解码后响应相应功能,当限位开关闭合时,说明晾衣架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停止转动。

3.3 系统程序流程图

图(12)总程序流程图

4课程设计体会
很高兴参加单片机课程设计,也很感谢学校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给了我们可以施展自己的空间,在参加课程设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锻炼锻炼了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论出真知,实践出才干,设计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的,在设计的过程中不断查询相关的资料和书籍,从图书馆到互联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任何成果的得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不足,让我们通过这此设计过程进一步复习掌握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等相关的课程实践方面的学习,并且复习了单片机原理,单片机开发软件,Protel制图软件,学会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整个设计过程。
制作过程是一个考验人耐力的过程,不能有丝毫的急躁,马虎,对电路调试都需要一步一步认真分析,千万不能过分追求速度,在调速过程中对于遇到的问题要总结笔记为以后设计提供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设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次设计制作过程中通过不断训练让我受益匪浅学习到了很多的科技制作方面的知识,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技能。
总体来说,通过参加单片机课程设计让我学些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在摸索电路设计,程序编写,调试的各个过程中都充满着很多的挑战,培养了电子设计的兴趣,同时也体验到了设计过程中的艰辛,更让我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和快乐。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_1039692211/article/details/14576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