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今天的知识漂流

楼主(2025-02-22):
PMBus从站介绍

PMBus(Power Management Bus)是一种基于I²C协议的开放标准通信协议,主要用于数字电源管理。它提供了设备间高效的通信方法,可用于配置、控制和检测电源管理设备。以下是关于PMBus从站的一些关键信息:

1. 物理层与传输:PMBus是SMBus标准的扩展,基于I²C协议构建,至少需要两根电线进行通信,包括时钟信号SMBCLK和数据信号SMBDAT。与I²C类似,它支持超时和可选的数据包错误检查(PEC)以增强数据完整性。

2. 数据格式:PMBus的数据包结构包括一个地址字节(由7位地址和1位读取或写入信号组成)、一个8位命令字节、一个或多个8位数据字节,以及一个可选的8位PEC字节。每个字节都包含自己的接收方确认,并且每个事务都包含在主机的“启动”和“停止”位之间。

3. 电气特性: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为3V至5V±10%(即2.7V至5.5V),对于400kHz的PMBus设备,所需的下拉电流为4mA。

4. 应用领域:PMBus已广泛应用于系统内的数字电源管理,可与各种电源管理产品配合使用,如AC-DC电源、隔离式DC-DC转换器、非隔离式负载点(POL)转换器、电源定序器和负载点电压编程器,以及监视器和风扇控制器等。

斐波那契数列程序举例

C语言实现

//```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n, t1 = 0, t2 = 1, nextTerm;
    printf("输出几项: ");
    scanf("%d", &n);
    printf("斐波那契数列: ");
    for (i = 1; i <= n; ++i) {
        printf("%d, ", t1);
        nextTerm = t1 + t2;
        t1 = t2;
        t2 = nextTerm;
    }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
输出几项: 10
斐波那契数列: 0, 1, 1, 2, 3, 5, 8, 13, 21, 34,
```
这个程序首先初始化两个变量t1和t2分别表示斐波那契数列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然后通过循环计算并打印出指定数量的斐波那契数列项。每次循环中,计算下一个斐波那契数(nextTerm),然后更新t1和t2的值以备下次循环使用。

Python实现

//```python
def fibonacci(n):
    a, b = 0, 1
    result = []
    for _ in range(n):
        result.append(a)
        a, b = b, a + b
    return result

n = int(input("请输入要生成的斐波那契数列的项数:"))
print(fibonacci(n))
```
运行结果:
```
请输入要生成的斐波那契数列的项数:10
[0, 1, 1, 2, 3, 5, 8, 13, 21, 34]
```
这个Python程序定义了一个名为fibonacci的函数,该函数接受一个参数n表示要生成的斐波那契数列的项数。函数内部使用两个变量a和b来跟踪斐波那契数列的当前值和下一个值。通过循环将斐波那契数添加到结果列表中,并在每次迭代后更新a和b的值。最后返回包含斐波那契数列的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