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25-02-22):
如果启用了USART接收中断,我们需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c
// USART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是否接收到数据
    if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RBNE)) {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int8_t received_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例如回送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received_data);  // 将接收到的数据回传
    }
}

网友A:
当启用了 USART 接收中断,每当 接收缓冲区 中有新的数据时,微控制器会触发一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