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3.1 DAC输出任意波形

楼主(2025-02-22):
在开机演示中,我们看到官方制作了一个波形发生器的Demo,经过查阅原理图和DAC的配置可推测出波形输出引脚为PA4(在扩展板上位于MOS引脚处)。

一、测试Demo程序输出波形效果1.1设定为方波
不同频率表现如下:
1.2设定为正弦波

1.3设定为三角波
二、DAC输出任意波形2.1噪声信号
CubeMX配置如下:
TIM6配置:
DAC配置:
触发器(Trigger):选择TIM6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定时器
输出波形选择:这里先选择噪声信号
噪声信号幅度选择:有12种可选,这里先选择一种最大。
在主函数中添加代码:
HAL_TIM_Base_Start(&htim6);//开启定时器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1);//开启DAC输出
观察波形:
Amp为[11:0]
Amp为[8:0]
设置为不同的位数,DAC输出的噪声信号幅度各不相同,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2.2三角波
CubeMX配置如下:(TIM6配置与之前一致)
触发器(Trigger):选择TIM6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定时器
输出波形选择:这里选择三角波信号
噪声信号幅度选择:有12种可选,这里先选择一种最大。
在主函数中添加代码:
HAL_TIM_Base_Start(&htim6);//开启定时器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1);//开启DAC输出
观察波形:
TIM6->ARR = 199;
同样的可以调整Amp的数值以改变输出幅度,并且可以更改TIM6触发更新中断的频率以达到调整频率的目的。
TIM6->ARR = 9;
可以看到将TIM6触发更新中断的频率调整为原来的10倍后输出频率也变为了原来的10倍。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界面是怎么做的?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界面是怎么做的?是什么软件啊?

示波器是 梦源 文中图片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