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处于连接间隔期间如何唤醒

楼主(2025-02-22):
我的连接间隔是1秒,用 ke_msg_send(cmd);在键盘中断时发送数据。如何在0.5秒的时候发送数据?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定时器(如RTOS中的定时器),你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在0.5秒后触发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在回调函数中发送数据。

网友B:
可以在键盘中断处理函数中直接调用延时函数,然后在延时后发送数据。

网友C:
用高精度计时器

网友D:
使用定时器或延时函数可能会消耗系统资源,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E:
做0.5秒的中断,在这个中断中设置标志。主程序中在出现这个标志的时候启动发送处理。

网友E:
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F:
利用定时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