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果训练 DeepSeek 的

楼主(2025-02-22):
DeepSeek 是近来火遍全球的 AI,看似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就是个好好学生没什么主见和创新。这里,给出个训练 DeepSeek 的过程,看看它是如何学习的。

HWM
“表现艺术”应该是“表象艺术”,打字错误特此更正。

网友A(2025-03-25):
使用独立的测试数据集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测试,评估模型在未见过的数据上的表现,确保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B:
DeepSeek 作为一个 AI,它的训练过程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算法。通常需要通过监督学习,让 AI 从数据中学习模式和规律。

网友A(2025-04-26):
感觉DeepSeek确实很好用 但是唯一不好的也就是他太详细了 有时候捉急看结果

网友C:
首先要明白一点,目前市场上的所谓AI,其实都是大数据的整理,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换句大白话说,就是,问点高深的问题就可以把AI问死

网友D:
AI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deepseek给我一个256的gamma table,我仔细一看,里面的元素竟然远远不止256.

网友D:
有图有真相,呵呵

网友A(2025-05-27):
本身很少对它进行训练,基本上就是想问什么问题就直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