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 GD32E230 的 SPI 外设

楼主(2025-02-24):
GD32E230 配置为 SPI 主控模式
GD32E230 的 SPI 外设支持全双工模式,并能处理 SPI 协议中的数据传输和接收。以下是将 GD32E230 配置为 SPI 主控模式的步骤,并结合实际应用需求讲解如何与不同外设进行通信。

1. SPI 外设初始化
首先,我们需要初始化 SPI 外设,为其配置工作模式(主模式),数据帧大小、时钟极性、时钟相位等。

1.1 配置 SPI 外设为主模式
c
复制
编辑
#include "gd32e230.h"

void SPI_Init_Config(void)
{
    // 使能 SPI 外设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PU_SPI0);

    // 配置 SPI 参数:设置为主模式,8 位数据帧,低极性,数据传输时钟相位等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spi_mode = SPI_MASTER;                // 主模式
    spi_init_struct.spi_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 全双工
    spi_init_struct.spi_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 8 位数据帧
    spi_init_struct.spi_clock_polarity = SPI_CK_POLARITY_LOW; // 时钟极性低
    spi_init_struct.spi_clock_phase = SPI_CK_PHASE_1EDGE; // 第一时钟沿采样
    spi_init_struct.spi_baudrate_prescaler = SPI_BAUDRATE_PSC_16; // 设定时钟分频因子
    spi_init_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 软件控制 NSS
    spi_init_struct.spi_endian = SPI_ENDIAN_MSB;          // MSB 首位传输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初始化 SPI0 外设
    spi_enable(SPI0);  // 使能 SPI 外设
}
1.2 配置 SPI GPIO 引脚
在 GD32E230 中,SPI 引脚(如 MISO, MOSI, SCK, CS)通常会映射到特定的 GPIO 引脚上。我们需要初始化这些引脚来支持 SPI 通信。

c
复制
编辑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 配置 SCK, MOSI 和 CS 引脚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SCK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MOSI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MISO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CS
}

网友A:
感觉讲解得还差点啥

网友B:
GD32E230的SPI外设支持DMA功能,可以通过DMA来传输数据

网友C:
兄嘚啊!我连入门都进不了,KEIL5.33的编译环境搭建好了,硬是下载错误

网友D:
下载错误错误要检查一下硬件上是否有问题,电影和时钟等

网友E:
GD32E230 的 SPI 引脚通常映射到特定的 GPIO 引脚,需要设置这些引脚为复用功能模式来支持 SPI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