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SPI 外设进行通信

楼主:
在 SPI 配置完成后,我们可以实现与外部 SPI 从设备如 OLED 屏幕、SPI Flash 存储器、加速度传感器等进行数据交换。
向外设发送数据
通过 SPI 主控发送数据时,使用 SPI_SendData() 函数将数据写入发送数据寄存器,主控通过 SPI 总线发送数据给从设备。

c
void SPI_Send(uint8_t data)
{
    // 等待 SPI 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 发送数据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data);
}
从外设接收数据
接收数据时,主控通过 SPI_ReceiveData() 函数读取接收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

c
uint8_t SPI_Receive(void)
{
    // 等待 SPI 接收数据寄存器不为空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 RESET);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

网友A(2025-02-26):
这种发送方式效率太低了,要用DMA。

网友B:
如果SPI接口支持DMA,考虑使用DMA来发送数据,提高效率。

网友C:
如果需要连续接收多个字节,可以考虑将接收操作放在一个循环中,或者使用DMA来接收数据块。

网友D:
注意处理可能的溢出情况,例如接收缓冲区在读取之前就已经被新的数据覆盖。

网友E:
对于高速通信或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应用,使用中断或DMA比较好吧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宏或枚举来定义SPI的标志和寄存器地址

网友G:
GD的SPI应该也有例程,你看看吧,一般能直接使用

网友H:
这种SPI的话控制OLED确实方便

网友I:
你这个SPI是发送和接收啊,有没有关于配置SPI的啊?

网友J:
SPI通讯好像比I2C的速度还要快呢

网友K:
话说,SPI发送数据是不是跟串口一样,就数据和长度一起发过去呢?

网友L:
我看你这就是单个字节发送和接收啊

网友M:
楼主SPI是使用的硬件SPI配置的是么

网友N:
话说,SPI标记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有些flag不是很懂,楼主能多科普科普吗

网友O:
这种接收数据的操作算是中断接收吗?

网友P:
SPI其实可以考虑使用DMA,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Q:
DMA配置起来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