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 MPU6050的 SPI 通信

楼主(2025-02-25):
使用 SPI 协议与加速度传感器通信时,首先需要向传感器写入配置寄存器,然后读取加速度数据。

读取加速度数据

MPU6050 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寄存器包含 x、y、z 三个轴的数据,我们通过 SPI 发送读取命令并获取数据。

c

void MPU6050_ReadAccelerometer(int16_t *ax, int16_t *ay, int16_t *az)

{

    uint8_t data[6];

    // 发送读取加速度数据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0x3B)

    SPI_Send(0x3B | 0x80);  // 设置读取操作(0x3B 为加速度计数据寄存器)

    for (int i = 0; i < 6; i++) {

        data[i] = SPI_Receive();  // 读取数据

    }

    *ax = (data[0] << 8) | data[1];  // 组合高字节和低字节

    *ay = (data[2] << 8) | data[3];

    *az = (data[4] << 8) | data[5];

}

网友A:
MPU6050都是10多年前的片子了,现在还在应用吗?

网友B(2025-04-10):
MPU6050的话,网上就有例程的

网友C:
其实你就GD的SPI硬件配置好,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D:
一般来说需要配置硬件SPI,这样时序就不用自己管了

网友E:
建议直接找例程,关于MPU6050的话资源还是不少的

网友F:
这种方案太多了,就例子都很多的

网友G:
你用文心一言写一个都行,哈哈

网友H: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是配置寄存器之前你不得配置SPI ?

网友I:
主要是注意时序,速度,还有就是写的指令

网友J:
读取加速度的话简单的,网上有示例啊

网友K:
你这个spi发送就直接发送0x3b就行呗,我以为是先发命令,再发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