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其他软件或驱动程序可能与NuMicro ICP编程工具冲突。

楼主(2025-02-23):
关闭其他可能占用Nu-Link或USB接口的软件。

重新安装NuMicro ICP编程工具和相关驱动程序。

网友A(2025-05-08):
确保编程器与目标单片机的物理连接稳定,排除接触不良或供电异常导致的通信中断。

网友B:
从新唐官网下载与ICP工具版本完全匹配的驱动(如Nu-Link USB Driver)。卸载旧驱动后重启系统,通过设备管理器确认无残留驱动残留。

网友C:
避免混用不同版本的驱动(如同时存在v1.2和v3.07驱动),可能引发端口占用冲突。

网友D:
禁用安全软件(如杀毒软件、防火墙)的实时监控功能,尤其是对USB设备的主动扫描。

网友E:
终止可能占用串口/USB资源的后台程序(如串口调试助手、其他编程工具)

网友F:
使用虚拟机或Docker容器运行ICP工具,避免与宿主机软件冲突

网友G:
在纯净系统(如全新安装的Windows 10)中测试工具,确认是否为第三方软件干扰。

网友H:
在ICP工具中降低编程速度(如从默认的1MHz降至500kHz),减少通信压力。启用“硬件复位”选项(若支持),避免因目标单片机未正确复位导致的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