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M升压35W输出功率四节锂太阳能供电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CXLB73255

楼主(2025-02-22):
目录
  • 1.产品概述       2.产品特点
  • 3.应用范围       4.技术规格书下载(PDF文档)
  • 5.产品封装       6.电路原理图
    7.相关产品

产品概述返回TOP
CXLB73255是一款工作于2.75V到6.5V的PFM升压 型 四节锂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CXLB73255采 用恒流 和准恒压模式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 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 池电压检测电路和片外场效应晶体管驱动电路 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当接通 输入电源后,CXLB73255进入充电状态,控制 片 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 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 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 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 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 , 如此循环。当BAT管脚电压第一次达到内部设 置 的16.8V(典型值)时,CXLB73255进入准恒压充 电模 式,以较小电流对电池充电。在准恒压模式 ,当 BAT管脚电压达到16.8V时,充电过程结束, 片外 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当BAT管脚 电压下 降到再充电阈值时,CXLB73255再次进入 充电状态.CXLB73255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电池短路时,CXLB 73255 在片外N沟道MOSFET和P沟道MOSFET的 共同作 用下,用较小电流继续对电池充电,对电 池起到 保护作用。 其他功能包括芯片使能输入, 管芯过温保护,电 流检测电阻短路保护和状态指 示输出端等。 CXLB73255采用8管脚的SOP8封装
   产品特点 返回TOP

⚫ 输入电压范围:2.75V 到 6.5V
⚫ 工作电流:280微安@VIN=5V
⚫ 输入电源自适应功能
⚫ 支持太阳能供电
⚫ 电感电流检测
⚫ 高达1MHz开关频率
⚫ 准恒压充电模式补偿电池内阻和电池连接线电阻产生的电压损失
⚫ 电流检测电阻短路保护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高达35W输出功率
⚫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者电池短路时,以较小电流充电。
⚫ 芯片使能输入端
⚫ 管芯过温保护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状态指示输出
⚫ 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
⚫ 8管脚SOP8封装
⚫ 产品无铅,满足rohs指令要求,不含卤素
   应用范围 返回TOP

⚫ 四节锂电池充电控制
⚫ 筋膜枪
⚫ 音响
⚫ 独立充电器
   技术规格书(产品PDF) 返回TOP

     需要详细的PDF规格书请扫一扫微信联系我们,还可以获得免费样品以及技术支持

        产品封装图 返回TOP

   电路原理图 返回TOP

网友A:
“当上升 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 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 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 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 , 如此循环。”
这句话的理解是电流过载时呈现打嗝模式,而非恒流限流对吗?

网友B:
电容滤波,电感补偿?

楼主:
1. **工作模式本质**
   - **滞环控制(Hysteretic Control)**
     通过实时检测电感电流的上下限(由外部电阻设定),在阈值间连续切换MOSFET导通/截止,形成**闭环动态调节**。这种设计使电感电流始终在设定范围内波动(如4A→2A→4A→2A),通过**连续高频切换(≤1MHz)**实现等效恒流效果,属于典型的PFM(脉冲频率调制)控制。

   - **打嗝模式(Hiccup Mode)**
     是故障保护机制,仅在过载/短路时激活。表现为**长时间关断(ms级)→ 短暂试探导通 → 再次关断**的间歇循环,通过降低平均电流实现保护,无法维持有效充电。

2. **应用场景**
   - 文中描述的是**正常充电过程**的电流控制逻辑,而非故障响应。当电池电压达标后,系统会主动切换至准恒压模式,说明此循环是设计的核心充电策略。

3. **波形特征**
   - 滞环控制的电流波形呈**连续锯齿波**,纹波幅度固定(由上下限决定),开关频率随负载变化(但≤1MHz)。
   - 打嗝模式电流波形为**稀疏脉冲群**,存在明显"静默期",频率通常低至kHz级。

---

### 技术文档佐证
1. **恒流管理描述**
   "采用恒流和准恒压模式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明确指出系统存在**主动恒流阶段**,而滞环控制是实现无采样电阻恒流的经典方案。

2. **故障保护机制分离**
   文中单独说明:"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电池短路时...用较小电流继续充电",此处的"较小电流"才可涉及打嗝模式,与主充电循环无关。

3. **高频工作能力**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进一步印证其设计目标是通过高频切换逼近等效恒流,而非保护性低频间歇。

---

### 结论
CXLB73255在正常充电阶段使用的**电感电流滞环控制(PFM)**属于**恒流限流技术的一种实现方式**,而非故障保护中的打嗝模式。其通过精准的阈值切换和高速响应(≤1MHz)维持平均充电电流恒定,与打嗝模式的保护性间歇工作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