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LCD驱动器模块

楼主(2025-02-23):
中颖MCU的LCD驱动器(支持电荷泵和传统电阻型):
   - 4 X 44段(1/4占空比1/3偏置)
   - 6 X 42段(1/6占空比1/3偏置)
   - 8 X 40段(1/8占空比1/4偏置)
   - PUMP下支持9级对比度软件调节
具体有开源的代码供参考嘛?

网友A:
发板例程中会提供相关的示范代码。

网友B:
这个是传统的段码显示屏驱动哇?

网友C:
中颖MCU的LCD驱动器模块单元很实用官方有相关代码

网友D:
或者GitHub上看看

网友E(2025-05-25):
关于开源代码方面,虽然目前未找到专门针对中颖 MCU 的 LCD 驱动的开源项目,但您可以参考其他 MCU 的 LCD 驱动实现,如 STM32 的 LCD 驱动编写思路

网友E:
这些配置适用于多种 LCD 显示需求,特别是在低功耗和多段显示的应用场景中。

网友F:
看起来你对中颖MCU的LCD驱动器模块很感兴趣,这些参数确实显示了其灵活性和功能。关于开源代码,我建议你可以访问中颖的官方网站或者GitHub,他们通常会提供一些示例代码。

网友G(2025-06-27):
中颖MCU的LCD驱动器模块非常不错的

网友H:
中颖 MCU 内置 LCD 驱动器的型号,多应用于家电、仪器仪表等场景,以下是几款典型产品:

SH79F6461:支持最多 128 段 LCD 驱动(32×4),内置 LCD 偏压发生器,适合家电控制面板(如冰箱、空调显示)。
SH79F168A:集成 80 段 LCD 驱动(20×4),支持静态 / 1/2/1/3 偏压模式,用于电子秤、血压计等医疗设备显示。
SH79F169A:提供 112 段 LCD 驱动能力(28×4),内置升压电路,可驱动段式 LCD,适用于小家电(如微波炉、咖啡机)显示界面。
SH79F528:支持 64 段 LCD 驱动(16×4),具备低功耗特性,常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如电子温度计、计算器)的 LCD 显示。

网友I(2025-08-27):
中颖 MCU 的 LCD 驱动器模块支持多种 LCD 类型,集成高压驱动电路,低功耗设计,可灵活配置显示段数,适配不同显示需求,简化外围电路。

网友I:
中颖 MCU 的 LCD 驱动器模块支持多类型 LCD,集成驱动电路,低功耗,可灵活配置显示段数,适配多样需求,简化外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