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硬件和DEMO程序演示

楼主(2025-02-22):
   年前没有想到二姨家会快递一块ST的开发板,这个效率确实可以,由于休假挺长的,到处访问亲探朋,到元宵后才返工,
所以都没有时间去评估和探索这款开发板。板子照片如下:

   一颗新芯片验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验证软件和硬件功能,最方便的当然是厂商的全功能DEMO板。
这次收到的是STM32L562E-DK,主控芯片是STM32L562QE,是功能较全的探索板,也可以外扩一些模块。
   一般开始上新的芯片,先来熟悉一下芯片资源和DEMO板资源,这样对项目规划做到胸有成竹。
1:芯片资源
查看ST公司的最新Selection_Guide文档,STM32L562QE属于: STM32 L5系列 – Arm ® Cortex ® -M33超低功耗高性能高安全MCU,比较适合做要求功耗低,性能高,安全有极高要求的设备,如一些手持带电池的测试设备。
STM32 L5系列主要有两大STM32L552和STM32L562子系列,主要区别是STM32L562有AES, PAK,OTFDEC加密,加速和解密功能模块,而STM32L552没有,其余的功能一致。
STM32L562E-DK这款开发板子的主控型号是STM32L562QEI6Q,所以统计一下这颗芯片具体主要资源如下:
A:flash容量512K,SRAM 256K
B:各种timers总共16个
C:通讯接口有3个SPI,6个USART接口,4个I2C接口,2个SAI口,1个FDCAN口,1个全速USB口,1个SDMMC口。
D:2个12bit 多通道ADC,1个两通道DAC
E:2个模拟比较器和2个运放
F:22个电容触摸通道
G:运行频率11MHz
H:110 个GPIO口
I:一个FSMC存储控制接口
J:1个octo-SPI存储接口
K:1个TFT-LCD接口
L:1个RTC
M:4个数字滤波
N:一个降压控制器
O:一个JTAG调试口
2DEMO板资源
这个全功能板具有的功能模块具体如下:
A:一个1.54240*240像素256KTFT-LCD+多点电容触摸
   主控FSMC接口连接LCD,主控I2C1接口连接触摸屏,可以验证显示触摸功能。
B:一个type C接口
   连接在主控的USB FS UCPD接口上,可以通过type C线连接电脑或其他设备验证USB口相关功能。
C:一个音频解码器+1个立体声接口和一个模拟麦克风接口,数字MIC接口
  通过S  AI接口连接,验证音频相关功能。
D:一个Octo-SPI接口 512Mbit存储器
可以验证通过Octo-SPI接口存储用户数据。
E:一个低功耗蓝牙模块
连接到SPI1接口,可以通过SPI验证无线功能和相关功能
F:一个3D加速度和陀螺仪
位置平衡等功能验证。
G:两个用户LED灯,一个用户按键和一个复位键
可以验证GPIO功能的输入和输出功能。
H1microSD卡接口
板载卡座,可以通过SDMMC接口验证读卡操作
I:一个板载JTAG调试器
可以调试下载验证程序
J Pmod STMod+ARDUINO等多种外扩模块接口
通过标准接口连接各种功能模块,验证相关功能。

先操作一下演示程序,慢慢后续再一一测试功能。

DEMO板子有MCU功耗测试模块,看看mcu功耗和整体功耗,运行步骤演示如下:
1:JP4选择7-8(5V_PM_USB),micro B线插入CN16,SW1开关拨向PM_MFAS端,如图:
2:点击LCD屏幕,如图:
2:再点击LCD屏幕,会出现开始测试界面,如下图:
3:点击开始,开始测试功耗,显示结果,如下图:
通过测试,MCU功耗10.3mA,整个DEMO板功耗180mA,功耗确实很低。

套用一休的话,就到这儿?下回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