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语言的分支结构

楼主(2025-02-22):
1.简单if语句
C语言中的分支结构语句中的if条件语句。

简单if语句的基本结构如下:

  1. 代码语言:javascript

  2. if(表达式)
  3. {
  4. 执行代码块;
  5. }

其语义是:如果表达式的值为真,则执行其后的语句,否则不执行该语句。

注意:if()后面没有分号,直接写{}

楼主:
2.if-else语句
简单的if-else语句的基本结构:

语义是: 如果表达式的值为真,则执行代码块1,否则执行代码块2。

楼主:
3.多重if-else语句
C语言中多重if-else语句,其结构如下:

语义是:依次判断表达式的值,当出现某个值为真时,则执行对应代码块,否则执行代码块n。

注意:当某一条件为真的时候,则不会向下执行该分支结构的其他语句。

楼主:
4.嵌套if-else语句
C语言中嵌套if-else语句。嵌套if-else语句的意思,就是在if-else语句中,再写if-else语句。其一般形式为:

网友A:
if语句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if()后面没有分号,直接写{}

网友C:
C语言的分支结构非常基础入门

网友D:
C语言的分支结构是嵌入式学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