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语言的循环结构

楼主(2025-02-22):
1.while循环
反复不停的执行某个动作就是江湖人称的循环 。

C语言中有三种循环结构,先看一下C语言while循环的结构

其中表达式表示循环条件,执行代码块为循环体。

while语句的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当值为真(非0)时, 执行循环体代码块。

while语句中的表达式一般是关系表达或逻辑表达式,当表达式的值为假时不执行循环体,反之则循环体一直执行。
一定要记着在循环体中改变循环变量的值,否则会出现死循环(无休止的执行)。
循环体如果包括有一个以上的语句,则必须用{}括起来,组成复合语句。

楼主:
2.do-while循环
C语言中的do-while循环,一般形式如下:

do-while循环语句的语义是:

它先执行循环中的执行代码块,然后再判断while中表达式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继续循环;如果为假,则终止循环。因此,do-while循环至少要执行一次循环语句。

注意:mtianyan: 使用do-while结构语句时,while括号后必须有分号。

楼主:
3.for循环
c语言中for循环一般形式:

它的执行过程如下:

执行表达式1,对循环变量做初始化;
判断表达式2,若其值为真(非0),则执行for循环体中执行代码块,然后向下执行;若其值为假(0),则结束循环;
执行表达式3,(i++)等对于循环变量进行操作的语句;
执行for循环中执行代码块后执行第二步;第一步初始化只会执行一次。
循环结束,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注意:for循环中的两个分号一定要写

在for循环中:

表达式1是一个或多个赋值语句,它用来控制变量的初始值;
表达式2是一个关系表达式,它决定什么时候退出循环;
表达式3是循环变量的步进值,定义控制循环变量每循环一次后按什么方式变化。
这三部分之间用分号 ; 分开。
使用for语句应该注意:

for循环中的“表达式1、2、3”均可不写为空,但两个分号(;;)不能缺省。
省略“表达式1(循环变量赋初值)”,表示不对循环变量赋初始值。
省略“表达式2(循环条件)”,不做其它处理,循环一直执行(死循环)。
省略“表达式3(循环变量增减量)”,不做其他处理,循环一直执行(死循环)。
表达式1可以是设置循环变量的初值的赋值表达式,也可以是其他表达式。
表达式1和表达式3可以是一个简单表达式也可以是多个表达式以逗号分割。
表达式2一般是关系表达式或逻辑表达式,但也可是数值表达式或字符表达式,只要其值非零,就执行循环体。
各表达式中的变量一定要在for循环之前定义。

楼主:
3.三种循环比较
while, do-while和for三种循环在具体的使用场合上是有区别的,如下:

在知道循环次数的情况下更适合使用for循环;
在不知道循环次数的情况下适合使用while或者do-while循环:
如果有可能一次都不循环应考虑使用while循环
如果至少循环一次应考虑使用do-while循环。
但是从本质上讲,while,do-while和for循环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楼主:
4.多重循环
多重循环就是在循环结构的循环体中又出现循环结构。

在实际开发中一般最多用到三层重循环。

因为循环层数越多,运行时间越长,程序越复杂,所以一般用2-3层多重循环就可以了。另外不同循环之间也是可以嵌套的。

多重循环在执行的过程中,外层循环为父循环,内层循环为子循环,

**父循环一次,子循环需要全部执行完,直到跳出循环。**父循环再进入下一次,子循环继续执行…

网友A:
while语句的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当值为真(非0)时, 执行循环体代码块。

网友B:
do-while循环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