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数组的遍历知识

楼主(2025-02-22):
数组就可以采用循环的方式将每个元素遍历出来,而不用人为的每次获取指定某个位置上的元素,例如我们用for循环遍历一个数组:

注意以下几点:

最好避免出现数组越界访问,循环变量最好不要超出数组的长度.
C语言的数组长度一经声明,长度就是固定,无法改变,并且C语言并不提供计算数组长度的方法。
由于C语言是没有检查数组长度改变或者数组越界的这个机制,可能会在编辑器中编译并通过,但是结果就不能肯定了,因此还是不要越界或者改变数组的长度

网友A:
最好避免出现数组越界访问,循环变量最好不要超出数组的长度.

网友B:
数组越界访问一定要规避的

网友C:
C语言不提供计算数组长度的方法

网友C:
对于数组的使用,以及结构体中使用数组,一定要注意越界问题。否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

网友C:
其实挺希望有高级语言对单片机编程的。现在单片机对比早期的计算机,硬件资源上一点不差了。

网友D:
数组就可以采用循环的方式将每个元素遍历出来

网友E:
还有其他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