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楼主(2025-02-23):
数组可以由整个数组当作函数的参数,也可以由数组中的某个元素当作函数的参数:

整个数组当作函数参数,即把数组名称传入函数中,例如:

数组中的元素当作函数参数,即把数组中的参数传入函数中,例如: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时注意以下事项:

数组名作为函数实参传递时,函数定义处作为接收参数的数组类型形参既可以指定长度也可以不指定长度。
数组元素作为函数实参传递时,数组元素类型必须与形参数据类型一致。

网友A:
数组可以由整个数组当作函数的参数,也可以由数组中的某个元素当作函数的参数

网友B:
指针的基础应用

网友C:
数组作为参数,通常不是 char *吗?

网友C:
temp(arr[3]);
这个难道不是传递一个数组元素给temp函数吗?

网友C:
印象里,数组名作为参数时,实际传递的是这个数组的0号元素所在的单元地址。

网友D:
整个数组当作函数参数,即把数组名称传入函数中

网友E:
一般用指针将数组传递到函数中

网友F(2025-04-29):
如果在函数声明时指定了数组的大小(例如 `arr[5]`),这并不会限制传入的数组大小,但编译器会知道数组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