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字符串与数组

楼主(2025-02-22):
C语言中,是没有办法直接定义字符串数据类型的,但是我们可以使用数组来定义我们所要的字符串。一般有以下两种格式:

char 字符串名称[长度] = “字符串值”;
char 字符串名称[长度] = {‘字符1’,‘字符2’,…,‘字符n’,’\0’};
注意:

[]中的长度是可以省略不写的;
采用第2种方式的时候最后一个元素必须是’\0’,’\0’表示字符串的结束标志;
采用第2种方式的时候在数组中不能写中文。
在输出字符串的时候要使用:printf(“%s”,字符数组名字);或者puts(字符数组名字);。

楼主:
5.mtianyan:字符串函数
常用的字符串函数如下(strlen,strcmp,strcpy,strcat,atoi):

使用字符串函数注意以下事项:

strlen()获取字符串的长度,在字符串长度中是不包括‘\0’而且汉字和字母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strcmp()在比较的时候会把字符串先转换成ASCII码再进行比较,返回的结果为0表示s1和s2的ASCII码相等,返回结果为1表示s1比s2的ASCII码大,返回结果为-1表示s1比s2的ASCII码小
strcpy()拷贝之后会覆盖原来字符串且不能对字符串常量进行拷贝
strcat在使用时s1与s2指的内存空间不能重叠,且s1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要复制的字符串

网友A:
在C语言中,字符串其实是一个字符数组,它是由一系列字符组成的,并以特殊字符 '\0'(空字符)作为字符串的结束标志。

网友B:
C语言处理字符串,是有些麻烦。数组的话,还得保证别越界溢出。

网友C:
尽量保持数据名称的唯一性

网友D:
一般用第一种格式

网友E:
虽然C语言没有内建的“字符串”数据类型,但我们可以通过字符数组来处理字符串。

网友F(2025-04-30):
如果你没有明确指定数组的大小,编译器会根据字符串字面量的长度自动推断数组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