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内存本质

楼主(2025-02-22):
编程的本质其实就是操控数据,数据存放在内存中。

因此,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内存的模型,以及 C 如何管理内存,就能对程序的工作原理洞若观火,从而使编程能力更上一层楼。

大家真的别认为这是空话,我大一整年都不敢用 C 写上千行的程序也很抗拒写 C。

因为一旦上千行,经常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内存错误,一不小心就发生了 coredump…… 而且还无从排查,分析不出原因。

相比之下,那时候最喜欢 Java,在 Java 里随便怎么写都不会发生类似的异常,顶多偶尔来个 NullPointerException,也是比较好排查的。

直到后来对内存和指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才慢慢会用 C 写上千行的项目,也很少会再有内存问题了。(过于自信

「指针存储的是变量的内存地址」这句话应该任何讲 C 语言的书都会提到吧。

所以,要想彻底理解指针,首先要理解 C 语言中变量的存储本质,也就是内存。

楼主:
(1)内存编址

计算机的内存是一块用于存储数据的空间,由一系列连续的存储单元组成,就像下面这样,

每一个单元格都表示 1 个 Bit,一个 bit 在 EE 专业的同学看来就是高低电位,而在 CS 同学看来就是 0、1 两种状态。

由于 1 个 bit 只能表示两个状态,所以大佬们规定 8个 bit 为一组,命名为 byte。

并且将 byte 作为内存寻址的最小单元,也就是给每个 byte 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叫内存的地址。

这就相当于,我们给小区里的每个单元、每个住户都分配一个门牌号,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保证门牌号唯一,这样就能通过门牌号很精准的定位到一家人。

同样,在计算机中,我们也要保证给每一个 byte 的编号都是唯一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个编号都能访问到唯一确定的 byte。

楼主:
(2)内存地址空间

上面我们说给内存中每个 byte 唯一的编号,那么这个编号的范围就决定了计算机可寻址内存的范围。

所有编号连起来就叫做内存的地址空间,这和大家平时常说的电脑是 32 位还是 64 位有关。

早期 Intel 8086、8088 的 CPU 就是只支持 16 位地址空间,寄存器和地址总线都是 16 位,这意味着最多对 2^16 = 64 Kb 的内存编号寻址。

这点内存空间显然不够用,后来,80286 在 8086 的基础上将地址总线和地址寄存器扩展到了20 位,也被叫做 A20 地址总线。

当时在写 mini os 的时候,还需要通过 BIOS 中断去启动 A20 地址总线的开关。

但是,现在的计算机一般都是 32 位起步了,32 位意味着可寻址的内存范围是 2^32 byte = 4GB。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是 32 位的,那么你装超过 4G 的内存条也是无法充分利用起来的。

好了,这就是内存和内存编址。

楼主:
(3)变量的本质

有了内存,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int、double 这些变量是如何存储在 0、1 单元格的。

在 C 语言中我们会这样定义变量:

  1. int a = 999;
  2. char c = 'c';

当你写下一个变量定义的时候,实际上是向内存申请了一块空间来存放你的变量。

我们都知道 int 类型占 4 个字节,并且在计算机中数字都是用补码(不了解补码的记得去百度)表示的。

999 换算成补码就是:0000 0011 1110 0111

这里有 4 个byte,所以需要四个单元格来存储: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把高位的字节放在了低地址的地方,那能不能反过来呢?

当然,这就引出了大端和小端。

像上面这种将高位字节放在内存低地址的方式叫做大端,反之,将低位字节放在内存低地址的方式就叫做小端。

上面只说明了 int 型的变量如何存储在内存,而 float、char 等类型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都需要先转换为补码。

对于多字节的变量类型,还需要按照大端或者小端的格式,依次将字节写入到内存单元。

记住上面这两张图,这就是编程语言中所有变量的在内存中的样子,不管是 int、char、指针、数组、结构体、对象… 都是这样放在内存的。

网友A:
编程的本质其实就是操控数据,数据存放在内存中。

网友B:
编程的本质其实就是操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