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多级指针

楼主(2025-02-22):
说起多级指针这个东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最多理解到 2 级,再多真的会把我绕晕,经常也会写错代码。

你要是给我写个这个:
  1. int ******p

能把我搞崩溃,我估计很多同学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多级指针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指针的指针的指针的指针……非常简单。

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多级指针的本质。

首先,我要说一句话,没有多级指针这种东西,指针就是指针,多级指针只是为了我们方便表达而取的逻辑概念。

首先看下生活中的快递柜:

这种大家都用过吧,每个格子都有一个编号,我们只需要拿到编号,然后就能找到对应的格子,取出里面的东西。

这里的格子就是内存单元,编号就是地址,格子里放的东西就对应存储在内存中的内容。

假设我把一本书,放在了 03 号格子,然后把 03 这个编号告诉你,你就可以根据 03 去取到里面的书。

那如果我把书放在 05 号格子,然后在 03 号格子只放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书放在 05 号」。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打开 03 号格子,然后取出了纸条,根据上面内容去打开 05 号格子得到书。

这里的 03 号格子就叫指针,因为它里面放的是指向其它格子的小纸条(地址)而不是具体的书。

明白了吗?

那我如果把书放在 07 号格子,然后在 05 号格子 放一个纸条:「书放在 07号」,同时在03号格子放一个纸条「书放在 05号」

这里的 03 号格子就叫二级指针,05 号格子就叫指针,而 07 号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变量。

依次,可类推出 N 级指针。

所以你明白了吗?同样的一块内存,如果存放的是别的变量的地址,那么就叫指针,存放的是实际内容,就叫变量。

楼主:
  1. int a;
  2. int *pa = &a;
  3. int **ppa = &pa;
  4. int ***pppa = &ppa;

上面这段代码,pa就叫一级指针,也就是平时常说的指针,ppa 就是二级指针。

内存示意图如下:

不管几级指针有两个最核心的东西:

指针本身也是一个变量,需要内存去存储,指针也有自己的地址

指针内存存储的是它所指向变量的地址

这就是我为什么多级指针是逻辑上的概念,实际上一块内存要么放实际内容,要么放其它变量地址,就这么简单。

怎么去解读int **a这种表达呢?

int ** a 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看,即int* 和 *a,后面 *a 中的*表示 a 是一个指针变量,前面的 int* 表示指针变量a

只能存放 int* 型变量的地址。

对于二级指针甚至多级指针,我们都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首先不管是多少级的指针变量,它首先是一个指针变量,指针变量就是一个*,其余的*表示的是这个指针变量只能存放什么类型变量的地址。

比如
  1. int****a表
示指针变量 a 只能存放
  1. int***
型变量的地址。

网友A:
多级指针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指针

网友B:
指针的奇妙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