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设置 PIC 单片机的时钟源为内部振荡器?

楼主(2025-02-23):
如何设置 PIC 单片机的时钟源为内部振荡器?

网友A:
通过配置字实现,如果支持MCC的可以在里面选择配置字的不同位功能。

网友A:
或者这样手工编写配置字内容。

网友B:
你用的具体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C:
建议您这边直接看看例程,例程是有配置时钟这部分的,直接看定义看有没有使能内部时钟的

网友D:
建议具体设置需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E:
查阅 PIC 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找到时钟配置部分,了解如何设置内部振荡器

网友F:
配置字用于定义单片机的基本操作模式,包括时钟源选择。通常可以通过编程工具(如 MPLAB X IDE)或直接在代码中设置。

网友G:
OSCCON 寄存器用于控制内部振荡器的频率和其他设置。根据数据手册配置该寄存器。这种就可以了

网友H:
一般就是PIC来配置OSCCON 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有些PIC芯片是不支持内部时钟的吧,主要是看你用哪款芯片

网友J:
其实还是得找例程来弄的,例程里一般能看定义和手册的定义才行

网友K:
通过配置字和 OSCCON 寄存器,可以将 PIC 单片机的时钟源设置为内部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