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里可以直接配置DMA吗?

楼主(2025-02-23):
使用MCC可以完成DMA的传输方向配置吗?就是配置从哪儿到哪儿,什么样的格式。

网友A:
如果支持的话,是可以的,我好像用过。

网友B:
你可以在MCC生成的代码框架中,手动编写DMA的配置代码。

网友C: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打开个工程给你看看。

网友:
有点卡,一会儿打开了,我再来回复。

网友:
你看,这么配置

网友D: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E(2025-04-27):
通过MCC,你可以进行一些基础的配置,比如选择DMA的通道、配置DMA的数据传输模式等。

网友F(2025-06-23):
在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里能直接配置 DMA。可图形化设置通道、源 / 目标地址、传输大小等参数,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提升开发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