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328P的哪些外设可以用MCC配置?

楼主(2025-02-23):
AVR328P的哪些外设可以用MCC配置?

这上面包含了所有的外设了吧?这个配置好,能兼容那些开源项目的代码不

网友A:
这个芯片是AVR里面用量最大的。

网友B:
这个芯片很经典,但是没有新功能,比如DMA。

网友C:
AVR328P 是一款基于 AVR 架构的 8 位单片机,通常使用 Microchip 的 MPLAB X IDE 和 MCC(MPLAB Code Configurator) 进行开发。

网友D:
MCC 是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配置单片机的外设和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E:
AVR328P 中可以通过 MCC 配置的主要外设:定时器/计数器Timer0:8 位定时器,支持 PWM 输出。Timer1:16 位定时器,支持输入捕获和 PWM 输出。Timer2:8 位定时器,支持 PWM 输出。

网友F:
一般芯片都是支持串行通信接口的,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网友G:
可以有SPI,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模拟SPI的

网友H:
ADC模数转换器。模拟信号采样(如传感器信号)。支持多通道输入。可配置采样率和参考电压

网友I:
看门狗定时器WDT:看门狗定时器。实现其系统复位功能,防止程序跑飞。可配置超时时间。

网友J:
外部中断的话,一般也都会支持的INT0, INT1:外部中断。响应外部引脚的电平变化或边沿触发

网友K:
配置时钟,配置系统时钟源(如内部 RC 振荡器、外部晶体)。配置时钟分频器。

网友L:
MCC 大大简化了外设配置和初始化代码的生成,适合快速开发和原型设计。对于复杂的应用,可以结合手动编程和 MCC 生成的代码进行优化。

网友M:
MCC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允许开发者通过配置外设、生成代码和初始化外设寄存器,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M:
MCC提供了直观的图形化界面,简化了AVR328P外设的配置过程。

网友N:
这个是入门级的AVR了,很多开源项目使用。

网友O:
这个芯片外设不多,寄存器开发也很容易

网友(2026-01-22):
引脚更改中断(PCINT):配置指定端口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灵活监测 GPIO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