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的TRNG性能如何?

楼主(2025-02-23):
HC32L190的TRNG性能如何?
根据i的值,大概可以估计生成一次随机数要几百tick时钟。
根据手册,这个能产生伪随机数是吗?
请问具体随机数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呢?配置这些寄存器会对随机数有什么影响?

网友A:
TRNG_LOAD是设置为1加载新的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是一个真随机数, 故产生的随机数序列也为真随机数。
如设置为0, 则初值是确定的,是通过伪随机数生成器,数学的迭代方法生成的随机数序列。再进行相对“随机”截取组合的方法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有可重复性。

网友B:
随机数发生器能保证每次产生的数值都不一样吗?

网友C:
这是干什么的外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机数发生器能保证每次产生的数值都不一样吗?

真随机数是能保证每次都不一样的。原理大概是ADC采集某个模拟噪声,然后随机算法打乱。

网友D:
TRNG在加解密算法中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NG在加解密算法中很重要

是的。
加密需要的伪随机数发生器是不可预测的。
也就是说,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攻击者可以获得连续多次的随机数值,仍然不能预测下一此获取随机数的值。
看起来HC32上的随机数发生器是个LFSR,并且在反馈路线上可以选择异或某个物理噪声源,以获得真随机数。

现在的问题是,手册没有提供这个随机数发生器作为伪随机数发生器的具体算法。
不知道官方能不能解释一下,或者另外出一个手册。

我对 HC32L190伪随机数发生器做了分析,看起来性能还是很好的:
灰度图
连续0的数量和连续1的数量
对随机序列进行FFT
byte频数统计

网友E:
这个随机数生成器能保证每次产生的数据都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随机数生成器能保证每次产生的数据都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