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关于硬件问题造成的MCU死机

楼主(2025-02-23):
关于MCU死机问题,近期小编在出差期间遇到多起,且原因不同。所以,今日小白借此机会讲一讲因硬件问题造成的MCU死机。

MCU不良
在遇到死机问题时,已经可以判定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前提下,大多人的选择是交叉验证MCU,先判定是否是MCU单体不良造成的死机。在小编以前遇到的死机问题处理过程中,因MCU不良造成的死机,其实并不多,但也确确实实的会存在这种原因。

电源异常
关于电源异常造成的MCU死机,其实也是最常见的。就小编出差工厂产线跟线就期间遇到的过多起关于电源异常造成的死机问题。

经验不足的硬件工程师,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无从下手。心急的人往往喜欢按照上面第一个原因,先更换MCU,如果还是存在就选择更换PMU,如果电路中运用到了Memory,相信也会将其也更换掉。如果真是这三者导致的或许还好,但是一旦并非这三者导致,我们还需要重新定位排查。PMU输出电压的排查,应该是后续排查工作的第一步。

小编曾在产线出差时,遇到过因PMU供电异常导致的死机,后来逐步排查,发现PMU后级负载芯片出现贴片极性贴反,将PMU相关电源拉低,影响到电源稳定性,进而引发的死机问题。当我们把后级负载芯片按照极性要求,重新贴正,死机问题就不再出现。

晶振电路异常
都说晶振属于电子产品的“大心脏”,是保障MCU有条不紊的运行条件之一,为MCU提供时钟频率,稳定性极高。然而一旦晶振本体失效或者相关电路走线受到干扰,都有可能造成MCU死机。对于晶振出现的问题,我们往往可以在靠近MCU端测量时钟频率,来确定其测量值是否符合设计标准,测量值是否稳定。

静电引入
关于静电导致的死机,往往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小编在以前的项目中,就遇到生产测试出现极低概率的死机问题,软件抓取log,往往无法看出根本原因。根本原因看不出来的同时,大多数人也喜欢往静电方面扯。静电造成的芯片工作不稳定或者不良,往往成为了许多芯片厂商答复给客户芯片不良的原因。
虽然,但是!
不过有些问题确实是静电导致的。这时,我们可以通过静电枪在敏感位置进行接触放电测试模拟死机现象。因为静电引入导致的死机问题,我们只需按照解ESD的思路进行解决即可。

供电电源干扰
在一些高频电路中,其产生的辐射等干扰会影响到电源的稳定性,这种情形,也会引起死机。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高频电路走线尽量避免电源走线。

除此之外,硬件方面造成的死机原因不止这些,电路中贴片或者装配不良产生意想不到的短路有时也会导致的死机,在做手机项目的时候,曾有员工在装配主副板FPC时,没有严格按照SOP作业,导致装配不良引发了手机开机进入dump模式,机器反复重启问题。最终拆机排查发现BTB座子存在变形引起了短路,才找到原因。

网友A:
硬件死机是不合格导致

网友B:
关于电源异常造成的MCU死机,其实也是最常见的。

网友C:
电源纹波过大

网友D:
一般硬件造成死机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E:
总结的很全面,学习经验

网友F:
硬件问题导致的MCU死机可能由电压不稳导致,电压如果超出MCU工作范围,会导致异常

网友G:
电源噪声,高频噪声干扰MCU正常运行。

网友H:
电源瞬态干扰,电压突变可能引发复位或死机。

网友I:
时钟源故障或信号受干扰,影响MCU运行。

网友J:
一般来说,关于时钟频率超限也会容易死机,过高或过低的频率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复位信号异常导致MCU频繁复位或死机。

网友L:
温度过高导致MCU性能下降或死机。

网友M:
复位信号受干扰,噪声干扰复位信号,引发异常

网友N:
电磁干扰(EMI),强电磁场干扰MCU运行。

网友O:
静电放电可能损坏MCU或导致死机。

网友P:
电源功率不足以满足MCU及外设的需求,特别是在高负载情况下,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Q:
晶振故障、晶振电路走线不当、晶振频率不稳定等。

网友R:
高频电路产生的辐射等干扰影响到电源的稳定性,从而引起死机。

网友S:
如电路板上存在短路、断路、虚焊等问题,可能导致MCU与其他元件之间的通信故障

网友T:
MCU有稳定运行的电压范围,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导致运行异常甚至死机。

网友U:
检查晶振本体及其相关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时钟频率的稳定性。

网友V:
传感器、按键等外设电路短路,导致MCU引脚异常。

网友Q: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MCU工作异常。

网友P:
地线设计不合理,导致地电压波动。

网友W:
复位电路中的电阻、电容选型错误,焊接不良,或布局不合理,导致复位信号异常,MCU无法正常复位或频繁复位

网友X:
高频电路产生的辐射等干扰可能影响电源的稳定性,进而导致MCU死机。

网友Y:
外部干扰可能影响晶振的振荡频率,导致时钟频率不稳定。

网友Z:
晶振本体老化或损坏,导致时钟频率不稳定或无法输出。

网友AA:
地线设计合理,避免地线环路;使用多层PCB板,其中一层专门作为地平面。

网友AB:
电源异常是造成MCU死机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网友AC:
虽然MCU单体不良造成的死机情况相对较少,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怀疑是MCU本身的问题,可以通过交叉验证或更换MCU来进行排查。

网友AD: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是否焊接良好、容量是否匹配。

网友AE:
复位电路中的电阻或电容贴错、虚焊等情况,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复位或出现概率性复位。

网友AF: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MCU内部数据错误或程序跑飞。

网友T:
MCU或外围元件损坏,连接器接触不良,导致电路功能异常,引发死机

网友Y:
电源中的噪声和纹波过大,未得到有效滤除,干扰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V:
电源线应尽量短粗,避免压降和干扰。

网友AG:
检查电源电压、功率和稳定性是否符合MCU及其外围电路的需求。

网友AH:
电源电压波动或低于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引发死机

网友AI:
复位电路设计不当或受到干扰,导致MCU反复复位。

网友AJ:
外部干扰导致时钟信号受到干扰或失真。

网友AK:
MCU的输入输出引脚增加防静电保护元件,如TVS管、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AL:
接口电平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M:
连接到MCU的外设故障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N:
供电不足可能导致MCU性能下降或完全停止工作。

网友AO:
长引出线的IO口没有保护,静电或电压尖峰导致MCU死锁。

网友AP:
电源电压不稳定、电源负载异常、电源纹波过大等。

网友AQ:
硬件死机说明设计上存在很大的缺陷了

网友P:
未添加终端电阻或滤波电容,导致信号反射。

网友AR:
系统中与MCU没有隔离的IO口、通信接口等,容易将静电引入MCU内部,使其逻辑混乱,最终导致死机。

网友AS: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和稳压电路,降低纹波和噪声

网友AT:
用万用表测量MCU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AU:
供电不足会使复位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产生有效的复位信号;选型不当可能使复位芯片的性能不满足MCU的要求。

网友W:
高频电路产生的辐射干扰电源稳定性。

网友AV:
时钟频率超出MCU允许的范围,或时钟配置错误,导致MCU无法正确同步,引发运行异常

网友AW:
化PCB布局和布线,缩短关键信号线长度,避免信号线与大电流、高频电路平行或靠近

网友W:
静电通过未保护的接口或引脚进入MCU,损坏内部电路,导致死机或功能异常

网友AX(2025-04-13):
电源不稳定确实容易让单片机出问题。

网友AY:
电源不稳常导致MCU死机

网友AZ:
温度过高确实会让MCU运行不稳定,得散热

网友BA:
确保电容焊接牢固,容量和电压等级与电路要求一致。

网友BB:
短路、断路、虚焊会让MCU和元件通信不畅,检查电路板连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