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051单片机的指令与PIC单片机的指令集的不同之处

楼主(2025-02-23):
8051单片机和PIC单片机在指令集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架构
8051单片机:基于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机)架构,指令集复杂,指令长度不固定,执行时间各异。

PIC单片机:基于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架构,指令集精简,指令长度固定,执行时间一致。

2. 指令长度
8051单片机:指令长度可变,1到3字节不等。

PIC单片机:指令长度固定,通常为12、14或16位,具体取决于型号。

3. 指令数量
8051单片机:指令数量较多,约111条,涵盖多种操作。

PIC单片机:指令数量较少,通常在35到80条之间,具体取决于型号。

4. 寻址方式
8051单片机:支持多种寻址方式,如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间接寻址等。

PIC单片机:寻址方式相对较少,常见的有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5. 寄存器结构
8051单片机:有多个专用寄存器,如累加器(A)、B寄存器、程序状态字(PSW)等。

PIC单片机:采用通用寄存器结构,寄存器数量较多且功能通用。

6. 堆栈
8051单片机:堆栈位于内部RAM,深度有限,通常为128字节。

PIC单片机:堆栈深度固定,通常为8级,独立于数据存储器。

7. 中断处理
8051单片机:有5个固定中断源,中断向量表位于程序存储器起始处。

PIC单片机:中断源数量较多,具体取决于型号,中断向量表通常只有一个入口。

8. 开发工具
8051单片机:开发工具多样,如Keil、SDCC等。

PIC单片机:常用开发工具为MPLAB X IDE,支持汇编和C语言编程。

8051单片机指令复杂,功能丰富,适合复杂控制;PIC单片机指令精简,执行效率高,适合实时控制。选择时需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决定。

楼主:
PIC单片机的指令集基于RISC架构,具有精简、高效的特点。以下是其主要特点和一些常见指令:

主要特点
精简指令集:指令数量较少,通常在35到80条之间,具体取决于型号。

固定长度指令:指令长度固定,通常为12、14或16位。

单周期执行:大多数指令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哈佛架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开,允许同时访问。

丰富的寻址方式:支持立即寻址、直接寻址、间接寻址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PIC单片机的指令集基于RISC架构,具有精简、高效的特点。以下是其主要特点和一些常见指令:

主要特点

PIC单片机的指令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数据传送指令
MOVF:将文件寄存器的内容传送到W寄存器或自身。

MOVWF:将W寄存器的内容传送到文件寄存器。

MOVLW:将立即数传送到W寄存器。

2. 算术运算指令
ADDWF:将W寄存器和文件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放到W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SUBWF:从文件寄存器中减去W寄存器的内容,结果存放到W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INCF:增加文件寄存器的内容。

DECF:减少文件寄存器的内容。

3. 逻辑运算指令
ANDWF:将W寄存器和文件寄存器的内容进行逻辑与操作,结果存放到W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IORWF:将W寄存器和文件寄存器的内容进行逻辑或操作,结果存放到W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XORWF:将W寄存器和文件寄存器的内容进行逻辑异或操作,结果存放到W寄存器或文件寄存器。

COMF:对文件寄存器的内容取反。

4. 位操作指令
BCF:清除文件寄存器的指定位。

BSF:设置文件寄存器的指定位。

BTFSC:测试文件寄存器的指定位,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BTFSS:测试文件寄存器的指定位,如果为1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5. 控制转移指令
GOTO:无条件跳转到指定地址。

CALL:调用子程序。

RETURN:从子程序返回。

RETFIE:从中断返回。

DECFSZ:减少文件寄存器的内容,如果结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INCFSZ:增加文件寄存器的内容,如果结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6. 其他指令
NOP:空操作,用于延时或占位。

SLEEP:进入低功耗模式。

CLRWDT: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
    LIST    P=16F84A
    INCLUDE "P16F84A.INC"

    ORG     0x0000          ; 程序起始地址
    GOTO    START           ; 跳转到主程序

START
    MOVLW   0x0A            ; 将立即数0x0A加载到W寄存器
    MOVWF   PORTB           ; 将W寄存器的内容传送到PORTB
    ADDWF   PORTB, F        ; 将PORTB的内容与W寄存器相加,结果存放到PORTB
    BSF     PORTB, 0        ; 设置PORTB的第0位
    BTFSC   PORTB, 1        ; 测试PORTB的第1位,如果为0则跳过下一条指令
    GOTO    SKIP            ; 跳转到SKIP标签
    NOP                     ; 空操作
SKIP
    SLEEP                   ; 进入低功耗模式

    END                     ; 程序结束

网友A:
较少的指令能否满足所有的需求呢?

网友B:
51上很多特性,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不支持,好像那个移位的,会将移出来的那个位给一个CY的寄存器,其他的就不行,需要逻辑运算来保存。

道出真谛之一。 我是大声疾呼真相,但总有很多傻叉子在瞎起哄,有些是坏,有些是真傻!

网友C:
汇编是如何编程的,没看懂。

网友D:
减指令是病,是不得已,pic的指令集比51的差远了,51的位操作干脆利索,没有切银行号,中断也不用查询,基本测不到bug!

网友E:
51核的设计更类似于8086

网友F:
8051 单片机和 PIC 单片机是两种常见的嵌入式微控制器,它们的指令集在设计理念和架构上有显著差异。

网友G:
寄存器结构这俩完全不一样,比如说8051有 8 个通用寄存器(R0-R7),位于寄存器组中。PIC使用 工作寄存器(WREG) 作为累加器,大多数操作通过 WREG 进行。

网友H:
8051:基于 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机)架构。指令集丰富,单条指令可以完成复杂操作。PIC:基于 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架构。指令集精简,大多数指令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网友I:
其实8051具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用于控制外设和状态

网友J:
PIC的话,其寄存器文件(Register File)包含通用寄存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K:
寻址模式一般来说不一样,8051支持多种寻址模式,包括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立即寻址等。但PIC得寻址模式相对简单,主要包括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网友L:
堆栈和子程序调用来说,8051堆栈位于内部 RAM 中,深度有限(通常为 128 字节)。使用 CALL 和 RET 指令实现子程序调用和返回。PIC:堆栈是硬件实现的,深度固定(通常为 8 级或更多,具体取决于型号)。用 CALL 和 RETURN 指令实现子程序调用和返回。

网友M:
中断处理的话,8051有 5 个固定中断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等)。中断向量表位于程序存储器的固定地址。PIC中断源数量较多,具体取决于型号。

网友N:
其实中断来说,PIC的话,中断向量表通常只有一个入口,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中断源。

网友O:
外设控制8051外设控制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实现。但是PIC外设控制通过寄存器文件中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

网友P:
我用汇编做项目的,感觉指令用熟了之后,还是CISC写起来要方便一点

网友Q(2025-03-27):
PIC 单片机 的指令集相对简单,指令数量通常在 35 到 80 条 之间,具体取决于型号。

网友R:
这都是指的汇编指令吧

网友S:
8051单片机的指令集复杂

网友T:
PIC单片机的堆栈深度固定,独立于数据存储器,这种设计对程序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U:
PIC单片机的中断源数量较多,这在多任务处理场景下,是不是更有优势

网友V:
PIC单片机的指令长度固定,这会不会让程序的可读性更好

网友W:
PIC单片机的指令集精简,执行效率高

网友X:
8051有特殊寄存器,像开关,控制电机和显示啥的。

网友Y:
PIC单片机的寄存器文件有通用和特殊功能两种,用于控制和管理硬件。

网友Z:
汇编指令熟悉,操作直接,但CISC指令丰富,方便抽象逻辑处理

网友AA:
使用C开发,从来没考虑过什么指令。

网友AB:
8051 的指令格式相对复杂,不同的指令格式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操作数。例如,一些指令是 1 字节,另一些指令可能是 2 字节或 3 字节。

网友AB:
PIC 的指令格式比较简洁,通常为 14 位指令(标准 12 位或扩展指令集),且大部分指令只有 一个操作数。

网友AC(2025-07-07):
是的,汇编指令是直接操作硬件的指令集合,用于单片机编程。

网友AD:
指令长度固定,程序格式统一,确实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读性,但也要注意代码的复杂度和逻辑结构。

网友AE:
固定堆栈深度意味着程序调用深度有限,可能导致调用过多时栈溢出,影响程序稳定性。

网友AF:
是的,因为中断源多,可以更灵活地分配任务,提高处理效率。

网友AG:
PIC单片机指令简单,一般35-80条,型号不同而异。

网友AH:
确实,8051和PIC在架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指令集上的显著区别,这对于选择适合的单片机进行项目开发至关重要。

网友AI:
汇编指令简单直接,CISC指令多,利于复杂逻辑。

网友AJ:
PIC单片机指令集简单,处理速度快,适合快速响应应用。

网友AK:
8051 为复杂指令集(CISC),单周期指令少;PIC 是精简指令集(RISC),指令长度统一,单周期指令多,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AL:
8051指令多基于汇编,操作简便;PIC指令集功能丰富,但指令较为复杂。

网友AM:
C语言开发中,关注具体指令可提升效率,如理解寄存器操作可优化单片机性能。

网友AN:
8051指令以寄存器间接寻址为主,PIC则常用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指令长度和操作也有所差异。

网友AO:
确实,8051和PIC的架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指令集上的巨大不同。8051的复杂性适合于需要复杂控制的应用,而PIC的简洁性则适合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实时控制。

网友AP:
确实,8051和PIC在架构和指令集上的差异很大,这直接影响了它们的应用场景。

网友AQ:
程序调用层次过多易导致栈溢出,需优化以保稳定。

网友AR(2025-09-19):
8051 单片机指令集属 CISC 架构,指令丰富(111 条),有多种寻址方式,部分指令执行需多周期;PIC 单片机是 RISC 架构,指令集精简(35-85 条),多为单周期指令,寻址方式少。8051 有累加器导向操作,PIC 则靠寄存器直接操作,且 PIC 指令更侧重控制功能,8051 在数据处理上更灵活。

网友AS(2025-11-11):
两者指令集差异显著:8051 是 CISC 架构,指令 111 条,功能复杂,支持多字节操作,寻址方式 7 种,指令周期多为 12 个时钟周期;PIC 是 RISC 架构,指令少(8 位机约 35 条),单字节为主,寻址方式简单,多数指令 1 个时钟周期完成,执行效率高,且 PIC 采用哈佛总线,数据与指令总线分离,8051 则是冯・诺依曼总线架构。

网友AT:
8051 与 PIC 指令集差异明显:8051 是 CISC 架构,指令丰富(111 条),多字节指令多,寻址方式灵活;PIC 是 RISC 架构,指令精简(35-85 条),单字节指令为主,执行速度快。8051 有累加器为中心的操作,PIC 采用寄存器堆结构,且 PIC 指令周期更固定,8051 部分指令需多周期。

网友AU:
8051 与 PIC 指令集差异显著:8051 是 CISC 架构,指令丰富(111 条),支持复杂操作,多为 1-3 字节;PIC 是 RISC 架构,指令精简(35-85 条),单字节为主,执行速度快。8051 有累加器导向操作,PIC 采用寄存器 - 寄存器操作,且 PIC 哈佛结构使指令执行更高效。

网友AV:
8051 指令集为 CISC 架构,指令丰富(约 111 条),支持复杂操作,部分指令多字节,执行周期不等;PIC 为 RISC 架构,指令精简(8 位 PIC 约 35 条),单字节为主,单周期执行(除跳转)。8051 有累加器导向操作,PIC 用寄存器堆直接寻址,且 PIC 指令集更注重重新能与代码效率,8051 则侧重兼容性与编程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