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单片机如何选择复位方式

楼主(2025-02-24):
在数字电路领域,单片机的复位是确保其正常启动与运行的重要环节,复位功能主要是将单片机内部状态重置为初始状态,避免程序运行过程中的混乱、跑飞或死机等问题,使系统随时准备接受并执行各种指令,复位方式将直接关系到产品系统的稳定性,下面本文将梳理单片机的复位方式,希望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1、上电复位
上电复位是单片机最为基础的复位方式。
当系统电源接通时,单片机进行初始化,振荡器开始工作,提供系统时钟,使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这种复位方式简单直接,适用于大多数单片机系统。其特点是复位过程与电源上电过程同步,无需额外的复位电路。
然而,由于电源上电曲线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上电复位的可靠性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2、看门狗复位
看门狗复位是一种内部系统复位方式,通过单片机内部的自振式RC振荡定时器实现。
这种复位方式不依赖外围电路或CPU主时钟,只需开启看门狗功能,定时器将持续计时,当定时器溢出时,将产生复位信号,使单片机重新启动。
看门狗的特点在于其独立性和自主性,能有效应对程序跑飞或死机等问题,适用于那些长时间稳定运行且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系统。

3、LVR低压复位
LVR(低压复位)是一种基于电源电压的复位方式。
当系统输入电压低于设定的复位电压时,单片机将自动复位。这种复位方式有助于保护单片机免受低电压环境的影响,避免因电压过低而导致的系统不稳定或损坏。
LVR复位的特点在于其响应迅速且能够有效应对电源电压的波动。它适用于那些工作环境可能存在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低情况的系统。

4、外围电路复位
外围电路复位是通过外部硬件实现的复位方式。当系统内部复位机制失效或软件复位无法解决问题时,可以依靠外部硬件进行复位。
这种复位方式需要设计专门的复位电路,并通过外部信号触发复位操作。外围电路复位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和可控性,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它适用于那些对复位操作有特定要求或需要外部干预的系统。

网友A:
当单片机供电后,需要确保其从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开始运行,清除可能存在的随机数据和错误状态

网友B:
手动复位常用于调试阶段或设备出现异常时,需要手动干预使单片机重新启动的情况

网友C:
主要应用于对系统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防止单片机因程序跑飞、死循环等问题而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当单片机的程序出现异常,导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刷新看门狗定时器时,看门狗会产生复位信号,使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E:
复位电路在工作时会消耗一定的电能。对于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应尽量选择简单的复位方式和低功耗的元器件,以减少系统的功耗

网友F:
对于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可能只需要基本的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功能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G:
复位的选择不是你项目上的事儿吗

网友H:
一般都是选择复位键复位和看门狗复位吧

网友I: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防止芯片死机,加的看门狗,这种复位挺好

网友J:
选择单片机的复位方式时,需根据应用场景、系统需求和硬件设计来决定。常见的复位方式上电复位,在电源电压达到稳定后,复位电路产生复位信号,确保MCU从初始状态启动

网友K:
通过外部复位引脚(如NRST)拉低一段时间来触发复位

网友L:
看门狗定时器在程序跑飞或卡死时未及时喂狗,触发复位

网友M:
低电压复位,当电源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触发复位以防止MCU在低电压下运行异常。

网友M:
通过写特定寄存器或执行指令触发复位。这种也是可以的,而且复位比较方便

网友N:
无论用什么复位啊,一定要需确保软件复位的可靠性,避免死循环

网友O:
看门狗需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喂狗,否则触发复位。但是窗口看门狗好像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