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如何巧妙甚至避免单片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25-02-27):
在电子设计中,干扰的存在一直是工程师最头痛的,干扰会导致电路发生异常,重则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必须要巧妙甚至避免干扰问题,是许多工程师的重中之重,今天本文将谈谈单片机如何避免。

需要注意的是:该方法适合有上拉电阻的单片机电路。

1、精选上拉电阻值

在高干扰环境下,选择较小的上拉电阻(如1KΩ),以此减少干扰信号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

若是家用设计,采用10-20KΩ的上拉电阻,以此平衡功耗与抗干扰能力。

2、利用数字电路降低阻抗

将I/O口与其他数字电路输出脚相连,利用数字电路的低阻抗特性,提升抗干扰能力。

在工业控制板中广泛应用数字电路,以达到最优性能并保护MCU。

3、合理并联电容

对于开关量变化较慢的特殊器件(如检测开关、霍尔元件),可在I/O并联小电容,滤除瞬态干扰信号。

注意避免在高速信号接口(如串口)并联电容,以免误滤有效信号。

网友A:
尽量缩短信号线的长度,特别是高速信号线。如果信号线必须较长,可以考虑添加终端匹配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B:
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Vcc和GND)之间尽可能近地放置滤波电容,一般选择0.1μF - 10μF的陶瓷电容。这些电容可以有效地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

网友C: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合适电感,如磁珠或电感器,可以阻止外部高频噪声进入单片机

网友D:
避免电源线过长或过细,因为过长的电源线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干扰。如果无法避免长电源线,可以使用双绞线或者屏蔽线来减少干扰的耦合

网友E:
信号线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避免交叉和平行布线,以减少电容耦合和电磁感应

网友F:
对于数字输入输出信号,如与外部设备通信的信号,可以使用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