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电容这样理解,真的简单

楼主(2025-02-23):
电容的作用和用途一般都有好多种,如:在旁路、去耦、滤波、储能方面的作用;在完成振荡、同步以及时间常数的作用。

在画PCB时候特别要注意,只有靠近某个元器件时候才能抑制电压或其他输信号因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说白了就是把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分量,通过电容耦合到电源地中,起到了净化直流电源的作用。如下图C1为旁路电容,画图时候要尽量靠近IC1。
去耦电容: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利用其充放电,使得放大后的信号不会因电流的突变而受干扰。它的容量根据信号的频率、抑制波纹程度而定,去耦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

滤波:这个对电路而言很重要,CPU背后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即频率f越大,电容的阻抗Z越小。当低频时,电容C由于阻抗Z比较大,有用信号可以顺利通过;当高频时,电容C由于阻抗Z已经很小了,相当于把高频噪声短路到GND上去了。
滤波作用:理想电容,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电解电容一般都是超过 1uF ,其中的电感成分很大,因此频率高后反而阻抗会大。我们经常看见有时会看到有一个电容量较大电解电容并联了一个小电容,其实大的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这样才能充分滤除高低频。电容频率越高时候则衰减越大,电容像一个水塘,几滴水不足以引起它的很大变化,也就是说电压波动不是你很大时候电压可以缓冲。
图C2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分析:由于定时电容的容量决定了行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所以要求定时电容的容量非常稳定,不随环境湿度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使行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稳定。因此采用正、负温度系数的电容并联,进行温度互补。当工作温度升高时,C1的容量在增大,而C2的容量在减小,两只电容并联后的总容量为两只电容容量之和,由于一个容量在增大而另一个在减小,所以总容量基本不变。同理,在温度降低时,一个电容的容量在减小而另一个在增大,总的容量基本不变,稳定了振荡频率,实现温度补偿目的。

时间常数:以常见的 RC 串联构成积分电路为例,当输入信号电压加在输入端时,电容上的电压逐渐上升。而其充电电流则随着电压的上升而减小,电阻R和电容C串联接入输入信号VI,由电容C输出信号V0,当RC (τ)数值与输入方波宽度tW之间满足:τ》》tW,这种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因为IC调谐的振荡电路的谐振频率是IC的函数,我们发现振荡电路的最大与最小谐振频率之比随着电容比的平方根变化。此处电容比是指反偏电压最小时的电容与反偏电压最大时的电容之比。因而,电路的调谐特征曲线(偏压一谐振频率)基本上是一条抛物线。

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
一般地,电解电容都会有储能的作用,对于专门的储能作用的电容,电容储能的机理为双电层电容以及法拉第电容。其主要形式为超级电容储能,其中超级电容器是利用双电层原理的电容器。

当外加电压加到超级电容器的两个极板上时,与普通电容器一样,极板的正电极存储正电荷,负极板存储负电荷。在超级电容器的两极板上电荷产生的电场作用下,在电解液与电极间的界面上形成相反的电荷,以平衡电解液的内电场。

网友A:
哈哈,这样理解SO easy

网友B:
类型        特点        典型应用
电解电容        有极性,容量大(1μF~1000F),耐压较低        电源滤波、储能
陶瓷电容        无极性,高频性能好(1pF~100μF),温度系数小        高频旁路、去耦
钽电容        无极性,容量适中(1μF~100μF),耐压高,寿命长        电源滤波、滤波电路
聚酯电容        无极性,成本低,稳定性一般(10pF~1μF)        低频旁路、耦合
超级电容        容量极大(1F~1000F),充放电快,但耐压低        短时储能、电动汽车

网友C:
电容和引线电感会形成 LC 振荡电路,在特定频率下产生谐振。

网友D:
理解通俗化,便于初学者学习。

网友E:
电容是一种电子元件,它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释放电荷。

网友F:
电容器的特性包括其电容值、耐压值、漏电流、频率响应等。这些特性会影响电容器在不同应用中的表现。

网友G:
耐压值是电容器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值。超过这个电压,电容器可能会被击穿损坏。因此,在选择电容器时,需要确保其耐压值高于电路中的实际工作电压。

网友H:
‌“电容越大越好?”‌
错误:过大的电容可能导致电路启动缓慢(充电时间长),甚至引发谐振。
正确:根据频率需求选择容量,高频用小电容,低频用大电容。

网友I:
ESR 是电容内部的等效电阻,会导致能量损耗和发热。
影响:高频下 ESR 过大会降低滤波效果,甚至导致电容失效。
解决方法:选择低 ESR 电容(如固态电容)。

网友J:
电容器充电时,电流流入电容器,电荷在电极上积累。放电时,电荷通过电路释放,电流流出电容器。这个过程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

网友J:
电容绝不是简单的“隔直通交”元件,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电路的稳定性、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K:
高频电路:优先选用 陶瓷电容(低ESR、高频特性好)。
低频电路:选用 电解电容 或 钽电容(容量大)。

网友L:
电容的大小用“法拉”(F)表示。常见的电容值范围从皮法(pF)到法拉(F)。电容值越大,电容器能存储的电荷就越多。

网友M:
电源输入端的 大容量电解电容(如100μF):滤除低频纹波。
MCU电源脚旁的 小容量陶瓷电容(如0.1μF):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N:
数字芯片的电源引脚附近并联 0.1μF陶瓷电容,将高频噪声直接导向地。

网友O:
电容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释放电能。当电容器两端施加电压时,正极板吸引负电荷,负极板吸引正电荷,从而在两极板间形成电场并存储电能。当电压移除或降低时,电容器通过放电释放之前存储的电能。

网友P:
电容的主要功能是存储电荷。当电容器连接到电源时,电荷会在电极上积累,直到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断开电源后,电容器可以保持这些电荷,直到通过电路释放。

网友Q:
陶瓷电容:高频特性好,体积小,适合高频滤波。
电解电容:容量大,适合低频滤波,但有极性(注意正负极)。
钽电容:体积小、容量大,但耐压和抗冲击能力弱。

网友R:
电容可以平滑电压波动,就像水库可以调节水流,保持下游水流稳定。

网友S:
缓冲电压突变(滤波),控制信号节奏(耦合/旁路),但无法改变能量总量。
选对容量、类型和位置,才能让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网友T:
充电:当电容两端加上电压时,电容开始充电,电荷逐渐在两极板上积累。
放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被移除或短路时,电容开始放电,电荷通过外部回路逐渐释放。

网友U:
电容通常由两个导电板(电极)和它们之间的绝缘材料(介电质)组成。当电压施加到这两个导电板上时,它们会分别积累正电荷和负电荷。

网友V:
充电:电压突然升高时,电容会吸收电荷(电流流入电容)。
放电:电压突然降低时,电容会释放储存的电荷(电流流出电容)。

网友W:
当电容的两端加上电压时,正极板会聚集正电荷,负极板会聚集负电荷。
这些电荷在电容内部形成电场,从而储存电能。

网友X:
电容可以存储电能,并在需要时释放。

网友Y:
储能:电容能够储存电能,并在需要时释放。这在电源电路中非常重要,可以平滑直流电压的波动。
滤波:在交流电路中,电容对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而对直流信号呈现高阻抗。因此,电容常被用作滤波器,以去除交流信号中的噪声或干扰。

网友T:
电容在电压高时充电,电压低时放电,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Z(2025-04-14):
电容按照作用主要分滤波电容,旁路电容,退耦电容,耦合电容。

网友AA:
电容的几大作用,滤波,褪耦,旁路,耦合。

网友AB:
电容就像一个蓄水桶,能存电也能放电。

网友AC:
电容作用复杂,影响电路稳定性,得选对型号。

网友AD:
电容主要作用是滤波、褪耦、旁路和耦合,分别用于平滑电压、减少干扰、提供临时电源和连接电路。

网友AE:
就像电池一样,电容器储存电,用的时候放出来。

网友AF:
电容就像一个能量储存器,电压高时它吸收能量,电压低时释放能量,保护电路稳定。

网友AG:
电容像水桶,滤电平滑像蓄水,减干扰像隔音,临时供电像救急,连接电路像桥。

网友AH:
电容就像一个蓄水桶,电压高时蓄水,电压低时放水

网友AI(2025-06-24):
贴片电容常见介质材料是C0G/NP0,X7R、X5R,C0G/NP0的介电常数低,温度稳定性好,损耗角正切小,适合高频,但容量可能较小,成本高,X7R和X5R虽然容量大,但损耗可能更高。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F系列的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产品特性和C0G(NP0)也比较相近,比C0G/NP0能办到的容值更大,损耗比X7R、X5R小

网友AJ:
储能,滤波,延时

网友AK:
电容选型重要,需考虑稳定性需求。

网友AL:
电容像储蓄罐,电多存电少用,保电路不跳闸。

网友AM(2025-08-02):
这四种电容各自承担滤波、稳定电流、减少干扰和信号传递的功能。

网友AN:
这些电容各司其职:滤波电容消除波动,稳定电容保持电流恒定,减少干扰电容降低噪声,信号传递电容确保信号准确。

网友AO:
选电容时,要确保电容的稳定性符合电路要求,避免因电容不稳定导致电路性能下降。

网友AP:
选择电容要关注稳定性,以免影响电路性能。

网友AQ(2025-09-02):
电容就是电容器,储存电能的小玩意儿。充电时电能积存,放电时电能释放,像电池一样。

网友AR:
电源引脚旁加0.1μF电容可滤除高频噪音,让信号更稳定。

网友AS:
电容影响电路表现,非单纯隔直流通交流,需关注其特性以保电路性能。

网友AT:
电容选型要考虑电路需求和电容特性,确保电路稳定运行。

网友AU:
电容就像蓄电池,能存电也能用电。

网友AV:
电容就像电池,能存电也能放电。

网友AL:
电容作用像蓄水桶,电压上升蓄能量,下降释放能量。

网友AW(2025-10-08):
电容主要用于电路中的滤波、退耦、旁路和耦合作用,帮助稳定电压、减少干扰和改善信号。

网友AM:
电容就像一个调节电源的“水库”,能平滑电压,减少干扰,紧急时还能补充电源,在电路中起着稳定电流的作用。

网友AX:
电容在电路中主要作用有滤波、退耦、旁路和耦合,分别用于去除信号干扰、稳定电源、提供能量和连接电路。

网友AD:
电容作用复杂,不仅是阻隔直流允许交流,选对电容很重要,以确保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Y:
电容像储蓄罐,电多存电少用,稳当电路不晃动。

网友AF:
电容在电路里像个小海绵,用来平顺电压波动,隔离干扰,临时储存电,还负责连接电路。

网友AC:
电容就像一个储水桶,电压高时存水,电压低时放水。

网友AB:
电容像充电宝,存电又放电,电路里它很重要。

网友AN(2025-11-08):
电容和电池都储存能量,电容通过电流充电、放电,电池则通过化学反应。

网友AR:
电容在电路里就像一个蓄水池,能平滑电压波动,降低干扰,让信号更干净。

网友AK:
电源引脚旁加0.1μF电容可滤除高频噪音,降低干扰。

网友AW:
选电容得看电路需求,稳定性得跟上,别让电容不老实,影响整体表现。

网友AZ:
采用正、负温度系数的电容并联,进行温度互补

网友BA:
电容选择需关注稳定性,确保电路运行可靠。

网友BB:
电容像小水桶,可以蓄水也能排水。

网友AC(2025-12-10):
加电容能像筛子一样,把高频噪音筛掉,电路就清净了。

网友AE:
电容就像一个可以储存电荷的容器,电充满时就像装满了水,可以暂时保存电能。

网友AO:
电容选型需考虑电路需求,防止不稳定因素。

网友AS:
电容像两块带电的板板,中间有空气,板板靠得越近,板板越厚,存电就越多。

网友BC(2026-01-13):
电容像水库,能平稳电压变化,让电路运行更稳定。

网友AX:
电容在电路中就像一个能量存储器,它用于平滑电压,减少噪声,让信号更纯净。

网友AH:
电容就像一个移动电源,既能储存电能也能释放电能,在电路中起着储存和调节电流的重要作用。

网友AH:
电容在电路里就像一个能量存储罐,它能滤掉电压波动、降低干扰、给设备临时供电,还能连接电路部分。

网友AP:
电容就像个水桶,能储存电能,又能释放电能。

网友BD:
电容选得好,电路才能稳定跑,就像给电路上个保险。

网友AG(2026-02-12):
选电容时得看电路具体要求,确保电路稳定运行。

网友BE(2026-03-16):
引用 网友B:
类型        特点        典型应用
电解电容        有极性,容量大(1μF~1000F),耐压较低        电源滤波、储能
陶瓷电容         ...

胆电容,是有级性

网友AK:
电容就像一个可充放电的小水桶,能储存电荷也能释放电荷。

网友BF:
电容器和电池类似,都是储存电能的元件,但电容器放电速度快。

网友AG(2026-04-16):
选择电容时要注意稳定性,以免电路表现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