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为什么单片机上的程序不建议使用malloc?

楼主(2025-02-24):
下图,是以前自己借鉴(抄袭),再吃透,后改进的内存管理代码,测试已解决内存碎片问题。
代码没多少,却让我充分感受到,编程语言只是工具,编程思维才是灵魂。
本来是计划用在无际单片机特训营项目6的,但是感觉太复杂了,怕老铁们学着学着来骂我,所以这代码就失宠了。
新手,或者有些一直从事比较简单产品的工程师,可能无法理解,malloc的应用场景,到底在哪里?
我以无际单片机特训营项目3来举例几个使用场景,或许你就明白了。
1.malloc使用场景1:动态任务创建
学过我们项目3的老铁,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在用我们那个"小系统"创建任务的时候,不够灵活,每次增加新的任务,要手动在头文件增加任务ID。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下面这个任务结构体数组OS_Task,分配固定的内存空间。
最后才是创建任务。
如果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就可以省略前面步骤,直接创建任务,在任务创建函数里通过动态内存分配函数,给任务动态开辟一块内存,如果对RTOS有研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2.malloc使用场景2:探测器列表
项目3是需要和不同的探测器(遥控器、门磁探测器、红外探测器、烟雾探测器等等)组网使用的。
我们做了一个菜单,在OLED屏上显示已经组网的探测器列表。
每个主机,已经组网的探测器数量都不一样,有些主机最多支持组网255个探测器。
每个探测器都有探测器ID、组网标志、序号、名称等参数。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主机最大支持255个探测器,如果没有动态内存分配,就要提前定义能够存储255个探测器参数的结构体数组?
事实上,我想到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先存到外部的flash里,用到了再读出来,程序操作起来麻烦,而且效率慢,优点是省RAM。
第二种是直接分配255个探测器的静态存储空间,程序操作爽,效率高,但费RAM,还好特么用了STM32。
我这个探测器列表菜单,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因为我主机对探测器数量的上限设置是20个,哈哈。
对于这种功能需求,王炸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动态内存分配了!用时分配,用完释放!
但是,不建议直接用malloc()!!!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内存管理,是做蓝牙产品,用TI协议栈的时候。
当时有点奇怪的是,c语言标准库有malloc()动态内存分配和free()内存释放函数,osal系统为什么要自己写osal_mem_alloc()和osal_mem_free()?
直到后面自己做了一些复杂点的项目,自己也调过内存管理代码,才理解。
单片机上用malloc(),是个坑,有隐患。
我觉得内存碎片,是万恶之源。
malloc()函数本身只是动态分配内存,并没有直接解决内存碎片问题。
什么是内存碎片?
刚开始,我也不理解,什么是内存碎片,网上搜了很多相关内容,越绕越晕。
我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长话短说,能不能理解,看基础和悟性了。
内存碎片分为两种:
1.外部碎片
想象一下,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小可能不一样,书籍就像内存中的内存块(已被动态分配的内存),书架上的空位代表空闲内存(未被分配的内存或者被释放的内存)。
当读者借阅书籍后,书架上会留下一些空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空位可能变得非常分散,就像散落在书架上的小块空间。
如果突然要存放一本很大很厚的书,到书架上时,可能很难找到足够大的连续空位来放置这本书。
那如果往后要存放的书,都是很大很厚的呢?
是不是虽然空位很多,但就是放不进去?那这块空间是不是就浪费掉了?
在内存分配时也是同理,如果频繁地用malloc()分配很多零散的内存块,每个内存块占用的字节数都不一样。
当这些内存块使用完,被free()释放以后,这块空闲内存,比如是8个字节,那下次,再有动态分配内存需求时,除非是8个字节或者以下才能使用这个内存块,如果是8个字节以上,这块内存块就相当于一直用不上,就浪费了。
所以说,即使总的空闲空间足够,但由于碎片化,也不好满足大内存块的分配请求。
这就是,在内存管理中,外部内存碎片化会导致系统无法为新的内存请求,分配足够的连续内存空间,注意连续内存空间很重要,如果不连续,处理器就要不断从整个内存池去寻找,这样读取效率就会变低,这是内存碎片的影响。
2.内部碎片
内部内部碎片就是分配了内存空间,但未被使用的部分。
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
上图程序里,我给p1和p2分配1个字节内存,实际却分配了8个字节的空间,在释放前这7个字节都不能再被分配,相当于7个字节空间就浪费了。
以上两种碎片的产生,会让程序产生一种很尴尬的现象,就是明明有很多空闲内存,但总是分配失败,甚至导致程序死机,而且这种死机现象,通常是没有规律的。
印象中,我以前解决碎片问题的方法,大概是,内存释放后,把该内存块后面所有已分配的内存块往前迁移。
其实内存管理,就是开辟一个很大的数组,称内存池。
然后后面所有的功能,比如动态内存分配,内存释放,都是基于这个大数组去完成,会涉及到数据结构,涉及到算法。
所以,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个时候针对性去学是最合适的。
很多人项目都没做过,就去学,没什么鸟用,学完也不知道能干嘛。
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单片机上用malloc()的勇气了吧?
小批量生产可能测不出来,大批量生产就会陆续出现死机现象了,碰到了,就偷偷躲厕所里哭吧,这种问题能找死个人!
至于很多人说的,比如单片机不用malloc(),是因为内存资源有限,个人人为不是问题本质,一般能用上动态内存分配的产品,单片机内存资源都比较大。
本质就是用malloc()容易产生内存碎片,从而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数据读取效率问题、稳定性问题等等...
PC上用malloc()估计也会存在内存碎片的问题,只是电脑内存动不动就上G,没有嵌入式设备这么敏感,当然PC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去解决碎片化问题,这块我没做过,不做表态。

网友A:
主要还是单片机的内存限制了

网友B:
使用静态分配、内存池或许是最佳方法

网友C:
malloc 会在堆上动态分配内存,频繁分配和释放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即使总内存足够,碎片化后可能无法分配连续的大块内存,最终引发程序崩溃。

网友D:
动态内存分配涉及查找合适的内存块,这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处理时间和延迟,这在实时系统中可能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
单片机通常不需要复杂的多任务调度或动态内存管理,静态分配(如全局数组、局部数组)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E:
malloc 和 free 的频繁使用会导致内存碎片化。内存碎片分为外部碎片和内部碎片

网友F:
在实际开发中,如果遇到内存碎片化的问题,可以尝试使用内存池技术

网友G:
malloc可能失败并返回NULL,这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环境中可能很难处理。单片机程序通常需要高度可靠性和确定性。

网友H:
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用的连续内存空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这可能导致即使有足够的总内存,也无法分配大块连续内存的情况。

网友I:
裸机程序中如果没有 free 回收内存,已分配的内存会永久占用,最终耗尽内存。

网友J:
在程序编译时确定所有变量的内存大小,这可以确保内存的分配和释放是确定的,并且没有额外的性能开销。

网友K:
在单片机程序中,如果忘记释放分配的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泄漏,最终耗尽可用内存。

网友L:
建议使用 内存池 或 对象池 替代 malloc

网友M:
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有限,malloc 和 free 的内存管理操作可能会消耗较多的处理时间,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性能。

网友N:
使用局部变量,它们在函数调用时自动分配和释放,这通常比动态内存分配更高效。

网友G:
静态内存分配 是首选方案,既能保证实时性,又能避免内存碎片和泄漏风险。

网友O:
用静态分配、内存池等方案更有效

网友P:
碎片问题可能导致可用内存不断减少,最终无法进行有效分配,造成系统稳定性问题。因此,嵌入式开发中通常避免使用malloc,而选择更简单且可预测的内存管理方法。

网友Q:
大多数单片机的内存资源非常有限,通常只有几十KB到几百KB的RAM可用。这些内存资源需要分配给硬件外设、堆栈、数据缓冲区等多个部分,因此留给程序动态分配的内存空间非常有限。

网友R:
malloc 需要遍历空闲块或合并碎片,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执行时间

网友S:
大多数单片机的片上 RAM 非常有限,通常只有几 KB 或十几 KB,甚至更少。使用 malloc 进行动态内存分配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使得剩余的内存无法有效利用。

网友T:
内存泄漏在嵌入式系统中不易察觉,尤其在小内存场景下,可能引发随机故障。

网友U:
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的延迟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因为内存分配失败或内存碎片问题导致程序的执行时间不稳定,甚至系统崩溃。因此,在这些应用中更倾向于使用静态内存分配或使用固定大小的内存池来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V:
难怪单片机上不建议用malloc,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检测内存碎片呢

网友W(2025-04-24):
单片机内存有限制,如果做更多的管理的话反而导致可用内存变小,更多是提升自己的编程技巧。

网友X:
分配内存不释放会一直占用,得记得清理。

网友Y:
静态内存分配 是首选方案

网友Y:
程序中动态分配内存太频繁,容易出事儿。

网友Z(2025-06-17):
内存碎片化时,试试内存池,统一管理内存,避免碎片。

网友Y: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太少了

网友AA:
我在程序中经常用

网友AB:
静态分配方便,内存池省资源,看项目需求选。

网友AC:
记得用完变量或数组后要清除,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D:
编译时确定变量大小能精确内存管理,避免额外性能损失。

网友AE:
单片机主要处理简单任务,所以用固定内存分配就足够了。

网友AF:
使用内存池或对象池可以提高内存使用效率,减少频繁的malloc和free操作带来的开销。

网友AG:
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内存管理函数来检查剩余内存大小,间接了解碎片情况。

网友AH:
静态分配内存稳定,适合实时性要求高、内存管理简单的应用。

网友AI:
malloc可能会在内存管理中遇到问题,遍历和合并可能花时不确定。

网友AJ:
局部变量占用堆栈空间,速度快于动态内存。

网友AK:
静态分配和内存池能优化内存使用,提升单片机处理效率。

网友AL:
频繁动态分配内存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化和系统不稳定,最好优化程序结构减少分配次数。

网友AM(2025-07-19):
内存有限,管理复杂程序会让可用空间减少,提高编程技巧很重要。

网友AN:
静态内存分配在单片机中常用,因为它在编译时确定,有利于资源优化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AO:
代码没多少,却让我充分感受到,编程语言只是工具,编程思维才是灵魂。

网友AP:
嵌入式内存有限,漏内存问题常悄无声息,小心随机崩溃。

网友AQ:
记得用完变量就释放内存,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AR:
单片机内存小?可以考虑优化代码,或使用外部存储。

网友AS:
使用malloc时,要注意内存碎片和分配速度,可能需要额外处理。

网友AT(2025-09-04):
单片机资源有限,malloc可能占用过多内存和CPU资源,影响程序稳定性和效率。应优先使用固定分配内存。

网友AS:
遇到内存碎片,试试内存池法,整合小块内存,提升效率。

网友AD:
静态内存分配适用于要求稳定和低延迟的场合,可减少动态分配的内存碎片问题,但需谨慎使用以避免内存浪费。

网友AU:
忘释放内存,就像吃完饭不洗碗,时间久了碗就堆满了,单片机也会内存不够用。

网友AI:
静态内存分配更稳定,适合固定资源需求。

网友AV:
内存池和对象池能优化内存管理,减少分配和释放的次数,提升效率。

网友AJ:
单片机内存有限,一般不使用malloc。检测碎片可运行程序,观察内存使用情况,看是否频繁出现小块空闲空间。

网友AL(2025-10-07):
内存资源有限,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存储或优化代码,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E:
频繁动态分配内存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化,影响系统稳定性和速度。

网友X:
在裸机编程中,不手动释放内存会导致内存泄露,长时间运行可能耗尽内存空间。记得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

网友AW:
记得用完内存就释放,避免浪费资源。

网友AX:
可能是因为没有合理分配内存或使用了太多不必要的程序。试试优化程序或购买带更多内存的单片机。

网友AG:
编译时固定变量大小,便于内存管理,减少运行时开销。

网友AB:
内存泄漏在单片机等小内存设备中更容易出问题,因为它可能导致设备出现不可预测的故障。

网友AY:
静态分配内存简单快速,适合资源需求稳定的情况;内存池动态分配高效,适合频繁创建和销毁的小对象。

网友AQ(2025-11-06):
单片机简单,用固定空间存放数据,不需要动态管理内存。

网友AF:
静态分配和内存池可减少动态分配带来的内存碎片问题,适用于频繁申请释放内存的场景。

网友AZ:
内存资源极度有限,易触发 “内存耗尽”

网友AN:
使用malloc时,搜索空闲块可能花费不确定时间,需注意程序响应性。

网友AL:
内存池或对象池能优化malloc,减少频繁的内存分配与释放。

网友AM:
使用变量后及时释放,防止内存溢出。

网友AC:
内存有限,编写高效代码保空间,提升编程能力是关键。

网友BA:
静态分配在编译时分配,固定空间;内存池提前划分,灵活管理,降低分配开销。

网友BB:
确定变量大小对单片机来说,就像给房子盖好墙一样,保证不浪费空间,还让性能更好。

网友AP:
内存有限,管理任务多会减少可用空间,提高编程技能能更高效使用内存。

网友AR:
编程语言如工具,思维才是关键。

网友AD:
单片机简单,用固定大小的内存,不复杂。

网友BC(2025-12-07):
内存不足?试试外部存储或优化代码,节省空间。

网友Z:
内存不足易致程序崩溃,留意内存泄漏以防不测。

网友AR:
使用内存池或对象池管理内存,可避免频繁的malloc、free操作,减少内存碎片,提高效率。

网友AG(2026-01-12):
用单片机编程时,分配内存要用后及时释放,否则会浪费资源。别忘了清理啊。

网友BD:
内存释放很重要,否则像积累碗筷,最终电脑或单片机会卡顿。记得及时清理。

网友BE:
分配内存可能会遇到内存碎片,操作耗时不定,建议使用其他内存管理方法。

网友BF:
单片机多为裸机 / RTOS 环境,无完善内存管理,malloc 易产生内存碎片,长期运行致内存泄漏;其执行时间不固定,破坏实时性;且单片机 RAM 资源极少,动态分配易超内存引发崩溃,还增加调试难度。因此嵌入式开发更推荐静态数组 / 结构体,保障稳定性与实时性。
总结
核心问题:内存碎片、泄漏,破坏实时性;
环境适配:单片机 RAM 少、无完善内存管理机制;
替代方案:优先用静态分配(数组 / 结构体)更稳定。

网友BE:
在单片机编程中,通过编译器确定变量大小有利于更精准地利用内存,减少因内存分配不当引起的性能损耗。

网友AP(2026-02-11):
嵌入式内存小,漏了容易乱,小内存系统更容易闹鬼。

网友BG:
单片机的运行环境和通用计算机有本质区别

网友AB:
动态分配内存频繁会像垃圾堆里找东西,乱七八糟的,系统运行不顺畅,速度变慢。

网友AF:
忘记释放内存会像水龙头没关一样,让内存慢慢流失,最后用光。

网友AT:
用完变量要及时清零或赋空值,避免内存占用不释放,造成系统资源浪费。

网友BH(2026-03-13):
内存池和对象池像仓库一样,存储常用物品,减少频繁的购买和丢弃,让使用更高效。

网友BI:
在单片机(裸机、RTOS)开发里,几乎所有老司机都会告诉你:尽量别用 malloc /free,不是不能用,而是风险远大于收益。

网友BJ:
单片机是资源极度受限、要求高实时性和高稳定性的裸机 / RTOS 环境,而 malloc 是为 PC 这种资源充足、允许卡顿 / 崩溃的系统设计的。

网友BK(2026-04-14):
malloc 是为电脑、服务器设计的,不是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BL:
单片机是资源极度受限的裸机 / RTOS 环境,和电脑、服务器完全不同,malloc 带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

网友BM:
malloc 是为电脑 / 服务器设计的,不适合资源极少、要求高可靠、实时运行的单片机。在嵌入式裸机 / RTOS 开发里,几乎禁止动态内存分配。